单片机控制半导体制冷片 能反接吗

楼主(2016-03-03):
求大神解答,半导体制冷片的正负极能反接吗,如果可以,那原来的制冷面是不是可变成散热面而原来的散热面变成制冷面??

网友A:
是的  可以的  不过你还是先把人家厂家规定的正反面测试一下  一般带字的是散热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可以的  不过你还是先把人家厂家规定的正反面测试一下  一般带字的是散热面

测试简单,但接反后效果会不会不如厂家规定的正反面啊?

网友B(2018-08-17):
可以,不过不能在接通电源后立即反接,需等待5分钟以上,否则会烧坏

网友C:
这样还不如把制冷片翻个身呢

网友D:
可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