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播放6种声音 6个按键播放声音 资料

楼主(2016-03-03):
蜂鸣器播放6种声音

//6个按键播放声音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yt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word

sbit bu6=P3^7;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bu5=P3^6;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bu4=P3^5;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bu3=P3^4;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bu2=P3^3;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bu1=P3^2; //定义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端口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buzzer=P2^3; //
蜂鸣器

void delay(int);
  void pulse_BZ(int,int,int);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t i;
  bu6=1; //
初始化 按键高电平
  bu5=1; //初始化
  bu4=1; //初始化
  bu3=1; //初始化
  bu2=1; //初始化
  bu1=1; //初始化
  while(1) //当一个按键被按下,为0,跳出循环
  {
  if(!bu6||!bu5||!bu4||!bu3||!bu2||!bu1)
  for(i=0;i<=1000;i++); //防抖动
  if(!bu6||!bu5||!bu4||!bu3||!bu2||!bu1) break;
  }
  if(!bu6)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10,10,10); }

  if(!bu5)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50,50,50); }

if(!bu4)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100,10,100); }

  if(!bu3)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100,100,10); }

if(!bu2)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100,30,70); }

if(!bu1) //蜂鸣器发音。如果有歌谱,可以写歌曲函数
  { pulse_BZ(100,70,30); }

  }
  }

  /******************************************************/
  /* Buzzer
模块 */
  /*声明:sbit buzzer=P2^3; void pulse_BZ(int,int,int);*/
  /******************************************************/
  void pulse_BZ(int count, int TH,int TL)
  {
  int i;
  for(i=0;i<count;i++)
  { buzzer=1;
  delay(TH); //延时TH个0.5ms
  buzzer=0;
  delay(TL); //延时TL个0.5ms
  }
  }

/**************************************************/
  /*
延时模块 声明:void  delay(int); */
  /**************************************************/
  void delay(int x) //如 delay(1000),延时1s
  {
  int i,j;
  for(i=0;i<x;i++) //延时x个1ms
  for(j=1;j<=125;j++); //延时约1ms

网友A:
支持一下,下来学习

网友B(2018-10-29):
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20-05-27):
这个程序看似完美,但事实是运行起来按键反应受声音播放影响,声音没播放完按键是无反应的,即无法快速切换声音,正确的作法是采用定时器中断,主函数完全作按键判断,这样效率才高,这个程序玩玩可以,但实用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