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恒温控制系统

楼主:
1.显示当前才起的室内温度;
2.恒定温度在20C——25C之间,温度在此范围内外设不工作;如低于20C自动启动加热继电器升温;
超过25C则自动启动降温继电器降温;
3.温度超过恒定值会有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报警提示;测温精度0.1C。

引脚分配    lcd    lcddata:    P0
            lcd_e:        P2^7
            lcd_rs:        P2^6
            lcd_rw:        P2^5

        设置按键    limit_choise:        P    //温度上下限选择按键
                increase_temperature        P    //增加温度限值按键
                reduce_temperature        P    //减少温度限值按键

        蜂鸣器报警    warning        P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_sensor    P

        制热    heatting    P

        制冷    refrigerating    P

        LED显示        normal        P    //正常温度指示灯
                high_temperature    P    //高温指示灯
                low_temperature        P    //低温指示灯

详细代码及原理图见附件!!!!!!!!!!!!!!

代码+原理图

网友A(2016-03-04):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include <main.h>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temp_control();//控制按键函数
                unnormal_proccessing(get_temp(Ds18b20ReadTemp()),up_limit_temp,down_limit_temp);//恒温控制函数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int i,j;
        //函数初始化
        LcdInit();//LCD初始化函数
        Ds18b20Init();

        //I/O口初始化
        heatting=1;//不制热
        refrigerating=1;//不制冷
        normal=1;//正常温度指示灯不显示
        unnormal=1;//不正常温度指示灯不显示
        warning=1;//蜂鸣器不报警

        //LCD初始化显示
        Lcd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
        j=strlen(num1);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1[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
        j=strlen(num2);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2[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04);  //关闭写一个指针加1
}

uint get_temp(uint temp)//计算温度函数
{
        float tp;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real_tenp(uint temp)//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0x0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LcdWriteCom(0x80+0x0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LcdWriteCom(0x80+0x0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0x0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

void temp_control()//控制温度上下限函数
{
        if(limit_choise==0)//选择按键
        {
                delay_ms(5);
                if(limit_choise==0)
                {
                        while(!limit_choise);
                        limit_choise_num++;
                        if(limit_choise_num>=3)
                        {
                                limit_choise_num=0;
                        }
                }
        }
        if(limit_choise_num==0)//正常显示
        {
                LcdWriteCom(0x0c);//关闭光标
                display_real_tenp(get_temp(Ds18b20ReadTemp()));//显示函数
        }

        if(limit_choise_num==1)//调节上限温度
        {
                LcdWriteCom(0x80+0X40+2);
                LcdWriteCom(0x0f);//开启光标
                if(increase_temperature==0)//增加温度
                {
                        delay_ms(5);
                        if(increase_temperature==0)
                        {
                                while(!increas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100)
                                {
                                        up_limit_temp=0;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if(reduce_temperature==0)//减少温度
                {
                        delay_ms(5);
                        if(reduce_temperature==0)
                        {
                                while(!reduce_temperature);
                                up_limit_temp--;
                                if(up_limit_temp<0)
                                {
                                        up_limit_temp=99;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2);//光标回写
                        }
                }
        }

        if(limit_choise_num==2)//调节下限温度
        {
                LcdWriteCom(0x80+0X40+12);
                LcdWriteCom(0x0f);//开启光标
                if(increase_temperature==0)//增加温度
                {
                        delay_ms(5);
                        if(increase_temperature==0)
                        {
                                while(!increase_temperature);
                                down_limit_temp++;
                                if(down_limit_temp>=100)
                                {
                                        down_limit_temp=0;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d);
                                LcdWriteData('0'+down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e);
                                LcdWriteData('0'+down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12);//光标回写
                        }
                }
                if(reduce_temperature==0)//减少温度
                {
                        delay_ms(5);
                        if(reduce_temperature==0)
                        {
                                while(!reduce_temperature);
                                down_limit_temp--;
                                if(down_limit_temp<0)
                                {
                                        down_limit_temp=99;
                                }
                                //写入新数据
                                LcdWriteCom(0x80+0X40+0x0d);
                                LcdWriteData('0'+down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e);
                                LcdWriteData('0'+down_limit_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12);//光标回写
                        }
                }
        }
}

void unnormal_proccessing(uint temp,uint up_temp,uint down_temp)//恒温控制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uint temp1=0;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temp1=datas[0]*1000+datas[1]*100+datas[2]*10+datas[3];//实际的温度乘以100

        if(temp1 < down_temp*100)//升温函数
        {
                heatting=0;//制热
                refrigerating=1;//不制冷

                unnormal=0;//不正常温度指示灯显示
                normal=1;//正常温度指示灯不显示

                //蜂鸣器报警
                warning=0;
                delay_ms(10);
                warning=1;
        }
        else if(temp1 > up_temp*100)//降温函数
        {
                heatting=1;//不制热
                refrigerating=0;//制冷

                unnormal=0;//不正常温度指示灯显示
                normal=1;//正常温度指示灯不显示

                //蜂鸣器报警
                warning=0;
                delay_ms(10);
                warning=1;
        }
        else//正常
        {
                heatting=1;//不制热
                refrigerating=1;//不制冷

                unnormal=1;//不正常温度指示灯不显示
                normal=0;//正常温度指示灯显示

                //蜂鸣器不报警
                warning=1;
        }
}

网友B(2016-05-07):
少函数呀

网友C(2016-09-07):
不是很理解,不需要封闭吗,我想要做一个恒温箱,用制冷模块和加热模块

网友D(2016-11-30):
DS18B20测温

网友E(2017-04-02):
很 好很需要,,51需要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刚想怎么下载呢,你都贴出来了。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请问这是不是用PROTEL软件画的啊,用PROTUSE能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是不是用PROTEL软件画的啊,用PROTUSE能画吗?

我刚看了 这个原理图是用ad画的 里面有ad的工程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刚看了 这个原理图是用ad画的 里面有ad的工程文件

这样啊,谢谢!

网友F:
问什么感觉程序上的端口和原理图上的端口对不上号么。有做出来的吗?原理图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I:
原理图是用AD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是不是用PROTEL软件画的啊,用PROTUSE能画吗?

可以,这里是用AD画的,proteus一样可以

网友J:
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试一试

网友J:
没有仿真图呢?只有原理图没有完整的工程文件没什么用啊,PCB图和元件封装呢

网友J:
谁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分享给我,有现金酬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谁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分享给我,有现金酬谢

如何联系!

网友J:
要全部的AD工程文件,包括原理图,PCB图,以及元器件封装

网友L(2017-05-12):
大拿就出来吧,看楼上说的多真诚,助人为乐,希望继续发扬。我也是初级水平,希望晓天狼星10也自力更生,自己多努力,才是硬道理,你有那么多黑必,多下载一些例子。看明白,适当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M:
做得不错,我也想做一个,可以参考一下楼主做法

网友M:
你好,请问一下楼主你那电路图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标好呀
这里J1是接哪里的?

下面两个R2接哪里的?另外两个8550都是要接上P0^8引脚吗?

这三个按钮接哪个引脚的?

我看了一下你的说明文件怎么和程序、电路有出入的?

程序里定义的引脚和说明文件不一样呀?说明文件和你电路应该是对应上的,但程序的PIN口定义不一样呀!哪个是对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问一下楼主你那电路图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标好呀
这里J1是接哪里的?

贴出来的程序,少函数,用不了。

网友O(2017-08-30):
你好!如果不能用,也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P:
很好 很有收获

网友Q(2017-12-13):
  内容我看不懂,但把洞洞板搞到那模样,实在是不得了。

网友R:
不错的创意,学习了

网友S(2018-03-19):
这个太棒了!对于学习价值高啊

网友T:
我也想要元件啊

网友U(2018-05-06):
请问楼主用什么作为加热装置

网友V(2018-07-05):
有proteus图吗   能发一份嘛

网友W(2018-12-06):
原理图有点看不懂啊,图上和程序有差异啊

网友X:
楼主这款可以用485通讯么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666,十分感谢

网友Z:
好东西,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谢谢。。。。。。。

网友AB(2019-01-05):
那个加热的东西叫什么??

网友AC(2019-03-29):
老板能发一份代码跟原理图到我邮箱吗?
2060001515@qq.com

网友AD:
弄个标签打印机,打印后再贴电路板上比手写的要高级好看些

网友AE(2019-06-04):
真是太棒了,学到了新的知识

网友AF:
走线和焊功不错。

网友AG(2019-07-22):
有做出来了的朋友吗?

网友AH(2020-10-04):
能加入键盘输入吗?

网友AI(2021-12-21):
控制加温用来发豆芽菜应该不错

网友AJ: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理解,不需要封闭吗,我想要做一个恒温箱,用制冷模块和加热模块

可以做到,我设计的恒温箱温控做到0.5以内的温飘.

网友AK(2023-05-09):
手工焊接很好!

网友AL(2025-06-21):
感谢感谢感谢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制作。值得收藏以后有时间做一个.
下面是楼主的电路图和主程序: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