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42步进电机不知道接线,程序已经写好!求救50黑币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42步进电机不知道接线,程序有!求救50黑币。。,现在想要电机转起来,希望有人能够帮我,51芯片的脚怎么接我才可以控制电机。谢谢  qq1492548699

#include <AT89X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
//定义一个数据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0x7F,                  //表格第1步数据0b01111111
    0x3F,                  //表格第2步数据0b00111111
    0xBF,                  //表格第3步数据0b10111111
    0x9F,                  //表格第4步数据0b10011111
    0xDF,                  //表格第5步数据0b11011111
    0xCF,                  //表格第6步数据0b11001111
    0xEF,                  //表格第7步数据0b11101111
    0x6F,                  //表格第8步数据0b01101111
};
//---------------------------------------
//8独立按键相关I/O设置
sbit P1key=P2^0;           //按键P1接在P2.0口上
sbit P2key=P2^1;           //按键P2接在P2.1口上
sbit P3key=P2^2;           //按键P3接在P2.2口上
sbit P4key=P2^3;           //按键P4接在P2.3口上
sbit P5key=P2^4;           //按键P5接在P2.4口上
sbit P6key=P2^5;           //按键P6接在P2.5口上
sbit P7key=P2^6;           //按键P7接在P2.6口上
sbit P8key=P2^7;           //按键P8接在P2.7口上
//---------------------------------------
//---------------------------------------
//按键部分用寄存器设置
unsigned char KEYbuf;      //设置8位的寄存器用来暂存按键键值数据
unsigned char KEYcon;
bit KEYbit;
//---------------------------------------
unsigned char STEPspeed;
//---------------------------------------
//名称: 主函数
//适用:给力者GL9单片机开发学习系统
//公司:宁波芯动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www.MovingChip.com
//日期:20120914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unsigned int a=0;      //定义一个int型变量,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b=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显示内容用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8独立按键扫描部分***
    //按P1-P8键,KEYbuf赋值1-8
        if(P1key==0) KEYbuf=1;     //如果P1键按下,KEYbuf赋值写1
        else if(P2key==0) KEYbuf=2; //如果P2键按下,KEYbuf赋值写2
        else if(P3key==0) KEYbuf=3; //如果P3键按下,KEYbuf赋值写3
        else if(P4key==0) KEYbuf=4; //如果P4键按下,KEYbuf赋值写4
        else if(P5key==0) KEYbuf=5; //如果P5键按下,KEYbuf赋值写5
        else if(P6key==0) KEYbuf=6; //如果P6键按下,KEYbuf赋值写6
        else if(P7key==0) KEYbuf=7; //如果P7键按下,KEYbuf赋值写7
        else if(P8key==0) KEYbuf=8; //如果P8键按下,KEYbuf赋值写8
    else
    {
   KEYbuf=0;
     if(KEYbit==0)
   {
    if(++KEYcon>20)
    {
     KEYcon=0;
       KEYbit=1;              //无按键按下,KEYbit赋值为1
    }
   }
  }
    //*********************
  if(KEYbuf==1)               //P1键控制步进电机方向
  {
   if(KEYbit==1)
   {
    KEYbit=0;
    if(++STEPspeed>3) STEPspeed=0;     //速度加1,并限制在0-3间
   }
  }
  if(STEPspeed==0)
  {
   for(a=0;a<1700;a++);   //速度1延时
  }
  else if(STEPspeed==1)
  {
   for(a=0;a<1300;a++);   //速度2延时
  }
  else if(STEPspeed==2)
  {
   for(a=0;a<900;a++);    //速度3延时
  }
  else
  {
   for(a=0;a<500;a++);    //速度4延时
  }
  if(++b>7) b=0;         //b做+1操作,并限制在0-7以内
  P1=TAB;      //将TAB的值送入P1口输出
   }
}

网友A(2016-03-04):
估计楼主的程序也不行吧

网友B:
一般三根线,cp,drive,GND 端,
程序可能要用pwm,但是没见你程序里面有,

网友C:
楼主土豪,买一百多的驱动器,方向和脉冲只需要接在+上面就行了,然后就是四线结对,分为两相,分不出来的话看括号(那一根线把四线其中的两根短接,然后转动电机轴,发现有种锁死的感觉那就是一对的,然后就是使能端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买一百多的驱动器,方向和脉冲只需要接在+上面就行了,然后就是四线结对,分为两相,分不出来的 ...

驱动28块钱买的。我现在单片机的脚怎么接驱动上面来 就是搞不清楚,比如说P1.2接哪里 P1.3接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28块钱买的。我现在单片机的脚怎么接驱动上面来 就是搞不清楚,比如说P1.2接哪里 P1.3接哪里

看完你的程序,突然发现你的程序是写给直流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完你的程序,突然发现你的程序是写给直流电机的。

这是两相四线的驱动方式,就按照这写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相四线的驱动方式,就按照这写程序就好了

这是我写的1相/两相/1,2相励磁的程序

/*
1相励磁法延迟较2相励磁法延迟时间长,一般来说,1相励磁法延迟为5~10毫秒,2相励磁法延迟时间为2毫秒左右,

但一般使用1-2相励磁法
*/

#include<reg52.h>
sbit a1=P1^0;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bit flag;

unsigned char speed;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speed=1;
while(1)
{

        while(flag)
        {
                coil_off;
                delay(speed);

                coil_a1;
                delay(speed);

                coil_ab1;
                delay(speed);

                coil_b1;
                delay(speed);

                coil_bc1;
                delay(speed);

                coil_c1;
                delay(speed);

                coil_cd1;
                delay(speed);

                coil_d1;
                delay(speed);

                coil_da1;
                delay(speed);

        }

        while(!flag)
        {
                coil_off;
                delay(speed);

                coil_da1;
                delay(speed);

                coil_d1;
                delay(speed);

                coil_cd1;
                delay(speed);

                coil_c1;
                delay(speed);

                coil_bc1;
                delay(speed);

                coil_b1;
                delay(speed);

                coil_ab1;
                delay(speed);

                coil_a1;
                delay(speed);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int x,y;
        for(x=0;x<t;x++)
                for(y=0;y<123;y++);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if(!INT0)
   {
   delay(1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0)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flag=!flag;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写的1相/两相/1,2相励磁的程序

/*

可以加我QQ1492548699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写的1相/两相/1,2相励磁的程序

/*

我现在不晓得接线 哎。我的控制线该接的单片机的哪几脚

网友E:
买这货时没有说明书之类附件的教你如何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买这货时没有说明书之类附件的教你如何操作?

有关键是我接上线后电机一秒估计只转了1毫米的距离。而且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F:
你这个驱动器好像还要设置吧。你这个程序不能用。

网友G(2018-03-25):
楼主整明白没,我是新手,刚接触单片机,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