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PWM控制电压时,PWM的周期如何确定呢?

楼主(2016-03-04):
做毕业设计中,希望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用定时器做

楼主:
恩,我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周期。比如我要得到原电压的一半,那么高电平的频率和低电平的频率在一个周期内是相等的,关键是这个周期可以是500us 1ms 或者1s   ,这个周期如何确定呢?

网友A: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lick=0;              /*中断次数计数器变量*/
   TH0=T_TH0;                         /*恢复定时器初始值*/
   TL0=T_TL0;
   ++click;
   if (click>=100) click=0;

   /*当小于占空比值时输出低电平,高于时是高电平,从而实现占空比的调整*/
   if (click<=PWM1)   P10=1;
   else  P10=0;
}

定时器时间*100就是PWM周期

网友B:
设置定时器1MS 中断一次  设置一个变量N M   每中断一次N M自加一次   假设N=60 你复位管脚状态  m>你设置的PWM  更新引脚状态

简单的写下 就是

{
  n++;
m++;
if(n==100)
{
    p0.1=0;
n=0;
m=0;
}

if(m<你设的pwm值)
{
    p0.1=1;
}
else
{
    p0.1=0;
}

设想一下  假设1ms 中断一次 n+100次 就是100ms   假设你PWM设置的值为60  那个M 在小于60的时候  管脚是不是高电平 在60《m《100  的时候 管脚是不是为低电平   那么占空比 不就是60/10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定时器1MS 中断一次  设置一个变量N M   每中断一次N M自加一次   假设N=60 你复位管脚状态  m>你设置 ...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click=0;              /*中断次数计数器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