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E5芯片的中文资料及应用(汇编程序)

楼主(2016-03-04):
()nRF9E5芯片应用简述
nRF9E5是一款工作频率为433/868/915MHz的智能射频芯片,该芯片采用1.9V~3.6V单电源供电,32脚QFN封装(5×5mm),发射功率为10dBm,接收灵敏度-100dBm,在低功耗时电流仅2.5μA,在发射功率为-10dBm时的发射电流11mA,接收模式下的电流12.5mA,适用于工业无线传感器、遥控器和无线报警器等。经测试在没有建筑物阻挡的情况下,发送端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隔一层玻璃,接收端在1000米远的马路上能稳定传输没问题,或者在本楼层1至4楼之间传输也很好。
下图所示为nRF9E5的内部结构框图。nRF9E5是一片嵌入了nRF905无线收发芯片、集成增强型8051微处理器和4个通道的10位ADC,采样速率为80ksps,内含1.22V电压基准、电源管理、PWM输出、UART异步串口、SPI通讯接口、逻辑接口电路、看门够电路、多通道可编程唤醒,以及CRC检验和多点通信控制,高频电感和滤波器等已经全部内置,外围元件很少,芯片的一致性能好、稳定且不易受干扰。
nRF9E5没有复杂的通讯协议,完全对用户透明,同种产品之间可以自由通讯,内置的CRC纠错硬件电路和协议免去了软件开发人员的软件纠错编程和微控器的纠错运算,降低了无线应用的开发难度。

(二)、nRF9E5芯片I/O口设置
nRF9E5有一8 位的通用双向口(P0口)。另外,4个SPI 也可以用作通用IO口(P1 口)。大部分通用 I/O 口都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为第二功能,第二功能包括:RXD、TXD,SPI、3个定时器/计数、PWM输出等。
nRF9E5的P0 口通过 P0_ALT 和 P0_DIR 进行设置。若 P0_ALT.n = 1,则引脚P0.n 具有UART、外部中断、定时器输入或脉宽调制输出功能; RXD方向取决于 P0_DIR.1 的值。若要使用 INT0_N  或INT1_N作为中断,则必须使用 P0_ALT.3 / P0_ALT.4 的第二功能。若未置 P0_ALT.n=1,则相应的 P0.n 作为通用 IO 口使用, 其方向由P0_DIR.n 确定。如下表所示:

引脚
P0_ALT.nP0_DIR.n
10
11
00
01
P00
GTIMER
Out
GTIMER
Out
P0.0
Out
P0.0
In
P01
RXD
Out
RXD
In
P0.1
Out
P0.1
In
P02
TXD
Out
TXD
Out
P0.2
Out
P0.2
In
P03
INT0_N
In
INT0_N
In
P0.3
Out
P0.3
In
P04
INT1_N
In
INT1_N
In
P0.4
Out
P0.4
In
P05
T0
In
T0
In
P0.5
Out
P0.5
In
P06
T1
In
T1
In
P0.6
Out
P0.6
In
P07
PWM
Out
PWM
Out
P0.7
Out
P0.7
In
表9   P0 口功能设置表
P1 口有4 个引脚,当SPI_CTRL=01时是作SPI 口用。。引脚EECSN作为EEPROM 的片选信号,MOSI作为SPI输出,MISO作为SPI输入,SCK作为SPI时钟。将SPI_CTRL设为不等于01时,若P1_ALT.n 设为0则P1.0--P1.3为通用 IO 口,此时 P1_DIR.n 决定是输入还是输出口,见下表。

引脚

SPI_CTRL=01
SPI_CTRL!=01
P1_ALT.n=1
P1_ALT.n=0
P1_DIR.n=0
P1_DIR.n=1
SCK
SPI.时钟
Out
T2
In
P1.0
In
P1.0
Out
MOSI
SPI 数据输出
Out
P1.1
I/O
P1.1
In
P1.1
Out
MISO
SPI 数据输入
In
P1.2
In
P1.2
In
P1.2
In
EECSN
P1.3
Out
P1.3
I/O
P1.3
In
P1.3
Out
无线收发器是由 P2 口来控制的,P2口的地址与 8051相同。但是因无线收发器集成在片内,P2口不再是双向口。为了匹配无线电收发器子系统的需要,P2 口锁存电压值与标准8051也有所不同。无线收发器是通过 P2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的SPI_CTRL 来控制的,如下表所示:
SFR 地址
R/W
位数
初始值
名称
功能
A0
R/W
8
04
P2
NRF905 无线电收发器和AD 转换器子系统的 IO
接口
B3
R/W
2
0
SPI_CTRL
00->不用SPI
01->SPI 与端口P1 相连接
1x->SPI 与nRF905/AD相连接

P2 寄存器位:功能
相应的 nRF905 收发器引脚名称
读:
7: nRF905 收发器地址匹配
AM
6: nRF905 收发器载波检测
CD
5: nRF905 收发器数据就绪
DR
4:ADC  转换结束
EOC
3:0   (未使用)

2: nRF905收发器和ADC SPI  数据输出(SBMISO)
MISO
1: 0(未使用)

0:0(未使用)

:
7: (未使用)

6: (未使用)

5: nRF905收发器使能接收器功能
TRX_CE
4: nRF905收发器发射/接收选择
TX_EN
3: nRF905收发器和ADC SPI 芯片选择(SBCSN)
CSN
2: (未使用)

1: nRF905收发器和ADC SPI  数据 (SBMOSI)
MOSI
0: nRF905收发器和ADC SPI  时钟(SBSCK)
SCK
()nRF9E5芯片A/D口转换
nRF9E5的AD转换器是一个10位的线性转换器,在低频信号及滤波器的作用下可以增大到12位。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是:AREF或内部带隙参考电压(1.22V)。
默认状态下AD 转换器是 10位的,如有特殊要求,也可以设置成6,8,12位转换模式。AD转换器也可以应用在其它模式下,比如 AIN0 输入一负电压,AIN1~AIN3作为放大输入端。
AD 转换器有两个寄存器ADC_CONFIG_REG 和 ADC_DATA_REG。输入频道的选择直接由 START_ADC_CONV 控制,CHSEL 的值从0 到 3 分别对应选择 AIN0 到AIN3, 若CHSEL 设置为 1xxx 则nRF9E5 提供给 AD转换器内部电压:VDD/3~1.22V。
AD 转换的结果将保存在ADC_DATA_REG 寄存器中。数据存储形式如下表所示由ADC_RL_JUST来决定。

溢出状态保存在STATUS_REGISTER寄存器中的 ADC_RFLAG 中。当 ADC_PWR_UP=0时,AD转换器功能被禁止。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时的测量值:当VFSSEL=0,CHSEL选择一个输入AINi(AIN0到 AIN3),AD转换的结果 ADCDATA 与 VAINi/1.22成正比:

ADC-配置寄存器说明
参数
位宽
说明
CSTARTN
1
当 ADCRUN  无效时,此信号的上升沿将启动AD 转换,
ADCRUN
1
有效时,AD 转换器连续转换。此时可忽视CSTARTN 的状态
ADC_PWR_UP
1
ADC 使能
VFSSEL
1
AD 转换器参考电压选择
0:内部带隙参考电压(1.22V)
1:外部引脚AREF 参考电压(如果CHSEL=[1xxx],不考虑VFSSEL状态)
CHSEL
4
输入通道选择:
0000:AIN0             0001: AIN1
0010:AIN2             0011:AIN3
1xxx:内部 VDD/3
RESCTRL
2
A/D 转换器分辨率:
00:6 位        01:8 位
10:10 位       11:12 位
DIFFMODE
1
使能差分测量,AIN0 输入一负电压,AIN1~AIN3 作为放大输入端,
ADC_RL_JUST
1
选择向左或者向右数据存放格式
0:数据向左存放
1:数据向右存放

状态寄存器说明
参数
位宽
说明
AM
1
地址匹配,接收到与本机地址匹配的地址数据。(见 9.8章)
CD
1
载波检测,接收到相同频率的载波.详细说明见9.7 章.
DR
1
数据就绪,接收到一包有效数据(地址和 CRC 校验正确)(见 9.9章)
EOC
1
转换结束,表明 AD 转换已经完成,数据存储在ADC_DATA_REG 里.
ADC_RFLAG
3
ADC 溢出标志:
RFLAG[2]:未溢出(ADCDATA=0)RFLAG[1]:溢出(ADCDATA=2n-1)
RFLAG[0]:溢出部分=RFLAG[1]或者RFLAG[2]
EXIF 特殊功能寄存器控制字

功能
EXIF.7
IE5-中断5 标志位。IE5=1 则探测AM 信号上升沿(见P2)。IE5必须由软件清0。使能后软件
设置产生中断
EXIF.6
IE4-中断4 标志位。IE4=1则探测 DR 信号上升沿.(见P2)。.IE4必须由软件清 0。使能后软件
设置产生中断
EXIF.5
IE3-中断3 标志位。IE3=1表明内部SPI 模块已发射或接收了 8 位数据,等待新指令。.IE3必
须由软件清 0。使能后软件设置产生中断
EXIF.4
IE2-中断2 标志位。IE2=1则探测 ADC’s 的EOC 信号上升沿(见第10章)。IE2必须由软件清
0。使能后软件设置产生中断
EXIF.3
保留位 为 1
EXIF.2-0
保留位 为 0

(四)、nRF9E5芯片用户程序
      nRF9E5的主程序存放在外部的串行EEPROM中,当芯片开始上电时,其内部固化的厂家引导程序通过SPI接口,将外部EEPROM中的主程序导入nRF9E5RAM(4K字节空间,没有被主程序占用的可作为片内RAM使用),接着执行跳转指令,开始主程序的运行。主程序需要按照下表所示的规则写入EEPROM中,其中SPEED(bit3)EEPROM的最大读写速度,01MHz10.5MHzXO_FREQ(bit2,1,0)nRF9E5的外接晶振的频率,000=4MHz001=8MHz010=12MHz011=16MHz100=20MHz

在用编程器写程序时,前3个单元是0B0302,后面是主程序。其中0BH=00001011代表speed=1,XO_FREQ =011表示外接晶振是16MHz,03代表应用程序起始偏移量,02代表主程序的256字节区,见下图。

nRF9E5发送数据程序

;开机进行键扫描,有按键按下,就把该键值(10h,20h,40h)送出20个,然后等待接收20个字符;接收到20个字符后,把这些数据送串口发送到微机里,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检查接收情况。
          PWMCON      EQU    0A9h
             PWMDUTY     EQU    0AAh
             REGX_MSB    EQU    0ABh
             REGX_LSB    EQU    0ACh
            REGX_CTRL   EQU    0ADh
             RSTREAS     EQU     0B1h
            SPI_DATA    EQU      0B2h
            SPI_CTRL    EQU  0B3h
             SPICLK      EQU  0B4h
             TICK_DV     EQU 0B5h
             CK_CTRL     EQU     0B6h
             CKLFCON     EQU      0BFh
              EXIF        EQU 91h
              EIE         EQU0E8h
           CKCON      EQU  8EH
           SPI_SCK    EQU   P2.0
            SPI_MOSI   EQU   P2.1
            RACSN      EQU  P2.3
            TXEN       EQU P2.4
            TRX_CE     EQU   P2.5
          SPI_MISO   EQU   P2.2
            EOC        EQU   P2.4
             DR         EQU   P2.5
            CD         EQU   P2.6
             AM         EQU P2.7
              P0_DRV   EQU93H
              P0_DIR   EQU  94H
              P0_ALT  EQU  95H
             P1_DIR  EQU  96H
             P1_ALT  EQU  97H
             KeyValue  EQU 20H
            L0  EQU  KeyValue.4     ;L0=1,(20H)=10H
            L1  EQU  KeyValue.5     ;L1=1,(20H)=20H
            L2  EQU  KeyValue.6     ;L2=1,(20H)=40H
             S0 EQU    P0.5
             S1 EQU    P0.6
             S2 EQU    P0.7
          LED0   EQU    P0.0
             LED1   EQU    P0.3
             LED2   EQU    P0.4
           BZW    EQU   12H          ;设一个标志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004BH
                RETI
                ORG 0050H
;串口发送数据到pc
PutChar:        CLR   ES
                MOV     SBUF ,R7
                JNB     TI,  $       ;串口发送无线收到的R7键值(10H,20H,40H)
                      CLR     TI
                SETB ES
                           RET
;初始化子程序
Init:     MOV     SP,#60H        ;设堆栈指针
        MOV     TH1,#0F3h            ;波特率19200N,8,1
        MOV     TL1,#0F3h            ;波特率19200N,8,1 ;;;;;;
              ORL     CKCON,#10H          ;T1M=1,1/4时钟
              MOV     PCON,#80H           ;SMOD=1,波特率加倍
              MOV     SCON,# 50h        ; Timer1 8bit auto reload ,方式1,REN=1,TI=1
             MOV     TMOD,#21h           ;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ORL     P0_ALT,#06h          ; P0.0 out,P0.1 input(RXD),P0.2(TXD) P0.3P0.4输出,,P0.5 P0.6 P0.7输入
            MOV     P0_DIR,#0E2h
            MOV     SPICLK,#01h        ; Connect internal SPI controller toRadio
            MOV     SPI_CTRL,#02h
           SETB    LED0                 ;灯灭
           SETB    LED1
           SETB    LED2
        MOV     BZW,#00H
           CLR     RACSN                 ;SPI片选有效
            MOV     R7,#19h               ;RF配置寄存器10-19为读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7
           ORL     A,#0CH                ;读结果送R6也就是送到06H单元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09h               ;00-09RF配置寄存器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6h
            LCALL   SpiReadWrite          ;把读出的结果写回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to RF config address 3 (RX payload)
             MOV     R7,#03H    ;配置RX_PWR,初值20H,32个字节03h3个字节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11h         ;Read RF config address 1
             LCALL   SpiReadWrite  ;读配置寄存器。0001aaaa,aaaa指出读操作的开始字节,
         CLR     A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写配置寄存器。0000aaaa,aaaa指出写操作的开始字节,
            MOV     A,R7                  ;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ANL     A,#0F0H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RF config address 0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F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6
          ORL     A,#0Dh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44h             ;44接收、发送地址长度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01h1字节有效20h32字节有效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LCALL   C0185
           SETB    RACSN
              SETB    EA
          SETB  ES       ;
            RET
;扫描键盘子程序
ScanKey:     CLR     A                    ;扫描键盘即扫描3个按钮,获取键值
                 MOV     KeyValue,A           ;没有键盘按下转c00b1
            JB      S0,C00B1
           SETB    L0                   ;L0按下Keyvalue=10h,L0=Keyvalue.4
           CLR     LED0                 ;1键盘按下LED0灯亮延时后熄灭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C00B1:JB      S1,C00BF             ;L1按下Keyvalue=20h,L0=Keyvalue.5
           SETB    L1
           CLR     LED1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1
C00BF:JB      S2 ,C00CD
           SETB    L2                   ;L2按下Keyvalue=40h,L0=Keyvalue.6
          CLR     LED2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2
C00CD:  MOV     A,KeyValue
           JZ      C00D9
FS:     MOV  R2,#20H                 ;发送20个字节
FS1:    MOV     A,KeyValue
        MOV     R7,A                 ;获取的键值送R7
        SETB    TXEN                 ;发送使能
            LCALL   TransmitPacket       ;调用发射程序包
          CLR     TXEN
          MOV     R7,#2AH
           LCALL   Delay100us
        DJNZ  R2,FS1
C00D9:        RET
;无线接收子程序
ReceivePacket:      SETB    TRX_CE                ;等待接收完毕
                   JNB     TRX_CE,C010E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TRX_CE
                       MOV     KeyValue,R7
               INC  BZW
                       JNB     L0,C00F9              ;对接收数据进行计数
          CLR     LED0
C00F9:              JNB     L1,C00FE
                       CLR     LED1
C00FE:             JNB     L2,C0103
                      CLR     LED2
C0103: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C010E:           RET
;无线发送子程序
TransmitPacket:   MOV     R5,07H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CLR     RACSN                 ;Writeaddress command
                          MOV     R7,#22H           ;写发送地址命令22H
                          LCALL   C0185             ;E7,E7,E7,E7 TX_ADDRESS
                       SETB    RACSN
                        MOV     R7,#01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CLR     RACSN
                     MOV     R7,#20H           ;写发送数据命令20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H            ;保存在R5中的键值送R7发送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SETB    TRX_CE
                       MOV     R7,#0AH           ;发送后延时
                        LCALL   Delay100us
                       CLR     TRX_CE
C0136:                JNB     TRX_CE,C0136      ;等待发送完毕
                       RET
;主程序
main:          LCALL   Init              ;主程序,现调用初始化程序
                CLR     LED0              ;3个灯陆续点亮后熄灭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1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2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Q:           MOVA,#20H
             MOVR2,#60D     ;清数据区
             MOV R0,#13H
QING:    MOV@R0,A      ;清数据区
              INC R0
              DJNZ R2,QING
C0158:      LCALL   ScanKey           ;扫描键盘等待接受数据
                 MOV     A,KeyValue
            JZ C0158
            MOV R0,#30H
            AJMPFH                      ;等待接收数据
            CLR     A                    ;扫描键盘即扫描3个按钮,获取键值
                 MOV     KeyValue,A           ;没有键盘按下转c00b1
                JB      S0,C0158
               SETB    L0                   ;L0按下Keyvalue=10h,L0=Keyvalue.4
                CLR     LED0                 ;1键盘按下LED0灯亮延时后熄灭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MOV     A,KeyValue
                JZ      C0158

FH:           SETB    TRX_CE                ; nRF905 发器使能,接收器功能
                    JNB     TRX_CE,FH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SPI片选有效
                       CLR     TRX_CE
               MOV     A,R7
                        MOV @R0,A
               MOV     R7,#05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INC  BZW
               INC R0
               MOV A,BZW
               XRL  A,#20D
               JZ  FH0
               AJMP FH
FH0:           MOVR2,#20D                ;  OK
               MOV R0,#30H
               CLR     LED0
FH1:           MOV A,@R0
               MOV R7,A
               LCALL   PutChar
               INC R0
               DJNZ R2,FH1
               LCALL Delay
               MOV BZW,#0
               SETB LED0
               LCALL Delay
                  LJMP    C0158
C0185:       LCALL   SpiReadWrite       ;写发送数据地址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SpiReadWrite:  ANL     EXIF,#0DFH     ;Move byte to send to SPI data register
                MOV     SPI_DATA,R7   ;读写SPI数据
C019E:        MOV     A,EXIF
                 JNB     0E0H.5,C019E
                MOV     R7,SPI_DATA
               RET

Delayms:    MOV     10H,R7          ;延时子程序
C01A8:       MOV     R7, 10H
                DEC     10H
                MOV     A,R7
                JZ      C01BF
               CLR     A
               MOV     R5,A
C01B1:        MOV     A,R5
               CLR     C
                SUBB    A,#0AH
                JNC     C01A8
                MOV     R7,#0AH
                 LCALL   Delay100us
               INC     R5
                SJMP    C01B1
C01BF:       RET
Delay100us:   MOV     11H,R7
Delay100us1:  MOV     R7, 11H
               DEC    11H
               MOV     A,R7
                   JZ      C021D
               CLR     A
               MOV     R6,A
Delay100us2:   MOV     A,R6
                CLR     C
                SUBB    A,#23H
                JNC     Delay100us1
               INC     R6
                   SJMP    Delay100us2
C021D:    RET
DELAY:         MOV 70H,#0FFH
DELAY1:        LCALL DELAY2
               DJNZ 70H,DELAY1
               RET
DELAY2:        MOV 71H,#0FFH
DELAY3:        NOP
               DJNZ 71H,DELAY3
               RET

END

nRF9E5接收数据程序示例
;开机等待接收20个字符,送到30h起始的单元中,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发送出去
           PWMCON      EQU    0A9h
             PWMDUTY     EQU    0AAh
             REGX_MSB    EQU    0ABh
             REGX_LSB    EQU    0ACh
            REGX_CTRL   EQU    0ADh
             RSTREAS     EQU     0B1h
            SPI_DATA    EQU      0B2h
            SPI_CTRL    EQU  0B3h
             SPICLK      EQU  0B4h
             TICK_DV     EQU 0B5h
             CK_CTRL     EQU     0B6h
             CKLFCON     EQU      0BFh
              EXIF        EQU 91h
              EIE         EQU 0E8h
          CKCON      EQU  8EH
           SPI_SCK    EQU   P2.0
            SPI_MOSI   EQU   P2.1
            RACSN      EQU  P2.3
            TXEN       EQU P2.4
            TRX_CE     EQU   P2.5
          SPI_MISO   EQU   P2.2
            EOC        EQU   P2.4
             DR         EQU   P2.5
            CD         EQU   P2.6
             AM         EQU P2.7
              P0_DRV   EQU93H
              P0_DIR   EQU  94H
              P0_ALT  EQU  95H
             P1_DIR  EQU  96H
             P1_ALT  EQU  97H
             KeyValue  EQU 20H
            L0  EQU  KeyValue.4     ;L0=1,(20H)=10H
            L1  EQU  KeyValue.5     ;L1=1,(20H)=20H
            L2  EQU  KeyValue.6     ;L2=1,(20H)=40H
             S0 EQU    P0.5
             S1 EQU    P0.6
             S2 EQU    P0.7
        LED0   EQU    P0.0
             LED1   EQU    P0.3
             LED2   EQU    P0.4
          BZW    EQU   12H          ;设一个标志位
                ORG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4BH
                RETI
                ORG 0050H
PutChar:        CLR   ES
                MOV     SBUF ,R7
                JNB     TI,  $   ;串口发送无线收到的R7键值(10H,20H,40H)
                          CLR     TI
                SETB ES
                          RET

Init:           MOV     SP,#60H           ;设堆栈指针
               MOV     TH1,#0F3h            ;波特率19200N,8,1
               MOV     TL1,#0F3h            ;波特率19200N,8,1 ;;;;;;
                       ORL     CKCON,#10H          ;T1M=1,1/4时钟
                         MOV     PCON,#80H           ;SMOD=1,波特率加倍
                         MOV     SCON,# 50h          ; Timer1 8bit auto reload ,方式1,10UART波特率可变,波特率受MSOD影响,REN=1,TI=1
             MOV     TMOD,#21h           ; Timer1 8bit auto reload  20---21;;;;;;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ORL     P0_ALT,#06h          ; P0.0 out,P0.1 input(RXD),P0.2(TXD) P0.3 P0.4输出,,P0.5 P0.6P0.7输入
            MOV     P0_DIR,#0E2h
            MOV     SPICLK,#01h        ; Connect internal SPI controller to Radio
            MOV     SPI_CTRL,#02h
           SETB    LED0                 ;灯灭
           SETB    LED1
           SETB    LED2
        MOV     BZW,#00H
           CLR     RACSN                 ;SPI片选有效
            MOV     R7,#19h               ;RF配置寄存器10-19为读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7
           ORL     A,#0CH                ;读结果送R6也就是送到06H单元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09h               ;00-09RF配置寄存器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6h
            LCALL   SpiReadWrite          ;把读出的结果写回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to RF config address 3 (RX payload)
             MOV     R7,#03H      ;配置RX_PWR,初值20H,32个字节01h1个字节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11h         ;Read RF config address 1
             LCALL   SpiReadWrite ;读配置寄存器。0001aaaa,aaaa指出读操作的开始字节,
         CLR     A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写配置寄存器。0000aaaa,aaaa指出写操作的开始字节,
            MOV     A,R7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ANL     A,#0F0H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RF config address 0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F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6
          ORL     A,#0Dh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44h             ;44接收、发送地址长度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01h1字节有效20h32字节有效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LCALL   C0185
           SETB    RACSN
              SETB    EA
           SETB  ES       ;
            RET
ScanKey:     CLR     A                    ;扫描键盘即扫描3个按钮,获取键值
                 MOV     KeyValue,A           ;没有键盘按下转c00b1
                  JB      S0,C00B1
                SETB    L0                   ;L0按下Keyvalue=10h,L0=Keyvalue.4
                CLR     LED0                 ;1键盘按下LED0灯亮延时后熄灭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C00B1:      JB      S1,C00BF             ;L1按下Keyvalue=20h,L0=Keyvalue.5
                 SETB    L1
                 CLR     LED1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1
C00BF:    JB      S2 ,C00CD
                SETB    L2                   ;L2按下Keyvalue=40h,L0=Keyvalue.6
                 CLR     LED2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2
C00CD:         MOV     A,KeyValue
               JZ      C00D9
FS:            SETB    TXEN                 ;发送使能
                 MOV     R7,A                 ;获取的键值送R7
            MOV  R2,#20H                 ;发送20个字节
FS1:            LCALL   TransmitPacket       ;调用发射程序包
             DJNZ  R2,FS1
                 CLR     TXEN
C00D9:        RET

ReceivePacket:      SETB    TRX_CE                ;等待接收完毕
                 JNB     TRX_CE,C010E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TRX_CE
                MOV     KeyValue,R7
           INC  BZW
                 JNB     L0,C00F9              ;对接收数据进行计数
          CLR     LED0
C00F9:        JNB     L1,C00FE
                CLR     LED1
C00FE:       JNB     L2,C0103
                CLR     LED2
C0103: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C010E:      RET

TransmitPacket:MOV     R5,07H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CLR     RACSN                 ;Writeaddress command
                    MOV     R7,#22H           ;写发送地址命令22H
                   LCALL   C0185             ;E7,E7,E7,E7 TX_ADDRESS
                SETB    RACSN
                  MOV     R7,#01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CLR     RACSN
                MOV     R7,#20H           ;写发送数据命令20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H            ;保存在R5中的键值送R7发送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SETB    TRX_CE
                 MOV     R7,#0AH           ;发送后延时
                 LCALL   Delay100us
                CLR     TRX_CE
C0136:          JNB     TRX_CE,C0136      ;等待发送完毕
                RET

main:          LCALL   Init              ;主程序,现调用初始化程序
                CLR     LED0              ;3个灯陆续点亮后熄灭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1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2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C0158:     LCALL   ScanKey           ;扫描键盘等待接受数据
Q:           MOVA,#20H
             MOVR2,#60D     ;清数据区
             MOV R0,#13H
QING:    MOV@R0,A      ;清数据区
             INC R0
             DJNZ R2,QING
            MOV R0,#30H
            MOV R2,#20D
            AJMPFH                      ;等待接收数据

FCBQ1:      MOV R0,#30H
             MOV R2,#20D
FCBQ2:      MOV     A,@R0
                  SETB    TXEN                 ;发送使能
                  MOV     R7,A                 ;获取的键值送R7
                  LCALL   TransmitPacket       ;调用发射程序包
                  CLR     TXEN
             MOV     R7,#0AH              ;必须加延时,否则收不到
                    LCALL   Delay100us
             INC R0
             DJNZ R2,FCBQ2
              CLR LED0
              LCALL Delay
              SETB  LED0
              MOV BZW,#0
              LJMP C0158

FH:           MOV R0,#30H
JS0:           SETB    TRX_CE                ;等待接收完毕
                        JNB     TRX_CE,JS0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TRX_CE
               MOV     A,R7
               MOV     @R0,A
               XRL A,#10H
               JNZ JS1
               CLR     LED0              ;;;;;;
               AJMP  JS3
JS1:           MOV A,R7
               XRLA,#20H
               JNZ JS2
               CLR     LED1              ;;;;;;
JS2:           MOV A,R7
               XRL A,#40H
               JNZ JS3
               CLR     LED2              ;;;;;;
JS3:           MOV     R7,#0A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INC  BZW
               INC  R0
               MOV A,BZW
               XRL  A,#20D
               JZ  FH2
               AJMP JS0
FH0:           MOV R2,#20D
               MOV R0,#30H
FH1:           MOV A,@R0
               MOV R7,A
               LCALL   PutChar
               INC R0
               DJNZ R2,FH1
               LCALL Delay
               MOV BZW,#0
               SETB LED0
FH2: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LJMP    FCBQ1

C0185:             LCALL   SpiReadWrite       ;写发送数据地址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SpiReadWrite:  ANL     EXIF,#0DFH     ;Move byte to send to SPI data register
                       MOV     SPI_DATA,R7   ;读写SPI数据
C019E:              MOV     A,EXIF
                        JNB     0E0H.5,C019E
                       MOV     R7,SPI_DATA
                    RET
Delayms:    MOV     10H,R7          ;延时子程序
C01A8:       MOV     R7, 10H
                DEC     10H
                MOV     A,R7
                JZ      C01BF
               CLR     A
               MOV     R5,A
C01B1:        MOV     A,R5
               CLR     C
                SUBB    A,#0AH
                JNC     C01A8
                MOV     R7,#0AH
                 LCALL   Delay100us
               INC     R5
                SJMP    C01B1
C01BF:       RET

Delay100us:   MOV     11H,R7
Delay100us1:  MOV     R7, 11H
                 DEC    11H
                 MOV     A,R7
                  JZ      C021D
                 CLR     A
                 MOV     R6,A
Delay100us2:  MOV     A,R6
                  CLR     C
                  SUBB    A,#23H
                  JNC     Delay100us1
                 INC     R6
                  SJMP    Delay100us2
C021D:       RET
DELAY:         MOV70H,#0FFH
DELAY1:        LCALL DELAY2
                     DJNZ70H,DELAY1
                    RET
DELAY2:        MOV 71H,#0FFH
DELAY3:        NOP
                    DJNZ71H,DELAY3
                  RET
END

                        nRF9E5A/D转换程序(无线温度计程序)
;开机定时器工作35h0时,a/d转换采集20个数据后,无线发送40h单元开始的20个数据。
          PWMCON      EQU    0A9h
             PWMDUTY     EQU    0AAh
             REGX_MSB    EQU    0ABh
             REGX_LSB    EQU    0ACh
            REGX_CTRL   EQU    0ADh
             RSTREAS     EQU     0B1h
            SPI_DATA    EQU      0B2h
            SPI_CTRL    EQU  0B3h
             SPICLK      EQU  0B4h
             TICK_DV     EQU 0B5h
             CK_CTRL     EQU     0B6h
             CKLFCON     EQU      0BFh
              EXIF        EQU 91h
              EIE         EQU 0E8h
           CKCON      EQU  8EH
           SPI_SCK    EQU   P2.0
            SPI_MOSI   EQU   P2.1
            RACSN      EQU  P2.3
            TXEN       EQU P2.4
            TRX_CE     EQU   P2.5
          SPI_MISO   EQU   P2.2
            EOC        EQU   P2.4
             DR         EQU   P2.5
            CD         EQU   P2.6
             AM         EQU P2.7
              P0_DRV   EQU93H
              P0_DIR   EQU  94H
              P0_ALT  EQU  95H
             P1_DIR  EQU  96H
             P1_ALT  EQU  97H
             KeyValue  EQU 20H
            L0  EQU  KeyValue.4     ;L0=1,(20H)=10H
            L1  EQU  KeyValue.5     ;L1=1,(20H)=20H
            L2  EQU  KeyValue.6     ;L2=1,(20H)=40H
             S0 EQU    P0.5
             S1 EQU    P0.6
             S2 EQU    P0.7
           LED0   EQU    P0.0
             LED1   EQU    P0.3
             LED2   EQU    P0.4
           BZW    EQU   12H          ;设一个标志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C1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ORG 004BH
             RETI
       ORG 0050H
C1:     CPLLED0
        MOV   TH0,#0BH
        MOV   TL0, #06H
         INC   2FH
        MOV   A,2FH
        CJNE  A, #32H, C2
        MOV   2FH, #00H
        INC  35H              ;秒个位加1
        MOV   A,35H
        CJNE  A, #0AH, C2
        MOV   35H, #00H
        INC  34H          ;秒十位加1
        MOV   A,34H;
C2:        RETI

PutChar:   PUSH ACC
                CLR   ES
                MOV     SBUF ,R7
                JNB     TI,  $         ;串口发送无线收到的R7键值(10H,20H,40H)
              CLR     TI
                SETB ES
                POP ACC
              RET
JSSJ:           CLR  EIE.1                      ;INT3中断使能位,禁止中断
                CLR LED1
                INCBZW
                MOVA,EXIF                    ;EXIF.5INT3中断标志位
                JNB     ACC.5 ,$            ;串口发送无线收到的R7键值(10H,20H,40H)
             SETB    ACC.5
                MOV EXIF,A
                SETBEIE.1                    ;INT3中断使能,即允许中断
              RETI
Init:           MOV     SP,#60H           ;设堆栈指针
                MOV     TH1,#0F3h            ;波特率19200N,8,1
            ;   MOV     TL1,#0F3h            ;波特率19200N,8,1 ;;;;;;
                MOV     TH0, #3CH
             MOV     TL0, #0c0h;
              ORL     CKCON,#10H          ;T1M=1,1/4时钟
              MOV     PCON,#80H           ;SMOD=1,波特率加倍
              MOV     SCON,# 50h        ; Timer1 8bit auto reload ,方式1,10UART波特率可变,波特率受MSOD影响,REN=1,TI=1
             MOV     TMOD,#21h           ; Timer1 8bit auto reload  20---21;;;;;;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ORL     P0_ALT,#06h          ; P0.0 out,P0.1 input(RXD),P0.2(TXD) P0.3 P0.4输出,,P0.5 P0.6P0.7输入
            MOV     P0_DIR,#0E2h
            MOV     SPICLK,#01h        ; Connect internal SPI controller to Radio
            MOV     SPI_CTRL,#02H;02h
           SETB    LED0                 ;灯灭
           SETB    LED1
           SETB    LED2
           MOV     BZW,#00H
           CLR     RACSN                 ;SPI片选有效
            MOV     R7,#19h               ;RF配置寄存器10-19为读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7
           ORL     A,#0CH                ;读结果送R6也就是送到06H单元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09h               ;00-09RF配置寄存器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6h
            LCALL   SpiReadWrite          ;把读出的结果写回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to RF config address 3 (RX payload)
             MOV     R7,#03H              ;配置RX_PWR,初值20H,32个字节01h1个字节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 01h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RACSN
            MOV     R7,#11h         ;Read RF config address 1
             LCALL   SpiReadWrite          ;读配置寄存器。0001aaaa,aaaa指出读操作的开始字节,
             CLR     A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写配置寄存器。0000aaaa,aaaa指出写操作的开始字节,
            MOV     A,R7                  ; 字节数量取决于aaaa指出的开始地址.
            ANL     A,#0F0H
              MOV     R6,A
           SETB    RACSN
              CLR     RACSN                  ; Write RF config address 0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F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6
           ORL     A,#0Dh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44h             ;44接收、发送地址长度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01h1字节有效20h32字节有效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1h
            LCALL   C0185
           SETB    RACSN
InitADC:       CLR     RACSN        ;Configure and turn on ADC
                MOV     R7,#44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35H      ;Select AIN3, PWR_UP = 1, VFSEL=0;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9H;0BH      ;Set RES_CTRL = 3, 11,Rightjustified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SETB    EA
              SETB  ES       ;EA,     ES,   EX1,   ET0,    EX0;;;;;;
                SETB   ET0
                SETB 0BCH ;通信中断优先,IPPS1
                RET
ScanKey:     CLR     A                    ;扫描键盘即扫描3个按钮,获取键值
                 MOV     KeyValue,A           ;没有键盘按下转c00b1
               JB      S0,C00B1
           SETB    L0                   ;L0按下Keyvalue=10h,L0=Keyvalue.4
           CLR     LED0                 ;1键盘按下LED0灯亮延时后熄灭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C00B1:      JB      S1,C00BF             ;L1按下Keyvalue=20h,L0=Keyvalue.5
           SETB    L1
           CLR     LED1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1
C00BF:    JB      S2 ,C00CD
           SETB    L2                   ;L2按下Keyvalue=40h,L0=Keyvalue.6
                 CLR     LED2
                 MOV     R7,#1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2
C00CD:         MOV     A,KeyValue
           JZ      C00D9
FS:            MOV  R2,#20H                 ;发送20个字节
FS1:            MOV     A,KeyValue
                MOV     R7,A                 ;获取的键值送R7
                SETB    TXEN                 ;发送使能
            LCALL   TransmitPacket       ;调用发射程序包
                 CLR     TXEN
                 MOV     R7,#2AH
           LCALL   Delay100us
                DJNZ  R2,FS1
C00D9:        RET

ReceivePacket:      SETB    TRX_CE                ;等待接收完毕
           JNB     TRX_CE,C010E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TRX_CE
          MOV     KeyValue,R7
                 INC  BZW
          JNB     L0,C00F9              ;对接收数据进行计数
          CLR     LED0
C00F9:        JNB     L1,C00FE
          CLR     LED1
C00FE:       JNB     L2,C0103
                CLR     LED2
C0103: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C010E:       RET

TransmitPacket:MOV     R5,07H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CLR     RACSN                 ;Writeaddress command
             MOV     R7,#22H           ;写发送地址命令22H
             LCALL   C0185             ;E7,E7,E7,E7 TX_ADDRESS
          SETB    RACSN
           MOV     R7,#01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CLR     RACSN
                    MOV     R7,#20H           ;写发送数据命令20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5H            ;保存在R5中的键值送R7发送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SETB    TRX_CE
          MOV     R7,#0AH           ;发送后延时
           LCALL   Delay100us
          CLR     TRX_CE
C0136:          JNB     TRX_CE,C0136      ;等待发送完毕
          RET

main:          LCALL   Init              ;主程序,现调用初始化程序
                CLR     LED0              ;3个灯陆续点亮后熄灭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1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CLR     LED2
                MOV     R7,#0AH
           LCALL   Delayms
           SETB    LED0
          SETB    LED1
          SETB    LED2
Q:               MOV A,#0H
              MOVR2,#60D     ;清数据区
              MOV R0,#12H
QING:        MOV@R0,A      ;清数据区
             INC R0
             DJNZ R2,QING
                SETB TR0
C0158:           SETB TR0;
                MOV   A,35H
             CJNE  A, #0AH, C0158
                 CLR TR0
                LCALL   StartADC
                     MOV A,40H
                  MOV R7,A
                     CPL  LED1
                  CLR TR0
FCBQ1:           MOV R0,#40H
                 MOV R2,#20D
FCBQ2:           MOV     A,@R0
                     SETB    TXEN                 ;发送使能
                     MOV     R7,A                 ;获取的键值送R7
                    LCALL   TransmitPacket       ;调用发射程序包
                     CLR     TXEN
                MOV     R7,#0AH              ;必须加延时,否则收不到
             LCALL   Delay100us
                 INC R0
                 DJNZ R2, FCBQ2
                 LCALL Delay
                  MOV BZW,#0
                 SETB TR0
                LJMP C0158

FH:            SETB    TRX_CE                ;等待接收完毕 OK
           JNB     TRX_CE,FH
          CLR     RACSN
          MOV     R7,#24H               ;读接收数据命令
           LCALL   SpiReadWrite
                 CLR     A
                MOV     R7,A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CLR     TRX_CE
                    MOV     A,R7
           MOV @R0,A
               MOV     R7,#05H           ;延时100微秒
             LCALL   Delay100us
                INC BZW
                INC R0
                 MOV A,BZW
                XRL A,#20D
                JZ FH0
                AJMP FH
FH0:           MOVR2,#20D                ;  OK
                MOV R0,#30H
               CLR     LED0
FH1:            MOV A,@R0
                 MOV R7,A
               LCALL   PutChar
               INC R0
                DJNZ R2,FH1
                LCALL Delay
                MOV BZW,#0
                SETB LED0
FH2:           ;    LCALLDelay
                LCALL Delay
          LJMP    C0158
StartADC:       MOV R2,#20
                MOV    R0,#40H;PUSH ACC
ADC20:          CLR     RACSN
                MOV     R7,#0C3h    ;START_ADC_CONV(SAV)1100-SSSS=CHSEL=3通道
                LCALL   SpiReadWrite
                SETB    RACSN
                JNB     EOC, $
                CLR     RACSN
                MOV     R7,#40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FF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A,R7;07H   ;
                MOV     @R0,A    ;
                INC R0
                DJNZ R2,ADC20
                cpl led2
                RET
C0185:       LCALL   SpiReadWrite       ;写发送数据地址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LCALL   SpiReadWrite
               MOV     R7,#0E7H

SpiReadWrite:  ANL     EXIF,#0DFH     ;Move byte to send to SPI data register
          MOV     SPI_DATA,R7   ;读写SPI数据
C019E:        MOV     A,EXIF
           JNB     0E0H.5,C019E
          MOV     R7,SPI_DATA
               RET

Delayms:    MOV     10H,R7          ;延时子程序
C01A8:       MOV     R7, 10H
                DEC     10H
                MOV     A,R7
                JZ      C01BF
               CLR     A
               MOV     R5,A
C01B1:        MOV     A,R5
               CLR     C
                SUBB    A,#0AH
                 JNC     C01A8
            MOV     R7,#0AH
           LCALL   Delay100us
             INC     R5
              SJMP    C01B1
C01BF:        RET
Delay100us:   MOV     11H,R7
Delay100us1:  MOV     R7, 11H
               DEC    11H
               MOV     A,R7
             JZ      C021D
               CLR     A
               MOV     R6,A
Delay100us2:   MOV     A,R6
                CLR     C
                SUBB    A,#23H
                JNC     Delay100us1
               INC     R6
             SJMP    Delay100us2
C021D:    RET
DELAY:         MOV 70H,#0FFH
DELAY1:        LCALL DELAY2
               DJNZ 70H,DELAY1
                RET
DELAY2:         MOV 71H,#0FFH
DELAY3:        NOP
                DJNZ 71H,DELAY3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