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看门狗的使用

楼主(2016-03-04):
1.为什么使用看门狗
事情很简单先前做的一款采集数据的产品不知道为何异常,陷入死循环然后“死机”,分析了很多次,没发现原因,但是每次重新上点后就能正常采集到数据。后来找到了解决方法:看门狗!目的是当程序走入死循环或者硬件异常时,可以自动复位,这样就可以得到跟重新上电后差不多的效果了(这里为什么用差不多,下面会解释)。
我使用的平台:stm32f103系列单片机
使用的烧写调试模式:Jlink SWD 模式。
使用stm32官方模板库。
ST系列单片机看门狗分为两种:
1.独立看门狗,2.窗口看门狗。
1、独立看门狗:
可参看RM(reference Manual)的Independent watchdog (IWDG)
当然,只是简要查看下RM中的介绍(至于寄存器的操作,我们可以略过,因为我们使用库的开发,但是基本流程一定要了解!)。
在这里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点:
a、stm32f10x系列有两个看门狗,看门狗主要用于检测由于软件出错的问题,并触发系统自动复位,或者触发一个中断(窗口看门狗才有)。
b、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源为LSI,尽管主时钟出错,它还是能保持激活状态。窗口看门狗的时钟源为APB1时钟,并且可以修改分频值。
c、独立看门狗:有独立时钟(内部低速时钟LSI),所以不受系统硬件影响的系统故障探测器。主要用于监视硬件错误。精确度要求比较低。
d、窗口看门狗:时钟与系统相同。如果系统时钟不走了,这个狗也就失去作用了,主要用于监视软件错误。精确度要求更高。
看门狗原理简介:有某个寄存器按照时钟源不断的递减(有只狗,不断的消耗能量),当该寄存器为0时则会触发系统复位(狗会叫),为了不使得寄存器为0,我们就要按时的重新设置寄存器的值(喂狗),这样当软件正常工作时(正常喂狗,狗就不会叫)不断的重设寄存器就不会导致复位。当万一软件陷入死循环,不再重设寄存器(没有喂狗,狗就会叫)。这样就会产生复位了。
因此,假设我们有个软件有时候会内存出错,或者陷入死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独立看门狗来使得该器件复位。
废话少说:
代码示例:伸手党快来!
//----------------------
void IWDG_Init()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registers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Configure the IWDG prescaler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16); //10k
//Configure the IWDG counter value
IWDG_SetReload(2500); // Bits11:0 RL[11:0]: Watchdog counterreload value ~ Only 12bit ~max value = 4096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
//----------------------
What?这代码是怎么写出来的,Don't worry,Let me tell you !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st官方的库,因此有很多文档说明!看看注释就知道啦!如下:
1、首先,打开官方库的任一template:使用keil MDK 打开如下目录
stsw-stm32062.zip\STM32F2xx_StdPeriph_Lib_V1.1.0\Project\STM32F2xx_StdPeriph_Template\MDK-ARM
这样你就会在左手边看到一个如下图一样的文件。简要查看下,我们所要使用的是IWDG这个功能。因此肯定是stm32f2xx_iwdg.c这个文件啦!(f2xx系列的库才有注释,10x的没有。。不过差不多,可能10x的教程相对较多。

打开后就有相关的详细介绍了!
*===================================================================
*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1.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registersusing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function
*
* 2. Configure the IWDG prescaler using IWDG_SetPrescaler()function
*
* 3. Configure the IWDG counter value using IWDG_SetReload()function.
* This value will be loaded in the IWDG counter each time thecounter
* is reloaded, then the IWDG will start counting down from thisvalue.
*
* 4. Start the IWDG using IWDG_Enable() function, when the IWDGis used
* in software mode (no need to enable the LSI, it will beenabled
* by hardware)
*
* 5. The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must reload the IWDG counterat regular
* intervals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to prevent an MCU reset,using
* IWDG_ReloadCounter() function.
别说看不懂哈!
如下验证整个看门狗的过程:
IWDG_Init();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SysInit\r\n");
while(1)
{
Delay_us(1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1000 \r\n");
Delay_us(1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10000 \r\n");
Delay_us(1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100000 \r\n");
Delay_us(2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200000 \r\n");
Delay_us(3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200000 \r\n");
Delay_us(4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400000 \r\n");
Delay_us(5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500000 \r\n");
Delay_us(6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600000 \r\n");
Delay_us(7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700000 \r\n");
Delay_us(8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800000 \r\n");
Delay_us(9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900000 \r\n");
Delay_us(1000000);
IWDG_ReloadCounter();
printf("1000000 \r\n");
IWDG_ReloadCounter();
Delay_us(2000000);
printf("2000000\r\n");
}
这样,设置的看门狗必须为每1s喂狗一次,因此,到最后的延时2s的打印函数是不会被打印出来的,直接又一次复位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1.独立看门狗的ReloadCounter寄存器只有12位~!意思就是,最大值为2的12次方 =4096,千万不能超出!

独立看门狗的时钟如上图为4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