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文件共享同一个变量(全局变量)

楼主(2016-03-04):
记得还是大二的时候,只会if else这些,所有的代码都是在同一个main.c文件中!!!这是何等的搞笑啊,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不过很开心我现在终于会把自己写的东西保存起来,因为没准哪天会用到,毕竟自己写的,自己知道怎么去改,既然当了程序员,那么就要将基础学好咯,以上都是废话。
This isa 华丽的分割线----------------
多个源文件共享同个变量的方法当然就是extern关键字了
extern:extern可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另外,extern也可用来进行链接指定。
现做如下解释:
我们可以在一个变量前加一个extern比如:extern unsigned int Test;
那么加上这句话之后,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别问我编译是什么意思)会把Test当成是外部的!会在其他地方寻找Test这个变量的定义,如果你只加了个extern那么编译器就会报错滴!比如这样:
1>main.obj: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int Test"(?Test@@3HA)
1>E:\wtl\test\test\Debug\test.exe : fatalerror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那么就说明,其实我们这个extern关键字只是说明我们从外部引用了一个变量,该变量的值叫Test,提醒编译器要到其他文件中查找该变量!
要想不报错,在其他文件加个int Test定义一个名字叫Test的变量吧。这样就能编译通过啦,貌似有点离题。表紧!我们赶紧回头,
那么假设我有个main.c,source1.c,source2.c那么我想要在main里面定义一个变量,在source1.c跟source2.c都能使用该如何做?很简单,先在main.c中定义一个值:int data;
那么在两个点c文件中都加上:externintdata,那么,恭喜你,这个变量能被这三个.c文件共用了,相当于一个全局变量了吧。
示例代码:
Main.c
#include
#include "source1.h"
#include "source2.h"
intdata;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data = 4;
adddata2();
cout<<data<<endl;
adddata1();
cout<<data<<endl;
cout<<"hello world "<<endl;
}
Source1.c
#include "source2.h"
using namespace std;
extern int data;
void adddata2()
{
data = data + 10;
}
Source.h
#ifndef __SOURCE1_H__
#define __SOURCE1_H__
#include
void adddata1();
#endif
Source2.c
#include "source1.h"
using namespace std;
extern int data;
void adddata1()
{
data = data + 100;
}
Source2.h
#ifndef __SOURCE2_H__
#define __SOURCE2_H__
#include
void adddata2();
#endif

如上是结果,
大家自己理解哈~~~
goodnight~~~
其实想想原理挺容易懂的
当你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是这样 unsigned int data =0;
当你在另一个源文件中想使用这个变量的时候。只需要加关键字:externunsigned intdata;(注意,这只是说明这个data是外部的变量,实际上并不分配存储空间的。也就是不能初始化!)这样就很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