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之--如何在Quartus II 中调用Modelsim SE进行仿真调试

楼主(2016-03-04):
如何在Quartus II 中调用ModelsimSE进行门级仿真调试

背景:Win10--64位----Quartus II 13.0sp1(64-bit)--Modelsim SE-64 10.1c

本文结合一个简单的例程--数据选择器,教大家初步使用Quartus II和Modelsim SE,并进行联合调试,同时也是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总结!

0、默认读者已经安装好Quartus II 13.0sp1(64-bit)和Modelsim SE-64 10.1c;

1、建立一个工程:File-->New ProjectWizard

首先弹出Intorduction界面,单击Next进入下一个界面,设置工程名和存储路径,设置如下:

(工程名和存储路径可以随意设置,但是建议将工程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内,如:E:\FPGA_practice\Slect_dat)

  继续点击Next,设置保持默认,直到弹出Family&DeviceSettings界面,选择自己的开发板器件型号,如图:

(为后面进行板级调试做准备)

  继续点击Next,弹出EDA Tool Setting界面,选择仿真环境,设置如下:

设置完成后,点击Finish。

     2、新建工程顶层文件:File-->New

弹出如图所示文件窗口,在这里选择Verilog HDL file文件

输入以下测试代码:

module Slect_dat(
   input D0,D1,S,
   output reg Y
);
   always @(D0,D1,S)
   if(S)Y=D1;
   else Y=D0;
endmodule

然后保存该文件,默认保存路径为当前的工程文件夹,所以采用默认设置。保存后,文件会出现在左上角ProjectNavigator框图里的File文件夹下。

选择菜单Processing-->StartCompilation,进行编译,无error即可。

3、建立Verilog HDL测试文件

在新建工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设置了仿真环境为Modelsim(如果没有设置仿真环境为Modelsim,需要进行配置,配置成功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Assignments-->Settings-->EDATool Settings-->Simulation,选择仿真环境为Modelsim))。

选择菜单栏下的Processing-->Start-->Start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选项,随后弹出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 WasSuccessful,此时就创建了一个Verilog HDL测试文件,如图:

刚才生成的VerilogHDL测试文件的默认存储路径在工程路径下的/simulation/modelsim文件夹下,文件名为Slect.vt,在QuartusII 13.0sp1(64-bit)中打开这个文件,删除原来的内容,输入以下测试代码,然后重新进行编译:Processing-->StartCompilation,无error即可。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Slect_dat_vlg_tst();

reg D0;
reg D1;
reg S;
//wires
wire Y;

// assign statements (ifany)
Slect_dat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signals/registers
D0,
D1,
S,
Y
);
initial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once
// insert code here -->begin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S=0;D1=0;D0=0;
#1 S=0;D1=0;D0=1;
#1 S=0;D1=1;D0=0;
#1 S=0;D1=1;D0=1;
#1 S=1;D1=0;D0=0;
#1 S=1;D1=0;D0=1;
#1 S=1;D1=1;D0=0;
#1 S=1;D1=1;D0=1;
#1 $stop;

end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tS=%b\tD1=%b\tD0=%b\tY=%b",S,D1,D0,Y);

end
endmodule

4、仿真环境的详细配置

选择菜单栏的Tool-->Options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General-->EDA ToolOptions,如图所示,设置仿真软件ModelSim的安装目录,然后点击OK,完成设置。

接着选择菜单栏下的Assignments-->Settings,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EDA ToolSettings-->Simulation,设置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上图中的Text Benches,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New,如图进行设置:

    5、开始仿真

一切准备就绪,选择菜单栏下面的Tool-->StartSimulation Tool-->RTL Simulation,进行门级仿真,过一会Modelsim SE-6410.1c便会自行启动,如图所示:

选择左边Library框图下的work-->Select_dat_vlg_tst,点击右键选择Simulation,弹出界面如图所示:

选择左边的Sim-Default框图列表中的Slect_dat_vlg_tst,右击,选择Addto-->Wave-->All items inregion,此时Wave-Default框图的列表中则会出现我们需要观察的变量,选择菜单栏Simulate-->Run-->Run-All,系统开始仿真,可以通过观看波形,验证系统设计的正确性!

仿真结果如图所示: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