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你们写大一点程序会画大概的流程图吗?

楼主(2016-03-04):
我是最开始看郭天祥的51视频的,想到什么写什么。后来系统一点看金沙滩的书。上次弄个12864的日历,写了好多天才完成,边想边写,总感觉思路很乱。你们写复杂一点的程序会画大概的流程图吗?

网友A:
应该画一下流程图,还应写好 程序备注文档,否则时间一长,连自己看程序都费劲了

网友B:
至少会分解程序,确定好目的,然后把大的分解成每一小步,去完成每一小步,最后组成大的程序。这就是写程序的思路。

网友C:
是要大致画一个框图的,框图就是主干,根据图去添加东西

网友D:
做的时候先理清思路,模块化实习,每一个功能在封装成函数形式,写的时候先写框架,定义变量函数等,在写每个函数具体实现方法,程序写的多了就会发现规律了,我觉得最难得还是按键和屏幕的配合,

网友E:
写流程图是个必备的好习惯,尤其是对大程序而言,流程图可以很好理清楚设计思路

网友F:
流程图会画的,不过可以根据需要来。。大程序不是一会就能完成的,程序的备注,格式都需要注意。。先大致的写程序的主要目标,在源程序上再修改,这样就会容易很多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习惯好不好。在编程框架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些子程序,但是子程序还没写,我就直接//后边写上需要的功能。后边再去写这个功能函数。

网友G:
最好画图,思路更加清晰,更严谨

网友H:
程序不管简单和复杂都需画流程图,就和机加工写工艺一样,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I:
框图就是心里所想,一般都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