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制的TDA2822M功放电路图

楼主:
一般的集成功放电路外围元件较多且较大的散热器。本文介绍的功放电路简单,自 制方便。电路如图5-107。用一块TDA2822M功放集成电路接成BTL方式,外围元件只有一只电阻和两只电容,不用装散热器,放音效果也令人满意的。
      集成电路TDA2822M为8脚双列直插式封装,买不到TDA2822代替,TDA2822的封装与TDA2822M,区别在于: TDA2822M从3V到15V均可工作,而TDA2822的最高工作电压只有8V。使用TDA2822把电压降到8V以下。R1的数值要求不拘,选用10k的碳膜电阻。C1可选用0.1uF的涤纶电容,C2为100uF/160V的电解电容。图5-108是其印制电路板图。电路简单,印制板铲刻法制作用水磨砂纸或牛皮纸沾少量水擦亮,用水洗净擦干,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干后把元件直接焊在铜箔面。焊好后检查无误,然后先不接扬声器,接上电源,则正负输出端电压应小于0.1V。接上扬声器,用手触摸输入端,扬声器应发出较大的“嗡”声。输入信号试音。电路板不用钻孔,

网友A(2017-11-23):
DIY功放神器TDA2822M,要求不高还可以用它来做前级.

网友A:
喜欢用美工刀来刻制,TDA2822A可以工作在双声道的场合,曾经我直接拿它来做录放机磁头前置放大器.输出接耳机.那些年,穷发烧!

网友B:
可以用它来做前级.

网友C(2018-10-05):
引用 网友A:
喜欢用美工刀来刻制,TDA2822A可以工作在双声道的场合,曾经我直接拿它来做录放机磁头前置放大器.输出接耳机. ...

按照最后一张图连接,连上手机,喇叭只输出一些杂音,怎么回事呢?

网友D(2019-12-31):
往事不堪回首,以前2822,2025,2030用的最多

网友E:
这年头还用刀刻电路板?自己画个板子,JLC(不打出来免得有做广告嫌疑)花几元钱都可以做了,还包邮的。

网友F:
LM386,TDA2822,TDA7050,TBA820这些简单而古老的小功放是60后无线电爱好者常用的元件。

网友G:
需要的话,那个宝四、五元包邮。作为初哥,自学的必经之路。

网友H:
受用受用,解决一个小问题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