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PWM调光器)

楼主(2016-03-04):
     我想制作一款PWM调光器,,, 调光器是连接到一个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3V--5V输出直流电实现无极调光板。   现在是想用两位数码管  0-99显示    用两个独立按键控制  KEY1(   按一下减一个数字比如  数码管是99的时候  按一下就是98)     KEY2 ++(按一下加一个数字) 在数字变化的同时,  PWM输出型号按照比例开始变化。  就这个思路, 对于新手我有点无重下手,   不知道有没有能人帮我合计合计,   还有数码管0-99用独立按键控制的程序怎么写!   帮帮忙!!   先把这一步搞定先!

网友A:
你按键调节 用一个管脚链接到灯上  那个管脚产生PWM  根据PWM 不同 灯的亮灭,调光就可以实现了  你说的按键 ++   -  -  不用外部中断触发的话  就查询你管脚的状态 假设你管脚默认上拉  按下按键的时候接到地上  你只需要查询那个管脚的状态  就可以判断是否有按键 按下了 (注意一下消抖)  你设置一个N  假设你检查到了a键 按下 你就让N减一  然后显示分解这个N  其次 这个N 还要和PWM 联系起来   如果你使用单片机 不带PWM   而用定时器写的画  假设 n =50  说明你占空比为50的话   如果你pwm  周期是一秒 这个时候 你定时器需要拉高管脚的时间 占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键调节 用一个管脚链接到灯上  那个管脚产生PWM  根据PWM 不同 灯的亮灭,调光就可以实现了  你说的按 ...

有点看不懂, 明天直接上图请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