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89c51和l298n控制一个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正反转

楼主(2016-03-04):
怎样用89c51和l298n控制一个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正反转,求c程序和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如图 链接到相应管脚 控制端给01  和10 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如图

如图

网友B:
加上拉,直接用I/O口驱动,逻辑表控制正反转和开始停止。

网友C:
驱动要给电吧,L298N的12V,程序中就是控制两个298的输出口开关(0/1)

网友D:
一个脚接高电平一脚接地

网友E(2017-01-06):
我这里有你要吗

网友F:
控制298的in口

网友G(2017-06-05):
怎么联系你  我QQ邮箱759075049@qq.com

网友H(2017-12-20):
你好,你有控制L298N正反转的代码吗?有的话,麻烦帮忙发一份,谢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1027839250@qq.com

网友I:
能给我发一份么,594855842@qq.com,谢谢

网友J:
我想要一份
可以发一份吗1425539587@qq.com

网友K(2018-03-25):
你好,你有控制L298N正反转的代码吗?有的话,麻烦帮忙发一份,谢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865994946@qq.com

网友L:
你好,你有控制L298N正反转的代码吗?有的话,麻烦帮忙发一份,谢谢,可以发到我的邮箱2511860820@qq.com .

网友M:
建议去学pwm调速

网友N:
怎样用89c51和l298n控制一个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正反转,求c程序和电路图,谢谢!  很容易啊1 0 ,0 1

网友O(2018-05-04):
给我一份呗,用按键调速的51程序
我的邮箱是2276668587@qq.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给我一份呗,用按键调速的51程序
我的邮箱是

可以给我一份吗,小哥哥413433165@qq.com

网友Q:
L298N可以再加个H桥控制普通直流电机的正反转,用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个PWM波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就可以了,具体的咱们轮胎上有的,大佬们发过,你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Q:
一般都是L298n和H桥电路配合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再利用单片机产生PWM波信号控制电压输出来调速,具体的咱们论坛上有的,可以搜一下

网友R:
有的话,发我一份2321911443@qq.com 谢谢

网友S(2018-07-06):
还有的话 请务必也发我一份,1027759481@qq.com

网友T: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U:
PWM调速,引脚10、01

网友V:
直流电机的PWM单片机控制实例 L298N模块ENA与ENB的说明
http://www.51hei.com/bbs/dpj-79549-1.html

网友W:
可以去某宝上搜L298N电机驱动模块,店家有提供的

网友X(2019-10-25):
引用 网友G:
怎么联系你  我QQ邮箱

大哥,可以给我一份控制直流电机的程序吗?邮箱1847338163@qq。com

网友Y(2020-06-24):
引用 网友T: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这本书我也买了,值得推荐,很详细。

网友Z:
用pwm调速,改变他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