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用什么元件模拟HC-SR04仿真

楼主(2016-03-04):
  在回答PROTEUS中用什么元件模拟HC-SR04仿真这个问题时,首先说说HC-SR04实际中是如何工作的,HC-SR04在实际测距过程中,单片机是这样控制HC-SR04模块工作的:用其中的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同时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高电平输出就开定时器计时,当接收端口检测到低电平时,单片机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这个时间值就是此次测距获得的时间,用这个时间就可以算出距离。模块采用IO触发进行测距,至少要给模块送一个10us的高电平信号;模块接收到触发信号时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同时模块输出端变高高电平,并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如有回波信号返回时,模块上的IO口输出的高电平自动变为低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量距离值=(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这就是单片机控制HC-SR04模块的测距过程。知道了这个原理后,回答PROTEUS中用什么元件模拟HC-SR04仿真就容易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延时元件模拟测中过程中超声波发送后碰到物体产生回波的这一过程来实现。如下图,HC-SR04仿真模块是PROTEUS中所没有的,这个元件需要自己动手画一个,其内部封装的是一个555时基电路,作用就是延时。用这个自己制作的HC-SR04仿真元件,较好的解决了PROTEUS中用什么元件模拟HC-SR04仿真这个问题。

    对于PROTEUS中用什么元件模拟HC-SR04仿真,制作仿真元件为困难时,可到电子乐屋去看看,哪里有制作好的HC-SR04仿真元件。要了解超声波仿真方面的内容,可看看下这这些文章:
    用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
    CX20106A超声波测距板仿真
   一体化超声波测距仿真
   倒车雷达仿真
    怎么样进行超声波测距仿真

网友A(2016-05-05):
LZ可不可以给个现成的模块

网友B:
楼主可以介绍下那个HC-SR04怎么画么?或者直接把画好的分享下呗,实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2017-08-09):
PROTEUS中HC-SR04仿真  PROTEUS8.6 有了  搜索srf04

网友D(2017-11-16):
HC-SR04用555时基电路内部到底怎么话可以给出详细电路图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HC-SR04用555时基电路内部到底怎么话可以给出详细电路图么

最近我也再画,同求

网友E(2019-04-18):
引用 网友C:
PROTEUS中HC-SR04仿真  PROTEUS8.6 有了  搜索srf04

有是有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