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使用DS18B20测量负温度的程序资料

楼主(2016-03-04):
//main.c
#include<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18B20.h"
#include"disp.h"
#define  uint  unsigned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nst uchar shu[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
const uchar bshu[3]={0xff,0xf9,0xbf};

//延时函数在4M时延时1ms
void s_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aa;
for(;ms>=1;ms--)
{
for(aa=0;aa<=800;aa++)
{;}
}
}
void main()
{
uint wendu,xiao,ge,shi,bai;
uchar  fh;
DDRA =0xff;
PORTA =0xff;
s_1ms(200); //延时200ms
ds1820_reset();  //DS18B20复位
while (1)
  {
ds1820_start();

  wendu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

  fh=ds1820_fh();

  if(fh)
  {
  wendu=~(wendu)+1;
   wendu = (wendu * 10)/16;       //数值处理

     wendu = wendu % 1000;

  shi= wendu / 100; //显示第2位
  wendu = wendu % 100;
  ge= wendu /10;   //显示ge位
  xiao=wendu %10;    //显示小数位

  display(0,shu[xiao]);  //小数位
  display(1,shu[ge]&0x7f); //个位
  display(2,shu[shi]);   //shi
  display(3,bshu[2]);  //bai位,0不显示
   }

   else
   {
   wendu = (wendu * 10) /16;       //数值处理

  bai = wendu /1000;   //bai位
  wendu = wendu %1000;

  shi= wendu / 100; //显示第2位
  wendu = wendu % 100;
  ge= wendu /10;   //显示ge位
  xiao=wendu %10;    //显示小数位

  display(0,shu[xiao]);  //小数位
  display(1,shu[ge]&0x7f); //个位
  display(2,shu[shi]);   //shi
  display(3,bshu[bai]);  //bai位,0不显示
   }
  }
}

//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设置成输入
#define DQ_INPUT   DDRC&= ~BIT(7)
//设置成输出
#defineDQ_OUT    DDRC |= BIT(7)
//设置成低电平
#defineDQ_LO     PORTC &= ~BIT(7)
//设置成高电平
#defineDQ_HI     PORTC |= BIT(7)
//读出
#defineDQ_R      PINC &BIT(7)
//中断标志
ucharinit_f;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ms)
{
   uchar  tm;
while(ms--)
{
  for(tm=0;tm<2;tm++);
  }
}
//DS18B20复位
void ds1820_reset(void)
{
uchar i;
//中断保护
init_f =SREG;
//关中断
CLI();
DQ_OUT;
DQ_LO;
delay_us(80);   //延时500us
DQ_HI;
DQ_INPUT;
delay_us(10);    //延时80us
i = DQ_R;
delay_us(80);   //延时500us
if (init_f &0x80)  //恢复中断状态
  {
SEI();
  }
}
//DS18B20字节读取
uchar ds1820_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中断保护
init_f = SREG;
//关中断
CLI();
for (i = 8; i != 0; i--) {
  value >>= 1;
  DQ_OUT;
  DQ_LO;
  delay_us(2);
  DQ_HI;
  DQ_INPUT;
  if (DQ_R)
   {
     value|=0x80;
   }
delay_us(10);   //延时60us
  }
if (init_f&&0x80)//恢复中断状态
{
  SEI();
  }
return(value);
}
//DS18B20字节写入
void ds18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char i;
init_f =SREG;
CLI();
for (i = 8; i > 0; i--)
{
  DQ_OUT;
  DQ_LO;
  if (value & 0x01)
   {
    DQ_HI;
   }
    delay_us(10);   //延时80us
    DQ_HI;
    value >>= 1;
  }
    if (init_f& 0x80)//恢复中断状态
    {
      SEI();
     }
}
//启动ds1820转换
void ds1820_start(void)
{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ROM
ds1820_write_byte(0x44); //启动转换
}
//读温度
uint ds1820_read_temp(void)
{
uint i,wendu;
uchar buf[2];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ROM
ds1820_write_byte(0xBE); //读温度
for (i = 0; i < 2; i++)
  {
  buf[i] = ds1820_read_byte();
  }
   wendu =(buf[1]<<8)|buf[0];
return wendu;
}
uint ds1820_fh(void)  //读正负温度符号
{
uint i,bb;
uchar buf[2];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ROM
ds1820_write_byte(0xBE); //读温度
for (i = 0; i < 2; i++)
  {
  buf[i] = ds1820_read_byte();
  }
  bb=buf[1]&0xf0;
return bb;
}

//dis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HCP_0  PORTA&=~BIT(1)
#define SHCP_1   PORTA|=BIT(1)
#define DS_0    PORTA&=~BIT(3)
#define DS_1    PORTA|=BIT(3)
#define STCP_0  PORTA&=~BIT(2)
#define STCP_1   PORTA|=BIT(2)

void  CKin()
{
   SHCP_0;
  NOP();
  SHCP_1;
}
void  Dataout()  //并行输出
{
STCP_0;
NOP();
STCP_1;
}
void Datein( uchar  date ) //数据串行输入
{
uchar  i,mod;
DDRA=0xff;
   for(i=0;i<8;i++)
  {
   mod=date&0x80;
   if(mod==0x80)
   {DS_1;}
   else
   {DS_0;}
   CKin();
   date<<=1;
  }
Dataout();  //并行输出
}
void  weihao(uchar add)
{
   DDRA=0xff;
switch(add)
{
   case 0:PORTA=0x1f;break;
  case1:PORTA=0x1f|0x80;break;
  case2:PORTA=0x1f|0x40;break;
  case3:PORTA=0x1f|0xc0;break;
  case4:PORTA=0x1f|0x20;break;
  case5:PORTA=0x1f|0xA0;break;
  case6:PORTA=0x1f|0x60;break;
  case7:PORTA=0x1f|0xE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DELAY(uint  tt)
{
    uintmm;
   while(tt--)
   {
     for(mm=30;mm>0;mm--);
   }
}
void display(uchar wei,uchar data)
{
     weihao(wei);
   Datein(data);
   DELAY(20);
   weihao(wei);
   Datein(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