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的FCLK,HCLK,PCLK,UCLK时钟频率设置

楼主(2016-03-04):
  S3C2440有两个PLL(phase locked loop)一个是MPLL,一个是UPLL。MPLL用于CPU及其他外围器件,UPLL用于USB。用于产生FCLK,HCLK, PCLK三种频率,这三种频率分别有不同的用途:

FCLK是CPU提供的时钟信号。
HCLK是为AHB总线提供的时钟信号, AdvancedHigh-performance Bus,主要用于高速外设,比如内存控制器,中断控制器,LCD控制器, DMA 等。
PCLK是提供给用于外设如WDT,IIS,I2C,PWM,MMC/SD,ADC,UART,GPIO,RTC,SPI的APB总线的时钟。

   从S3C2440的DATASHEET里可以看到,S3C2440最大支持400MHz的主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工作在400MHz下面,可以通过设定MPLL,UPLL寄存器来设定CPU的工作频率。
   尽管在CPU上电(power-on)或者复位(reset)后,MPLL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但是此时MPLL的输(Mpll)并不作为系统的时钟,而是直接使用外部信号EXTCLK或者外部时钟晶振作为系统时钟。直到软件初始化MPLL寄存器(rMPLLCON),写入了有效的值过后,系统才开始使用MPLL的输出(Mpll)作为系统时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必重新设置MPLL寄存器(rMPLLCON)新的值,但是为了使系统使用其输出作为时钟信号,在软件初始化系统部分,还是要向rMPLLCON写入一个有效的旧的值。这样子才使系统处于正确的工作状态。

TQ2440程序中FCLK=400MHz,MDIV=92=0x5C、PDIV=1、SDIV=1

#define FIN  (12000000)

rMPLLCON=(92<<12)|(1<<4)|1; //设置FCLK为400M
ChangeClockDivider(14,12);     //这个函数在2440lib.c中定义的,设置分频比为1:4:8
CalcBusClk();                //计算总线频率

下面是被调用的两个函数
//************************[ HCLK, PCLK]***************************
void ChangeClockDivider(int hdivn_val,intpdivn_val)//两个参数分别为FCLK:HCLK,HCLK:PCLK的比值
{
int hdivn=2, pdivn=0;

// hdivn_val (FCLK:HCLK)ratio hdivn
//11          1:1      (0)
//12          1:2      (1)
//13          1:3      (3)
//14          1:4      (2)
// pdivn_val (HCLK:PCLK)ratio pdivn
//11          1:1      (0)
//12          1:2      (1)
switch(hdivn_val) {
  case 11: hdivn=0; break;
  case 12: hdivn=1; break;
  case 13:
  case 16: hdivn=3; break;
  case 14:
  case 18: hdivn=2; break;
}

switch(pdivn_val) {
  case 11: pdivn=0; break;
  case 12: pdivn=1; break;
}

//Uart_Printf("Clock division change [hdiv:%x,pdiv:%x]\n", hdivn, pdivn);
rCLKDIVN =(hdivn<<1) | pdivn;
switch(hdivn_val) {
  case16:  // when 1,HCLK=FCLK/8.
   rCAMDIVN =(rCAMDIVN & ~(3<<8))| (1<<8);
  break;
  case 18:  //when 1, HCLK=FCLK/6.
   rCAMDIVN =(rCAMDIVN & ~(3<<8))| (1<<9);
  break;
}

if(hdivn!=0)
  MMU_SetAsyncBusMode();
else
  MMU_SetFastBusMode();
}

voidCalcBusClk(void)   //计算总线频率
{
U32 val,UPLL;
U8 m, p, s;
val = rMPLLCON;
m = (val >> 12)& 0xff;
p = (val >> 4)& 0x3f;
s = val & 3;
FCLK =((m+8)*(FIN/100)*2)/((p+2)*(1<<s))*100;

val = rCLKDIVN;
m = (val >> 1)& 3;
p = val &1;
val = rCAMDIVN;
s = val >> 8;

switch (m)
{
  case 0:
   HCLK =FCLK;
   break;
  case 1:
   HCLK = FCLK>> 1;
   break;
  case 2:
   if(s& 2)
    HCLK= FCLK >> 3;
   else
    HCLK= FCLK >> 2;
   break;
  case 3:
   if(s& 1)
    HCLK= FCLK / 6;
   else
    HCLK= FCLK / 3;
   break;
}

if(p)
  PCLK = HCLK>> 1;
else
  PCLK = HCLK;

//rUPLLCON内存的值为0x00038022,求出UPLL的值为48MHz;时钟分频控制寄存器CLKDIVN[3]=0时UCLK=UPLL
val = rUPLLCON;
m = (val >> 12)& 0xff;
p = (val >> 4)& 0x3f;
s = val & 3;
UPLL =((m+8)*FIN)/((p+2)*(1<<s));
UCLK =(rCLKDIVN&8)?(UPLL>>1):UP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