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滤波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6-03-04):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11、IIR 数字滤波器
A. 方法: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bk*X(n-k)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用matlab)
C. 缺点:运算量大。

//---------------------------------------------------------------------
软件滤波的C程序样例
11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假定从8位AD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子程序为get_ad();

1、限副滤波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char)(sum/(N-2));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略 参考子程序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char)(sum/sum_coe);
}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略 参考子程序1、9

11、IIR滤波例子
int  BandpassFilter4(int InputAD4)
{
    int ReturnValue;
    int ii;
    RESLO=0;
    RESHI=0;
    MACS=*PdelIn;
    OP2=1068;//FilterCoeff4[4];
    MACS=*(PdelIn+1);
    OP2=8;   //FilterCoeff4[3];
    MACS=*(PdelIn+2);
   OP2=-2001;//FilterCoeff4[2];
    MACS=*(PdelIn+3);
    OP2=8;   //FilterCoeff4[1];
    MACS=InputAD4;
    OP2=1068;//FilterCoeff4[0];
    MACS=*PdelOu;
   OP2=-7190;//FilterCoeff4[8];
    MACS=*(PdelOu+1);
    OP2=-1973;//FilterCoeff4[7];
    MACS=*(PdelOu+2);
   OP2=-19578;//FilterCoeff4[6];
    MACS=*(PdelOu+3);
    OP2=-3047;//FilterCoeff4[5];
    *p=RESLO;
    *(p+1)=RESHI;
   mytestmul<<=2;
    ReturnValue=*(p+1);
    for (ii=0;ii<3;ii++)
    {
    DelayInput[ii]=DelayInput[ii+1];
    DelayOutput[ii]=DelayOutput[ii+1];
     }
    DelayInput[3]=InputAD4;
    DelayOutput[3]=ReturnValue;

   //  if(ReturnValue<0)
   //  {
   // ReturnValue=-ReturnValue;
   //  }
    returnReturn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