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频之PLL锁相环设置

楼主(2016-03-04):
什么是锁相环呢?
    MCU的支撑电路一般需要外部时钟来给MCU提供时钟信号,而外部时钟的频率可能偏低,为了使系统更加快速稳定运行,需要提升系统所需要的时钟频率。这就得用到锁相环了。例如MCU用的外部晶振是16M的无源晶振,则可以通过锁相环PLL把系统时钟倍频到24M,从而给系统提供更高的时钟信号,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51单片机,AVR单片机内部没有锁相环电路,其系统时钟直接由外部晶振提供。而XS128内部集成了锁相环电路,其系统时钟既可由外部晶振直接提供,也可以通过锁相环倍频后提供,当然,还有由XS128内部的时钟电路来提供(当其它来源提供的系统时钟不稳定时,内部时钟电路就起作用了,也就是自时钟模式)。
    锁相环作为一个提供系统时钟的模块,是一个基本的模块,几乎每次编程序都得用到。下面记一下怎样配置锁相环来设定想要的系统时钟。
    锁相环PLL、自时钟模式和前面说的实时中断RTI、看门狗COP都属于系统时钟与复位CRG中的模块,固前面用到的寄存器,这里有些会再用到。
    在程序中配置锁相环的步骤如下:
    第一、禁止总中断;
    第二、寄存器CLKSEL的第七位置0,即CLKSEL_PLLSEL=0。选择时钟源为外部晶振OSCCLK,在PLL程序执行前,内部总线频率为OSCCLK/2。
    CLKSEL_PLLSEL=0时,系统时钟由外部晶振直接提供,系统内部总线频率=OSCCLK/2(OSCCLK为外部晶振频率)。CLKSEL_PLLSEL=1时,系统时钟由锁相环提供,此时系统内部总线频率=PLLCLK/2(PLLCLK为锁相环倍频后的频率)。
   第三、禁止锁相环PLL,即PLLCTL_PLLON=0。
    当PLLCTL_PLLON=0时,关闭PLL电路。当PLLCTL_PLLON=1时,打开PLL电路。
    第四、根据想要的时钟频率设置SYNR和REFDV两个寄存器。
    SYNR和REFDV两个寄存器专用于锁相环时钟PLLCLK的频率计算,计算公式是:
                     PLLCLK=2*OSCCLK*(SYNR+1)/(REFDV+1)
   其中,PLLCLK为PLL模块输出的时钟频率;OSCCLK为晶振频率;SYNR、REFDV分别为寄存器SYNR、REFDV中的值。这两个寄存器只有在PLLSEL=0时才能够写入(这里就是第二步的设置原因所在了)。
   第五、打开PLL,即PLLCTL_PLLON=1。
    第六、CRGFLG_LOCK位,确定PLL是否稳定。
    当锁相环PLL电路输出的频率达到目标频率的足够小的误差范围内时,LOCK位置1,此时说明PLLCLK已经稳定,可以作为系统的时钟了。该位在正常情况下为只读位。
    第七、PLLCLK稳定后,允许锁相环时钟源PLLCLK为系统提供时钟,即CLKSEL_PLLSEL=1。
    到这里,锁相环的设置就完毕了。
    如果想更灵活地配置系统时钟,就还得用到下面的寄存器了,下面逐一说说:
    1、CRGFLG_LOCKIF锁相环的中断标志位。当系统时钟因为稳定或不稳定而导致LOCK位(上面已提到)变化时,该位置1。此时,如果CRGINT_LOCKIE=1,则产生中断。CRGINT_LOCKIE=1时,则允许产生锁相环锁定中断。CRGINT_LOCKIE=0时,则不允许。
    2、CLKSEL_PLLWAI是等待模式PLL停止位。当CLKSEL_PLLWAI=1时,系统进入等待模式时,锁相环PLL停止工作。当CLKSEL_PLLWAI=0时,系统进入等待模式时,锁相环PLL仍然工作。
   下面顺便说一下与自时钟模式相关的几个寄存器:
    CRGFLG_SCMIF自时钟模式中断标志位。当SCM位变化时,该位置1。此时,如果CRGINT_SCMIE=1,则产生中断。
    CRGFLG_SCM    自时钟模式状态位。当晶振频率不稳定时,该位置1,系统会进入自时钟模式,系统的时钟将由自时钟模式下的时钟提供。
    CRGINT_SCMIE自时钟模式中断的使能位。当CRGINT_SCMIE=1时,允许产生自时钟模式中断。当CRGINT_SCMIE=0时,不能产生自时钟模式中断。
    PLLCTL_SCME自时钟模式使能位。在自时钟模式下,该位不能被清0。PLLCTL_SCME=1时,晶振时钟失灵系统将强制进入自时钟模式。当PLLCTL_SCME=0时,晶振失灵将导致时钟监控器复位。
   下面附一条锁相环的初始化程序;
void MCUInit()
{
      DISABLE_INTERRUPTS;          //(1)禁止总中断
       CLKSEL&= 0x7f;            //(2)CLKSEL的第7位置0,选择系统时钟源为OSCCLK
      PLLCTL &=0xbf;             //(3)禁止PLL   ,  PLLCTL.6(pllon)设为0;先关闭PLL
       SYNR =0x01;              //(4)根据需要的时钟频率设置SYNR和REFDV寄存器
       REFDV =0x00;
      PLLCTL |=(1<<6);         //(5)打开PLL    ,PLLCTL.6(pllon)设为1;开PLL
      while (( CRGFLG&0x08) ==0x00);         //(6)通过判断LOCK位,
                                                      //确定PLL是否稳定
      CLKSEL |=(1<<7);        //(7)时钟频率稳定后,允许锁相环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源;
                                         //本句执行后:BusClock=PLLCL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