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应用 有几个很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6-03-04):
有玩过IC卡的哥们吗?可以交流交流吗,有几个很困惑的问题
1、在网上查资料说IC卡可以双向加密,分好多个区间,每个区间都有加密,问题来了我要想读取某个区间的内容怎么读取,设备自己完成匹配过程吗?
2、在网上查资料说有的厂家生产设备说是可以用IC卡,可是他只是用了IC卡的公共区号码,也就是说等于把IC当ID卡用,没有意义起不到加密作用,问题来了,IC卡的公共区号大概有多少位,是不是所有IC号码个数都一样,而且每个IC号码都各不相同
3,我其实是想做个智能锁,这个锁可以学习IC卡,也就是说提前学了你的IC卡,就可以用IC开门,这个过程怎么知道用户IC卡那个区间没用,然后我再它的没用过的区间写进一个密钥,我见有的智能锁支持这个功能(而且刷的是银行卡,或者说他也只是读取得IC公共号码呢)
群里有懂得希望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在此现行写过啦,大家多多交流,不懂得有IC ID卡问题继续跟帖,大家踊跃发言,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A:
回帖奖励 +2

我做过rc522的读卡器,用的是s40卡,这个卡有16扇区,每个扇区四个块,每扇区的最后一个块存贮的是本快区的读写状态和密码,也就是说,16个扇区可以由不同的密码控制。在扇区0的块0的信息是固定的出厂卡号什么的,这个块是不可写的,就是你说的用做ID功能的读出来的吧。其实一般都不是读这个的,他们做法是比如所有卡都在扇区0块1写上同样的数据,每次验证的时候就读扇区0块1的数据,如果是一样的就可以通过。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请继续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rc522的读卡器,用的是s40卡,这个卡有16扇区,每个扇区四个块,每扇区的最后一个块存贮的是本快区的 ...

看我这样说可以吗,IC卡的密码区和数据区和第几块区是可以更改的,一般新卡有默认的或者没有,我们依照读写规则可以对其进行密码、数据进行更改。如果说我做了一个读IC卡的设备,它原有扇区内容我是不能读取的,因为我没有密码,,假如我有密码就可以对其进行密码和数据更改是吧?、、、、、还有就是说读卡器要想进行某个卡(随机的,不是新卡,可能是别人用过的,只是还存有未被利用的扇区)的加密,只要按芯片规格读写就可以是吗?、、、、、、还有之前我用过的智能锁,锁工作是这样的,存储用户时,用户可以刷IC的银行卡,我不知道银行卡有没有可以用的扇区,但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这把锁只是读取得公共区号码,因为我觉得银行卡不会让你随便用它的扇区?、、、、谢谢。对啦你还有你用过读卡IC的芯片资料和具体型号吗,可以共享一下吗,我学习哈!

楼主:
上去吧,别个下边啦。。。

楼主:
自己顶一顶,大神答一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我这样说可以吗,IC卡的密码区和数据区和第几块区是可以更改的,一般新卡有默认的或者没有,我们依照读 ...

回复一下,我用的卡时s40卡,mfc522芯片的读卡器,新卡的默认密码是FFFFFFFF,你可以修改这个卡的密码,还有新卡每个扇区的内容都是00000000000000000000;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个读卡器,如果那个卡上设置了这个区需要密码才能读取,那么,你没有密码就不能读取啦。当然卡上的一些区块也可能设置成不需要密码也能读取,这个时候你就能读取到信息~但是写信息进去的话,一般都是需要验证密码的~如果不是新卡的话,某些区块如果之前没有用过的话,一般都不会更改它的密码,这时候你就可以用默认密码去尝试一下能不能写进去咯;至于那个刷银行卡的,我觉得你们的锁应该是有个数据库的,因为银行卡的一些信息是公开的,存储在不需要密码也能读取的区块,然后你去登记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数据读出来,然后放到数据库。这样的话,你刷卡的时候,锁读取你的卡相应的信息,然后对比一下数据库,如果数据库有你的信息,说明你是登记过的,可以放行。否则视为未登记,不放行

网友A:
太长了需要审核。。。。

网友B(2019-08-01):
某一块的地址怎么获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