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的问题

楼主(2016-03-04):
关于MPU6050的温度问题,我用的是stm32F103VET6的硬件I2C,对MPU6050进行读写。最开始出现的问题是I2C问题,对于硬件I2C的读写图,严格对照

后来I2C解决了,通信也成功了,但是读出的数据在电脑终端显示差异很大,数据一会36左右一会又是在常温,此时检查代码int16_t MPU6050_TemData()
{
int16_t L,H;
H = (int16_t)MPU6050_Read_Data(TEMP_OUT_H);
L = (int16_t)MPU6050_Read_Data(TEMP_OUT_L);
H = (H<<8)|(L);
return(H);
}
最后把代码修改为
int16_t MPU6050_TemData()
{
int16_t L,H;
H = (uint16_t)MPU6050_Read_Data(TEMP_OUT_H);
L = (uint16_t)MPU6050_Read_Data(TEMP_OUT_L);
H = (int16_t)((H<<8)+(L&0xff));
return(H);
},数据很稳定,变化趋势正确,问题解决。
关于这里,把L强制转换为16位数还是有符号的,而L本身也是8位有符号的,在转换成16位后,其第八位符号位跑到第16位符号位,然后与H组合,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