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休眠模式下如何喂狗?

楼主(2016-03-04):
       在STM32开发中经常会用到独立看门狗(IWDG)和低功耗模式,看门狗是为了检测和解决由软件错误引起的故障,低功耗模式是为了在CPU不需要继续运行时进入到休眠模式用以节省电能。其中独立看门狗的时钟由独立的RC振荡器(STM32F10x一般为40kHz)提供,即使在主时钟出现故障时,也仍然有效,因此可以在停止和待机模式下工作。而且独立看门狗一旦启动,除了系统复位,它不能再被停止。但这样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当MCU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后由于CPU停止运行无法喂狗,会导致系统频繁复位。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独立看门狗和低功耗模式没法同时使用?

        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在休眠模式下通过RTC定时唤醒来喂狗,喂完够在进入继续进入到休眠模式。比如看门狗复位的时间间隔为10s。那么在进入休眠模式前设置RTC闹钟中断时间为5s。这样每隔5s唤醒一次喂一次狗。便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while(1)
      {
        // 执行任务
        Task1();
        Task2();
        // ..

        // 喂狗
        dev_iwdg_feed();

        // 进入待机模式开关
        if(m_bEnterStandByMode)
        {
            // 使能外部中断,GPIOB3,用以MCU从待机模式唤醒
            dev_exti_enable(TRUE);
    ENTERSTOPMODE:
            // 设置RTC闹钟,5秒钟产生一次RTC闹钟中断*/
            dev_rtc_setAlarm(5);

            // 进入停止模式(低功耗),直至外部中断触发时被唤醒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是否是RTC闹钟中断唤醒
            if(dev_rtc_isAlarm())
            {
                // 喂狗
                dev_iwdg_feed();
                // 喂完狗继续进入停止模式
                goto ENTERSTOPMODE;
            }
            // 禁止外部中断
            dev_exti_enable(FALSE);
            // 从停止模式唤醒后恢复系统时钟
            dev_clk_restore();
        }
      }

以下是完整的参考代码:
    //**********************************************************************************************
    //  STM32F10x StopMode RTC Feed Dog
    //  compiler: Keil UV3
    //  2013-01-04 , By friehood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static Boolean g_bRTCAlarm = FALSE;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时序控制
            //推荐值:SYSCLK = 0~24MHz   Latency=0
            //        SYSCLK = 24~48MHz  Latency=1
            //        SYSCLK = 48~72MHz  Latency=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警告:修改为1会对DMA值有影响(如ADC采集值会错位)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12MHz * 3 = 3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Enable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illisecon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RTC clock source and presca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RTC 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 ------------------------------------------*/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RTC configuration -------------------------------------------------------*/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4000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onfigure EXTI Line17(RTC Alarm)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RTCAlarm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Alarm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 Set the RTC alarm flag */
            g_bRTCAlarm = TRUE;

            /* Clear EXTI line17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Check if the Wake-Up flag is set */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 != RESET)
            {
                /* Clear Wake Up flag */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lear RTC Alarm interrupt pending bi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 Function Name  : dev_rtc_setAlarm
    * Description    : 设置RTC闹钟.
    * Input          : 闹钟时间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v_rtc_setAlarm(u32 AlarmValue)
    {
        /* Clear the RTC SEC flag */
        RTC_ClearFlag(RTC_FLAG_SEC);
        /* Wait clear RTC flag sccess */
        while(RTC_GetFlagStatus(RTC_FLAG_SEC) == RESET);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s the RTC alarm value */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 + AlarmValu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dev_rtc_isAlarm
    * Description    : RTC闹钟是否触发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RUE:已触发,FALSE,未触发
    *******************************************************************************/
    Boolean dev_rtc_isAlarm(void)
    {
        if(g_bRTCAlarm)
        {
            /* Clear the RTC alarm flag */
            g_bRTCAlarm = FALS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void dev_iwdg_init(void)
    {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registers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IWDG counter clock: 40KHz(LSI) / 256 = 0.15625 KHz */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 Set counter reload value to 1562 */
        IWDG_SetReload(1562);   // 10s
        /* Reload IWDG counter */
        IWDG_ReloadCounter();
        /* Enable IWDG (the LSI oscillator will be enabled by hardware) */
        IWDG_Enable();
    }

    void dev_iwdg_feed(void)
    {
        IWDG_ReloadCounter();
    }

    /*******************************************************************************
    * Function Name  : dev_clk_restore
    * Description    : Restore system clock after wake-up from STOP: enable HSE, PLL
    *                  and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v_clk_restore(void)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EXTI Line3.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IT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dev_exti_enable(Boolean bEnabl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NVIC_ClearIRQChannelPendingBit(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bEnable ? ENABLE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RTC clock source and prescaler */
      RT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illisecond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s EXTI Line3 */
      EXIT_Configuration();

      /* IWDG initialize*/
      dev_iwdg_init();

      while(1)
      {
        // 执行任务
        Task1();
        Task2();
        // ..

        // 喂狗
        dev_iwdg_feed();

        // 进入待机模式开关
        if(m_bEnterStandByMode)
        {
            // 使能外部中断,GPIOB3,用以MCU从待机模式唤醒
            dev_exti_enable(TRUE);
    ENTERSTOPMODE:
            // 设置RTC闹钟,5秒钟产生一次RTC闹钟中断*/
            dev_rtc_setAlarm(5);

            // 进入停止模式(低功耗),直至外部中断触发时被唤醒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是否是RTC闹钟中断唤醒
            if(dev_rtc_isAlarm())
            {
                // 喂狗
                dev_iwdg_feed();
                // 喂完狗继续进入停止模式
                goto ENTERSTOPMODE;
            }
            // 禁止外部中断
            dev_exti_enable(FALSE);
            // 从停止模式唤醒后恢复系统时钟
            dev_clk_restor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