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诺基亚5110的驱动控制

楼主(2016-03-04):
实验目的:
驱动5110,显示文字,数字,字符串,图片等,构成一个基本的运行库

显示图片

显示中文字符,英文字符串,数字

开发平台:
基于STM32F103C8T6的彩屏开发板

实验工具:
MDK4.x(编写程序)    STM flashloader (烧写程序)      photoshop2 (对图片进行裁剪,去色)  ZIMO21(字,图片转化)

硬件接口:

注:关于5110的相关基本知识可以去下载“诺基亚5110液晶屏资料驱动芯片PCD8544中文数据手册.pdf”来查看

程序:

lcd.h
#ifndef LCD_H
#define LCD_H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common.h"
//我的5110接法:CS-PA0,RESET-PA1,D/C-PA2,SDATA-PA3,SCLK-PA8
#define CS PAout(0)
#define ResPAout(1)    `
#define DC PAout(2)
#define SDATA PAout(3)
#define SCLK PAout(8)
void LCD_GPIO_Init(void); //LCD的IO口初始化
void LCD_WriteByte(u8 , u8 ); //写命令或数据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LCD_Clear(void); //情屏,可以从这个函数扩展出指定行或列的清除
void LCD_Set_XY(u8, u8); //设置坐标
void LCD_WriteChar(u8 , u8 , u8 ); //写一个字符
void LCD_WriteString_en( u8 ,u8 ,u8*); //写字符串函数,注意不要省略了这里的指针的*
void LCD_WriteNumber(u8 ,u8 , u8 );//写单个数字
void LCD_Write_cn(u8 , u8 ,u8 );//写单个中文字
void LCD_draw_bmp(u8 x, u8 y,  u8 Pix_x, u8Pix_y); //显示一张图片
#endif

lcd.c
#include"lcd.h"
#include"zifuku.h"  //存放字库,图片的二进制代码的
//LCD使用的IO口的初始化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RCC->APB2ENR|=1<<2;
GPIOA->CRL&=0xFFFF0000; //清除设置
GPIOA->CRL|=0x00003333; //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A->ODR|=0xf;
// GPIOA->ODR|=1<<1;
// GPIOA->ODR|=1<<2;
// GPIOA->ODR|=1<<3;
GPIOA->CRH&=0xfffffff0;
GPIOA->CRH|=0x00000003;
GPIOA->ODR|=1<<0;
}
//作用:写一个字节(数据或命令)
//两个参数:dt为要写入的字节,command为数据/命令选择
void LCD_WriteByte(u8 dt, u8 command)
{
   u8 i;
   CS=0;
   DC=command;
  for(i=0;i<8;i++)
   {
   if(dt&0x80)
  SDATA=1;
else
  SDATA=0;
dt=dt<<1;
SCLK=0;
SCLK=1;
   }
   DC=1;
   CS=1;
   SDATA=1;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CS=1;
PAout(1)=0;
delay_ms(10);
PAout(1)=1;
delay_ms(50);
LCD_WriteByte(0x21,0);
LCD_WriteByte(0x13,0);
LCD_WriteByte(0xbb,0);
LCD_WriteByte(0x20,0);
LCD_WriteByte(0x0c,0);
LCD_Clear();
}
//设置坐标,两个参数:X,Y坐标
void LCD_Set_XY(u8 X, u8 Y)
{
Y|=0x40;
X|=0x80;
LCD_WriteByte(Y,0);
LCD_WriteByte(X,0);
CS=1;
}
//整屏清屏(可以从中扩展出指定行列的清除)
void LCD_Clear(void)
{
u8 t,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
   LCD_WriteByte(0x00,1);
  }
  }
}
//写一个英文字符
void LCD_WriteChar(u8 X, u8 Y, u8 c)
{
   u8 i,j ;
   const unsigned char *map = &font[0][0];
    c -= 32;//变换
    map += c *(HEIGHT/8*WIDTH);

   for(i=0;i<HEIGHT/8;i++)
    {
       LCD_Set_XY(X, Y+i);
       for(j=0;j<WIDTH;j++)
    LCD_WriteByte(*map++, 1);
    }
}
//********************************************
// 写英文字符串
//********************************************
void LCD_WriteString_en(u8 X,u8 Y,u8 *s)
{
    u8i=0,j=0;
    while(*s)
    {
       LCD_WriteChar(X, Y,*s++);
       X+=WIDTH;
       i++;
       if(i>=(84/WIDTH))
  {
   X=0;
   Y+=HEIGHT;
   i=0;
   j++;
  }
  if(j>=(48/HEIGHT))
  {

  }
    }
}
//************************************************
// 写一个任意数字
//************************************************
void LCD_WriteNumber(u8 x,u8 y, u8 number)
{
    u8num[10]={""},i,j,k;
   if(number==0)                  //number 0 时候
    {
       LCD_WriteChar(x, y,'0');
    }
    else
    {
       for(i=0;number>0;i++)
       {
           num[ i]=lcd_display[number];//每位以字符表示
           number/=10;
       }
       for(j=0;j<i/2;j++){k=num[j];num[j]=num[i-1-j];num[i-1-j]=k;}
       LCD_WriteString_en(x,y,num);
    }
}
//********************************************
// 写一个汉字
//*******************************************
void LCD_Write_cn(u8 row, u8 page,u8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8 i;

LCD_Set_XY(row, page);// 列,页
for(i=0; i<12;i++)
{
  LCD_WriteByte(chinese1[c*24+i],1);
}
   LCD_Set_XY(row, page+1);// 列,页
for(i=12; i<24;i++)
{
  LCD_WriteByte(chinese1[c*24+i],1);
}

}
//*********************************************
// 显示一张任意大小的图片
// x,y为要显示的起点坐标
//  Pix_x,Pix_y为显示图片的像素大小
//**********************************************
void LCD_draw_bmp(u8 x, u8 y, u8 Pix_x, u8 Pix_y)
{
  unsigned int i,n;
  u8 row;
  if(Pix_y%8==0) //判断是否刚好一行数据全满
   row=Pix_y/8;
else
  row=Pix_y/8+1;
LCD_Set_XY(x,y); //设置起点坐标
for(n=0;n<row;n++)
{
  for(i=0;i<Pix_x;i++)
  {
   LCD_Set_XY(x+i,y+n);
   LCD_WriteByte(map[i+n*Pix_x],1);
  }
}
}

主函数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common.h"
#include"led.h"
#include"exit.h"
#include"lcd.h"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LED_Init();
EXTIX_Init();
LCD_GPIO_Init();
LCD_Init();
LCD_Clear();

// LCD_WriteString_en(20,0,"welcome");
// LCD_Write_cn(20,2,0); //欢
// LCD_Write_cn(40,2,1); //迎
// LCD_Write_cn(60,2,2); //你
   LCD_draw_bmp(0, 0,  84,48);//显示图片
while(1);//等待按键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