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的移植

楼主(2016-03-04):
内核版本:
Linux-2.6.31.1
交叉编译器版本:
arm-linux-gcc4.3.2
操作系统平台:
Linux Red Hat9.0
开发板平台:
天嵌arm TQ2440
第一阶段:准备移植
获得内核源码:
http://www.kernel.org /获得2.6.31.1的内核源码。
解压源码,进入目录:
#tar xjvf linux-2.6.31.1.tar.bz2
#cdlinux-2.6.31.1
修改Makefile183 行:
ARCH= arm<指定系统硬件架构
CROSS_COMPILE ?=arm-linux- <指定交叉编译器
修改时钟:
修改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163
static void __initsmdk2440_map_io(void)
{
s3c24xx_init_io(smdk2440_iodesc,ARRAY_SIZE(smdk2440_iodesc));
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输入时钟为12MHz
s3c24xx_init_uarts(smdk2440_uartcfgs,ARRAY_SIZE(smdk2440_uartcfgs));
}
这个一定要设置对,否则会打印出乱码。
修改机器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要和bootloader的匹配):
修改:arch/arm/tools/mach-types379 行:
s3c2440 ………………………XXX <后面那个数就是机器码(我用的天嵌开发板的机器码是168)
配置:
#make menuconfig<进入图形化配置界面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这一项:"Load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输入2440的默认配置文件:arch/arm/configs/s3c2410_defconfig,这个文件就是 S3C24XX系列开发板板级支持包(BSP)然后选择OK,按回车。
进入"SystemType"选项单,里面的选项保持默认在"S3C24XXMachine"选项中只配置这几项(其他的选项取消):
S3C2410 Machine--->
SMDK2410/A9M2410
S3C2440 Machine--->
SMDK2440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moudle
配置完后,回到主菜单,选择这一项"Save an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 ,输入要保存的
5
配置文件名称:.config (默认)或自己取名:TQ2440_config,退出,编译内核:#make zImage
说明:以后移植过程中的配置、编译,都是按这个步骤进行,但是只需要保存一次配置文件,以后就不需要再保存配置文件了,配置完后可以直接退出。
编译完后,会在arch/arm/boot下生成zImage内核镜像文件,可以修改该目录下的Makefile,在第57行下面添加:
@cp -farch/arm/boot/zImage zImage
@echo ' Kernel: $@ is ready'
这样执行makezImage后,就把生成的zImage拷到内核根目录下。
如果希望在在执行makedistclean时,也同时把zImage删除,可以修改内核根目录下Makefile 的第1247行,在后面加上:
-type f -print |xargs rm -f rm zImage
zImage镜像烧进 NandFlash跑一下,看是否正常打印出信息,如果第一步能正常引导内核,那就开始进行第二步,添加驱动。
注意,系统启动最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
Kernel panic-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然后出打印出一些很乱的东西。因为用4.x.x版本的交叉编译器使用EABI,但内核默认是不支持EABI编译的,所以编译出的系统会报错,但用3.x.x版本的编译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配置内核支持EABI编译:
Kernel Features--->
Use the ARM EABI to compile thekernel
Allow old ABI binaries to run with this kernel(EXPERIMENTA) 6

补充:一开始我用的是4.1.2的交叉编译器进行编译,结果有一个错误,说有个命令找不到,后来我换了4.3.2的编译器后编译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