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Q2440开发板的uboot移植

楼主(2016-03-04):
我用的的是天嵌的TQ2440开发板
uboot目录分析:
board:与开发板相关的目录      common:存放通用函数命令    cpu:特定cpu架构目录如我们的arm920t
doc:uboot的使用,开发文档     driver:uboot支持的设备驱动程序  fs:支持的文件系统
include:系统的头文件(lib打头的是与体系结构相关的lib文件)   post:上电自检程序
  tools:uboot自带的工具文件头
  具体操作步骤:
   uboot第一阶段启动过程:硬件的初始化  cpu/arm920t/start.S
         第二阶段启动过程:lib-arm/board.c中的intstart_armboot函数
解压U-BOOT-1.1.6  #tarxjvf u-boot-1.1.6
进入u-boot进行修改  #cdu-boot-1.1.6
      #ls
                            #vi cpu/arm920t/config.mk
                         把-moft-float注释掉(这个表示软浮点,我们采用硬浮点)
保存退出
进入U-BOOT目录,修改Makefile:
在smdk2410_config: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10 NULL s3c24x0

加上
TQ2440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TQ2440 NULL s3c24x0

各项的意思如下:

arm: CPU的架构(ARCH)

arm920t: CPU的类型(CPU),其对应于cpu/arm920t子目录。

TQ2440: 开发板的型号(BOARD),对应于board/TQ2440目录。

NULL: 开发者/或经销商(vender)。

s3c24x0: 片上系统(SOC)。

在第128行:
ifeq ($(ARCH),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指定交叉编译器,我使用的是3.4.1,这里也可以写绝对路径
修改完Makefile后,在board目录下,新建自己的开发板目录TQ2440,把smdk2410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到TQ2440,把smdk2410.c改为TQ2440.c。修改该目录下的Makefile,把smdk2410.o改为TX2410.o。
COBJS  := TQ2440.o flash.o
将board目录下所有文件夹全部删除,只留TQ2440
在include/configs目录下创建板子的配置头文件,把smdk2410.h改名为TQ2440.h,再把所有的文件全部删除,只留TQ2440.h
(注解:这里删除的方式是——先把保留文件移到上层目录,在把目录里的文件全部删除后,再把保留文件移回
        #mv TQ2440 ../
    #rm -rf *
#ls
           #mv ../TQ2440 ./
        #ls        )
测试能否编译成功:
执行make TQ2440_config
出现make: execvp: …………/mkconfig: 权限不够
查看mkconfig的权限,发现没有可执行权限,用chmod 764mkconfig加上权限
然后再make,成功后可出现 Configuring for TQ2440board.....
修改SDRAM配置,在board/TQ2440/lowlevel_init.S中,检查
#define B6_BWSCON    (DW32) 位宽为32
把B1_BWSCON 改为(DW16)  B5_BWSCON改为(DW8)
根据HCLK设置SDRAM 的刷新参数,主要是REFCNT寄存器,开发板HCLK为100M
将  #defineREFCNT   0x1113 改为  #define REFCNT  0x4f4
增加对S3C2440的支持,2440的时钟计算公式、NAND操作和2410不太一样。
对于2440开发板,将FCLK设为400MHz,分频比为FCLK:HCLK:PCLK=1:4:8。
修改board/TQ2440/TQ2440.c中的board_init函数
#defineS3C2440_MPLL_400MHZ    ((0x7f<<12)|(0x02<<4)|(0x01))
#defineS3C2440_UPLL_48MHZ     ((0x38<<12)|(0x02<<4)|(0x02))
#defineS3C2440_CLKDIV         0x05
#defineS3C2410_MPLL_200MHZ    ((0x5c<<12)|(0x04<<4)|(0x00))
#defineS3C2410_UPLL_48MHZ     ((0x28<<12)|(0x01<<4)|(0x02))
#defineS3C2410_CLKDIV         0x03
int board_init (void)
{
   S3C24X0_CLOCK_POWER * const clk_power =S3C24X0_GetBase_CLOCK_POWER();
    S3C24X0_GPIO* const gpio = S3C24X0_GetBase_GPIO();

   gpio->GPACON = 0x007FFFFF;
   gpio->GPBCON = 0x00044555;
   gpio->GPBUP = 0x000007FF;
   gpio->GPCCON = 0xAAAAAAAA;
   gpio->GPCUP = 0x0000FFFF;
   gpio->GPDCON = 0xAAAAAAAA;
   gpio->GPDUP = 0x0000FFFF;
   gpio->GPECON = 0xAAAAAAAA;
   gpio->GPEUP = 0x0000FFFF;
   gpio->GPFCON = 0x000055AA;
   gpio->GPFUP = 0x000000FF;
   gpio->GPGCON = 0xFF95FFBA;
   gpio->GPGUP = 0x0000FFFF;
   gpio->GPHCON = 0x002AFAAA;
   gpio->GPHUP = 0x000007FF;

    if((gpio->GSTATUS1 == 0x32410000) ||(gpio->GSTATUS1 == 0x32410002))
    {

      clk_power->CLKDIVN = S3C2410_CLKDIV;

       __asm__(   "mrc    p15, 0,r1, c1, c0,0\n"
                   "orr    r1, r1,#0xc0000000\n"
                   "mcr    p15, 0,r1, c1, c0,0\n"
                   :::"r1"
                   );

       clk_power->LOCKTIME = 0xFFFFFF;

       clk_power->MPLLCON= S3C2410_MPLL_200MHZ;

       delay (4000);

       clk_power->UPLLCON = S3C2410_UPLL_48MHZ;

       delay (8000);

       gd->bd->bi_arch_number =MACH_TYPE_SMDK2410;
    }
    else
    {

       clk_power->CLKDIVN = S3C2440_CLKDIV;

       __asm__(   "mrc    p15, 0,r1, c1, c0,0\n"
                   "orr    r1, r1,#0xc0000000\n"
                   "mcr    p15, 0,r1, c1, c0,0\n"
                   :::"r1"
                   );

       clk_power->LOCKTIME = 0xFFFFFF;

       clk_power->MPLLCON = S3C2440_MPLL_400MHZ;

       delay (4000);

       clk_power->UPLLCON = S3C2440_UPLL_48MHZ;

       delay (8000);

       gd->bd->bi_arch_number =MACH_TYPE_S3C2440;
    }

   gd->bd->bi_boot_params =0x30000100;
   icache_enable();
   dcache_enable();
    return0;
}
在cpu/arm920t/s3c24X0/speed.c中修改:
在程序开头增加一行DECLARE_GLOBAL_DATA_PTR;,这样才可以使用gd变量
修改get_PLLCLK函数:
static ulong get_PLLCLK(int pllreg)
{
   S3C24X0_CLOCK_POWER * const clk_power =S3C24X0_GetBase_CLOCK_POWER();
    ulong r, m,p, s;
    if (pllreg== MPLL)
    r =clk_power->MPLLCON;
    else if(pllreg == UPLL)
    r =clk_power->UPLLCON;
    else
    hang();
    m = ((r& 0xFF000) >> 12) +8;
    p = ((r& 0x003F0) >> 4) +2;
    s = r& 0x3;

    if(gd->bd->bi_arch_number ==MACH_TYPE_SMDK2410)
      return((CONFIG_SYS_CLK_FREQ * m) / (p<< s));
    else
       return((CONFIG_SYS_CLK_FREQ * m * 2) / (p<<s));
}
修改get_HCLK, get_PCLK:
#defineS3C2440_CLKDIVN_PDIVN       (1<<0)
#defineS3C2440_CLKDIVN_HDIVN_MASK  (3<<1)
#defineS3C2440_CLKDIVN_HDIVN_1     (0<<1)
#defineS3C2440_CLKDIVN_HDIVN_2     (1<<1)
#defineS3C2440_CLKDIVN_HDIVN_4_8   (2<<1)
#defineS3C2440_CLKDIVN_HDIVN_3_6   (3<<1)
#defineS3C2440_CLKDIVN_UCLK        (1<<3)
#defineS3C2440_CAMDIVN_CAMCLK_MASK (0xf<<0)
#defineS3C2440_CAMDIVN_CAMCLK_SEL  (1<<4)
#defineS3C2440_CAMDIVN_HCLK3_HALF  (1<<8)
#defineS3C2440_CAMDIVN_HCLK4_HALF  (1<<9)
#defineS3C2440_CAMDIVN_DVSEN       (1<<12)
ulong get_HCLK(void)
{
   S3C24X0_CLOCK_POWER * const clk_power =S3C24X0_GetBase_CLOCK_POWER();
    unsignedlong clkdiv;
    unsignedlong camdiv;
    int hdiv =1;

    if(gd->bd->bi_arch_number ==MACH_TYPE_SMDK2410)
   return((clk_power->CLKDIVN & 0x2) ?get_FCLK()/2 : get_FCLK());
    else
    {
       clkdiv = clk_power->CLKDIVN;
       camdiv = clk_power->CAMDIVN;

       switch (clkdiv & S3C2440_CLKDIVN_HDIVN_MASK) {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1:
           hdiv = 1;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2:
           hdiv = 2;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4_8:
           hdiv = (camdiv & S3C2440_CAMDIVN_HCLK4_HALF) ? 8 :4;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3_6:
           hdiv = (camdiv & S3C2440_CAMDIVN_HCLK3_HALF) ? 6 :3;
           break;
       }
       return get_FCLK() / hdiv;
    }
}
ulong get_PCLK(void)
{
   S3C24X0_CLOCK_POWER * const clk_power =S3C24X0_GetBase_CLOCK_POWER();
    unsignedlong clkdiv;
    unsignedlong camdiv;
    int hdiv =1;

    if(gd->bd->bi_arch_number ==MACH_TYPE_SMDK2410)
   return((clk_power->CLKDIVN & 0x1) ?get_HCLK()/2 : get_HCLK());
    else
   {
       clkdiv = clk_power->CLKDIVN;
       camdiv = clk_power->CAMDIVN;

       switch (clkdiv & S3C2440_CLKDIVN_HDIVN_MASK) {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1:
           hdiv = 1;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2:
           hdiv = 2;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4_8:
           hdiv = (camdiv & S3C2440_CAMDIVN_HCLK4_HALF) ? 8 :4;
           break;
       case S3C2440_CLKDIVN_HDIVN_3_6:
           hdiv = (camdiv & S3C2440_CAMDIVN_HCLK3_HALF) ? 6 :3;
           break;
       }
       return get_FCLK() / hdiv / ((clkdiv &S3C2440_CLKDIVN_PDIVN)? 2:1);
   }
}
重新执行makeTQ2440_config   make all 生成u-boot.bin,由于还没有增加NAND Flash的支持,所以可烧入NOR Flash中运行
在make all时会出现错误:没有CAMDIVN
这个要在include/s3c24x0.h中定义,在129行S3C24X0_CLOCK_POWER结构体中增加:S3C24X0_REG32   CAMDIVN;
支持NAND Flash
首先在配置文件include/configs/TQ2440.h的宏CONFIG_COMMANDS中增加CFG_CMD_NAND(大概在82行)
编译,出现nand.c的错误和警告
解决:在include/configs/TQ2440.h的最后面增加3个宏:
#defineCFG_NAND_BASE       0     //无实际意义:基地址,在board_nand_init中重新定义
#defineCFG_MAX_NAND_DEVICE    1   //NAND Flash设备数目为1
#defineNAND_MAX_CHIPS         1   //每个NAND设备由1个NADN芯片组成
修改配置文件后再编译,只有一个错误了“board_nand_init”函数未定义
board_nand_init需要自己编写,在cpu/arm920t/s3c24x0下新建nand_flash.c
编写之前,需要针对S3C2440 NAND Flash定义一些数据结构和函数
在include/s3c24x0.h中增加S3C2440_NAND数据结构(168行)
typedef struct {
   S3C24X0_REG32 NFCONF;
   S3C24X0_REG32 NFCONT;
   S3C24X0_REG32 NFCMD;
   S3C24X0_REG32 NFADDR;
   S3C24X0_REG32 NFDATA;
   S3C24X0_REG32 NFMECCD0;
   S3C24X0_REG32 NFMECCD1;
   S3C24X0_REG32 NFSECCD;
   S3C24X0_REG32 NFSTAT;
   S3C24X0_REG32 NFESTAT0;
   S3C24X0_REG32 NFESTAT1;
   S3C24X0_REG32 NFMECC0;
   S3C24X0_REG32 NFMECC1;
   S3C24X0_REG32 NFSECC;
   S3C24X0_REG32 NFSBLK;
   S3C24X0_REG32 NFEBLK;
} S3C2440_NAND;
在include/s3c2410.h中仿照S3C2410_GetBase_NAND函数(96行)
定义2440的函数:
static inline S3C2440_NAND * constS3C2440_GetBase_NAND(void)
{
    return(S3C2440_NAND * const)S3C2410_NAND_BASE;
}
在cpu/arm920t/s3c24x0/nand_flash.c中添加代码,是从Linux-2.6.13中/drivers/mtd/nand/s3c2410.c中移植过来的,代码略。
修改cpu/arm920t/s3c24x0/Makefile:
COBJS  = 加上一项nand_flash.o
编译后生成uboot镜像,但这里注意,现在还不支持NAND FLASH启动,只能烧到NORFLASH中。要支持NANDFLASH启动,要修改cpu/arm920t/start.S,还要编写nand启动函数,这里先不考虑,复制现成的代码过来,以后再说。
支持网卡芯片DM9000
在driver下,有网卡驱动DM9000x.c 和 DM9000x.h
DM9000接在BANK4,位宽16
在include/configs/TQ2440.h中设置网卡基地址:
在56行处,将CS8900的定义改成:
#defineCONFIG_DRIVER_DM9000      1
#defineCONFIG_DM9000_BASE     0x20000300
#defineDM9000_IO          CONFIG_DM9000_BASE
#define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 + 4)
#define CONFIG_DM9000_USE_16BIT
在drivers目录下,只留nand nand_legacy dm9000x.cdm9000x.h Makefile
其他文件全部删除,修改Makefile: COBJS = dm9000x.o
修改顶层目录的Makefile:将209行的内容
LIBS +=drivers/sk98lin/libsk98lin.a  删除
可以将顶层目录下没用的lib_x文件夹删除,只留lib_arm  lib_generic
编译可生成支持网卡的uboot
设置Linux启动参数
在77行处,加两个宏定义:
#defineCONFIG_SETUP_MEMORY_TAGS   1
#defineCONFIG_CMDLINE_TAG         1
在#include<cmd_confdefs.h>后面的一些启动参数修改如下:
#define CONFIG_BOOTDELAY    3
#defineCONFIG_BOOTARG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defineCONFIG_ETHADDR  08:00:3e:26:0a:5b
#defineCONFIG_NETMASK         255.255.255.0
#defineCONFIG_IPADDR      192.168.220.6
#defineCONFIG_SERVERIP    192.168.220.19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nboot 0x32000000 0 0x50000; bootm 0x32000000"
这个是uboot的命令提示符,可修改
#define   CFG_PROMPT   "TQ2440>"
烧些程序总结:由于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并口,所以我选择了jlink进行烧写,运用的jlink驱动是4.08版本的,我的天嵌开发板的NORflash 是天嵌说明书中的p119的第三个版本的,型号为 EON  EN29LV160AB2048KB  35 7F0049   7F2249 16,但是jlink自带的flash没有该版本的,所以我需要先把天嵌提供的flash集合去替换掉jlink安装目录下的那个flash集合,这样才能使用。
特别要注意的是!!!烧写完u-boot后要把jlink和开发板断开后重启开发板,不然的话开发板将无法正常启动通过串口打印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