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自定义元件的添加及运行

楼主:
      在SOPC中自定义元件的端口设置解析中讲述了自定义元件的端口设置,在本文中将详细讲述如何将自定义元件嵌入SOPC Builder中,以及将该元件加入SOPC系统,并通过运行软件测试该元件性能。

新建一个文件夹ip,将Ckecksum Hardware Accelerator的源文件checksum_accelerator.v,checksum_transform.v,latency_aware_read_master.v,slave.v复制到该文件夹下。

打开SOPC Builder,单击左上角的Create new component…,弹出如下对话框:

Introduction页面是对component editor的简单介绍。

l         HDL Files

单击Add…,选择刚才新建的ip文件夹,将该文件夹下的所有.v文件选中加入,component editor并会进行分析,主要是对端口的分析,将顶层文件的Top复选框打上勾。如果文件有改变可以点击Reanalyze HDL Files重新分析。

       除了导入HDL文件外,component editor还提供另一种方法可以将端口export到SOPC系统之外,直接在Signals页面手动加入信号或在Templates中加入已经定义好的端口信号,用户再自己修改。导入HDL文件后,Templates下拉菜单为灰色,无法加入。

l         Signals

这里的信号是component editor分析了HDL文件后自动从文件中提取的端口信号,用户需要设置interface,Signal Type,Width,Direction以使用户端口信号与Avalon总线信号相对应,如果用户端口信号的命名方式参考 SOPC中自定义元件的端口设置解析 中的要求,则component editor自动识别出相对应的信号设置。

l         interfaces

Interfaces的类型在SOPC中自定义元件的端口设置解析 中有说明,主要有Master,slave,clock input等10种,在每种类型下面可以设置该类型interface的属性参数,如时序,流水线传输,interface的同步clock等。如果显示了除定义以外的interface,则点击Remove interfaces With No Signals删除。

l         Component Wizard

在Component Wizard中可以设置元件所属类型名称,元件显示名称,版本号等信息,点击Preview the GUI…可以预览,如果在顶层HDL文件中定义了一些Parameters,可以这里加入以便让用户在实例化时可以设置这些参数。

       全部设置完后,点击Finish…在ip文件夹下产生checksum_accelerator_hw.tcl文件,该文件并是Component editor根据用户设置生成的文件,该文件提供给SOPC Builder所有需要的信息。

       除了硬件文件外,为了能用软件执行给元件,需要添加软件驱动程序。在ip文件夹下新建HAL文件和inc文件,ip文件结构如下:

其中HAL文件夹下的inc文件夹下包含checksum_accelerator_routines.h为软件API的头文件,HAL文件夹下的src文件夹下包含checksum_accelerator_routines.c为软件API的源文件,以及component.mk,该文件在编译时提供驱动程序源文件信息。在ip文件夹下的inc文件提供元件的寄存器映射(register map)文件,该文件提供软件读写元件寄存器的地址。

       所有的工作完成后,将ip文件复制到QuaetusII工程目录下,打开该工程的SOPC Builder,此时在左边栏出现刚才新增的元件。

为了测试新增元件的功能,建立带有该元件的SOPC系统:

同时建立以该硬件为基础的软件工程,将文件test_checksum.c的内容复制到应用工程的源文件中,编译,下载,运行后,console窗口出现如下结果:

软件首先产生64KB的随机数,然后分别用软件cheksum和硬件checksum,输出两次checksum的结果,可以看到硬件checksum比软件checksum快了65倍,硬件加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关键算法上可以采用硬件实现,以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