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程序搞了好久了找不到错在哪?编译无错误,但仿真时不出结果!

楼主:
求救大神,这个程序我搞了好久了,就是找不到错在哪?编译无错误,但仿真时不出结果!

网友A(2016-03-05):
LZ,就这图仿真用的三极管类型就有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就这图仿真用的三极管类型就有错。

我刚开始学单片机。请教大神要怎么选符合要求的三极管

网友A:
仿真电路图中换成PNP小功率管三极管,数码管用共阳数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路图中换成PNP小功率管三极管,数码管用共阳数码管。

感谢!

网友C:
三极管用8550,PN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