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225页DataFlash篇程序问题

楼主(2016-03-04):
请教无大侠:
书上P224的例7.5中,在主程序中EEPROM_read_n中U8 后面的*是读出的数据吧,
这个数据会被传送到ISP_DATA是吗?这个ISP_DATA会在256时溢出吧,
我想要不溢出,是否把U8改成U32就可以了?

void EEPROM_read_n(unsigned int EE_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Address, unsigned char lenth)
{
        EA = 0;                //禁止中断
        ISP_CONTR = (0x80 + ISP_WAIT_FREQUENCY);        //设置等待时间,允许ISP/IAP操作,送一次就够
        ISP_CMD = 1;                                                                //送字节读命令,命令不需改变时,不需重新送命令

        do
        {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ISP_TRIG = 0x5A;                                         //先送5AH,再送A5H到ISP/IAP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要如此
                ISP_TRIG = 0xA5;                                        //送完A5H后,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启动
                                                                                //CPU等待IAP完成后,才会继续执行程序。

                _nop_();
                *DataAddress = ISP_DATA;                        //读出的数据送往外部变量地址
                EE_address++;                                        //下一个地址
                DataAddress++;                                      //下一个数据

        }

        while(--lenth);

        DisableEEPROM();
        EA = 1;                //重新允许中断
        }

被保存的数据可以直接从ISP_DATA中读取吗? 还是需要从DataAddress中读取,如何使存储和读取的数据不在65535溢出?

网友A:
参数“(u8 *)&Power_up”用于存放从内部DataFlash读出的数据,(u8 *)是将结构体变量Power_up的地址转换成按字节访问的地址,因为ISP_DATA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方式写入,
结构体定义如下: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truct POWER_UP
        {
                u32 times;
                u8 flag;
        };
因为变量times被定义为unsigned long,所以不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u8 *)&Power_up”用于存放从内部DataFlash读出的数据,(u8 *)是将结构体变量Power_up的地址转换成按 ...

我要从EEPROM中读取数据,是直接调用ISP_DATA吗?

网友A: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免费视频与例程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home? ... are#category/type=0

网友A:
调用这个函数:EEPROM_read_n(EEP_address,(u8 *)&Power_up,sizeof(struct POWER_UP));        // 读出断电时刻自动保存的值

网友A:
C语言结构体的讲解在《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的80页,(u8 *) 的()是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是见76页。

网友B(2020-01-02):
无法看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