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集及基本用法与编程常见问题

楼主(2016-03-05):
FUNCTIONS AT COMMANDS DETAILS
厂家认证 AT+CGMI 获得厂家的标识
模式认证 AT+CGMM 查询支持频段
修订认证 AT+CGMR 查询软件版本
生产序号 AT+CGSN 查询 IMEI NO.
TE 设置 AT+CSCS 选择支持网络
查询 IMSI AT+CIMI 查询国际移动电话支持认证
卡的认证 AT+CCID 查询 SIM 卡的序列号
功能列表 AT+GCAP 查询可供使用的功能列表
重复操作 A/ 重复最后一次操作
关闭电源 AT+CPOF 暂停模块软件运行
设置状态 AT+CFUN 设置模块软件的状态
活动状态 AT+CPAS 查询模块当前活动状态
报告错误 AT+CMEE 报告模块设备错误
键盘控制 AT+CKPD 用字符模拟键盘操作
拨号命令 ATD 拨打电话号码
挂机命令 ATH 挂机
回应呼叫 ATA 当模块被呼叫时回应呼叫
详细错误 AT+CEER 查询错误的详细原因
DTMF 信号 AT+VTD,+VTS +VTD 设置长度,+VTS 发送信号
重复呼叫 ATDL 重复拨叫最后一次号码
自动拨号 AT%Dn 设备自动拨叫号码
自动接应 ATS0 模块自动接听呼叫
呼入载体 AT+CICB 查询呼入的模式,DATA or FAX or SPEECH
增益控制 AT+VGR,+VGT +VGR 调整听筒增益,+VGT 调整话筒增益
静音控制 AT+CMUT 设置话筒静音
声道选择 AT+SPEAKER 选择不同声道(2 对听筒和话筒)
回声取消 AT+ECHO 根据场所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单音修改 AT+SIDET 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初始声音参数 AT+VIP 恢复到厂家对声音参数的默认设置
信号质量 AT+CSQ 查询信号质量
网络选择 AT+COPS 设置选择网络方式(自动/手动)
网络注册 AT+CREG 当前网络注册情况
网络名称 AT+WOPN 查询当前使用网络提供者
网络列表 AT+CPOL 查询可供使用的网络
输入 PIN AT+CPIN 输入 PIN 码
输入 PIN2 AT+CPIN2 输入第二个 PIN 码
保存尝试 AT+CPINC 显示可能的各个 PIN 码
简单上锁 AT+CLCK 用户可以锁住状态
改变密码 AT+CPWD 改变各个 PIN 码
选择电话簿 AT+CPBS 选择不同的记忆体上存储的电话簿
读取电话簿 AT+CPBR 读取电话簿目录
查找电话簿 AT+CPBF 查找所需电话目录
写入电话簿 AT+CPBW 增加电话簿条目
电话号码查找 AT+CPBP 查找所需电话号码
动态查找 AT+CPBN 查找电话号码的一种方式
用户号码 AT+CNUM 选择不同的本机号码(因网络服务支持不同)
避免电话簿初始化 AT+WAIP 选择是否防止电话簿初始化
选择短消息服务 AT+CSMS 选择是否打开短消息服务以及广播服务

AT指令短信猫通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通过AT指令控制手机的许多行为,包括拨叫号码、按键控制、传真、GPRS等。

AT指令基本用法:

1. 测试命令(Test Command)

在AT指令后面加上“=?”即构成测试命令。例如“AT+CSCS=?”会列举出所有支持的字符集。

2. 读取命令(Read Command)

在AT指令后面加上“?”即构成读取命令。例如“AT+CSCS?”会列举出当前设置。

3. 执行命令(Execute Command)

一般而言在AT指令后加上“=”及命令参数即可。有些命令例如AT+CMGR命令没有参数,直接就可以执行。

以WAVECOM GSM MODEM为例,其常用的AT指令集及开发参考如下:

指令名称 用法 说明
CSMS 选择信息服务
0兼容GSM07.05 Phase 2 version 4.7.0
1兼容GSM07.05 Phase 2+ version
T+CSMS=0
+CSMS: 1,1,1
AT+CSMS=1
+CSMS: 1,1,1 SMS-MO
SMS-MT
SMS-CB(小区广播)
全部支持
CNMA 新SMS收到确认
CPMS 首选的SMS存储区
SM为SIM卡区,BM为内存区,缺省为SM
AT+CPMS=?
+CPMS: (("SM","BM"),("SM"))
AT+CPMS="SM"
+CPMS: 3,25,3,25
AT+CPMS="BM"
+CPMS: 0,20,3,25 (1)为读和删的信息
(2)为写和发的信息
已用1,总共1,已用2,总共2
CMGF 设置SMS编码方式(1文本格式,0为PDU格式)
CSAS 存储CSCA与CSMP的相关信息于E2PROM
CRES 从E2PROM中恢复相关信息
CSDH 显示文本格式参数(1为显示,0为不显示)
AT+CDSH=1

+CMT: "+8613501154105",,"01/09/12,18:04:09+32",145,4,0,0,"+8613800100500",145,3
AAA

AT+CSDH=0
+CMT: "+8613501154105",,"01/09/12,18:04:48+32"
AAA 相关的信息有+CMTI,+CMT,+CDS,+CMGR,+CMGL

左边两个例子同样是发送和接收AAA为内容的SMS
CNMI SMS的输出方式
AT+CNMI=2,2,0,0,0

+CMT: "+8613501154105",,"01/09/13,11:04:09+32"
AAA

AT+CNMI=2,1,0,0,0

+CMTI: "SM",4 其中第2位决定SMS直接输出还是保存于"SM"中

左边两个例子同样是发送和接收AAA为内容的SMS,为0则不接收
CMGR 读取存于"SM"中的信息
AT+CMGR=1
+CMGR: "REC READ", "+8613501154102",,"01/08/14,10:46:47+32"
X000E8

AT+CMGR=4
+CMGR: "REC UNREAD", "+8613501154105",,"01/09/13,11:02:06+32"
AAA

AT+CMGR=2
+CMGR: "REC READ", "+8613501154105",,"01/08/23,16:32:34+32"
DCS format error
at+cmgf=0;+cmgr=2
+CMGR: 1,,26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500081080326123432306004400460044 读取第1条
来源13501154102

读取第4条
来源13501154105

读取第2条时遇到DCS格式错误,转成PDU格式后,读出数据
来源13501154105
CMGL 信息列表,(+CMGL:索引,类型,,长度<内容>=
AT+CMGL=4
+CMGL: 1,1,,26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20000108041016474230658180C56C401
+CMGL: 2,1,,26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500081080326123432306004400460044
+CMGL: 3,1,,32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50008108032617492230C003400310032
003100320033
+CMGL: 4,1,,23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500001090311120602303C16010 类型
"REC UNREAD" 0
"REC READ" 1
"STO UNSENT" 2
"STO SENT" 3
"ALL" 4
CMGS 发送SMS,可按文本方式或PDU方式
AT+CMGF=1
OK
AT+CMGS=13501154105
> AAA<^Z>
+CMGS: 204
OK

AT+CMGF=0
OK
AT+CMGS=18
>0011000D91683105114501F500040103414141<^Z>
+CMGS: 205
OK 按文本方式发送

按PDU方式发送
CMGW 写信息到存储器
AT+CMGW="+8613501154105"
> AAA<^Z>
+CMGW: 5
OK

AT+CMGW=<lengh><CR><pdu><^Z> 按文本方式写入

按PDU方式写入
CMSS 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AT+CMSS=5
+CMSS: 207
OK

+CMT: ,23
0891683108100005F0040D91683105114501F500001090316163932303C16010

AT+CMSS=5,+8613501154102
+CMSS: 210
OK 发送存储器中的第5条信息

收到信息

也可将第5条信息发送到指定用户
CSMP 设置文本格式参数,+CSMP:<fo><vp><pid><dcs>
AT+CSMP?

+CSMP: 1,167,0,0 其中为信息有效期,
167默认
0-143:(VP+1)*5分钟
143-167:12小时+(VP-143)*30分钟
168-196:(VP-166)*1天
197-255:(VP-192)*1周
CMGD 删除信息,AT+CMGD=<索引>
CSCA 短信息服务中心号码
at+csca?
+CSCA: "+8613800100500",145
OK 北京短信息服务中心号码
CSCB 选择小区广播信息类型
WCBM 小区广播信息标识符
WMSC 信息状态更正
WMGO 信息重写

编程常见问题:
1. 如何与GSM MODEM建立通信联系
2. 不能与GSM MODEM进行正常的通信或总是在仿真终端上出现乱码
3. 如何才能知道错误代码
4.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2
5.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3
6.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4
7.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5
8. 如何才能知道您发送的短消息已被送达目的号码
9. 如何发送中文短消息
10.如何建立一个话音呼叫
11.如何建立一个数据呼叫
12.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显示主叫的电话号码
13.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判别主叫发起的是话音、数据或传真呼叫
14.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使其自动应答或不能自动应答
15.如何不通过SIM卡直接读或写短消息

1. 如何与GSM MODEM建立通信联系
您可用诸如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或Pcomm等终端仿真软件,将计算机的串行口与GSM MODEM的串行口用电缆直接连接。

2. 不能与GSM MODEM进行正常的通信或总是在仿真终端上出现乱码
检查您的串口是否保证正常连接,计算机的串口引线与GSM MODEM的串口引线应是一一对应的。GSM MODEM与仿真终端应设置相同的通信速率。
但您初次使用GSM MODEM时,请在仿真终端上设置为通信速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较验位、1位停止位。

3. 如果您想在出错后得到错误代码号,需将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CMEE=1

4.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2
表示您的GSM MODEM在发送短消息的同时它收到了新的短消息,发送短消息被拒绝,您需要重新发送此条短消息。

5.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3
您遇上了下面问题中的一种:
a) 您的GSM MODEM失去了无线链路连接;
b) 在发送完短消息后的28秒内,您的GSM MODEM没有收到短消息中心送来的接收确认+CMGS:〈顺序号〉;
c) 在送出请求建立发送短消息的控制信道指令后的42秒内,您的GSM MODEM没有收到基站送来的确认〉。

6.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4
您遇上了下面问题中的一种:
a) 您设置的短消息中心的号码是错误的;
b) 短消息将要送达的目的号码是错误的;
c) 您发送的短消息被短消息中心拒绝(一般为目的号码不存在或目的号码被禁用)。

7. 发送短消息后,收到出错信息+CMS ERROR 515
如果您的GSM MODEM在初始化期间或在指令执行过程当中GSM MODEM又接受新的指令,将会出现此错误。您必须等到初始化完成或指令执行完毕。

8. 如何才能知道您发送的短消息已被送达目的号码
a) 采用文本格式发送
在您采用文本格式发送短消息时,您的GSM MODEM须作以下的设置:
at+csmp=49,〈X〉,〈X〉,〈X〉
at+cnmi=〈X〉,〈X〉,〈X〉,1,〈X〉
〈X〉代表根据您的需要您所选择的合适的参数。
当您发送完短消息后,您将收到来自短消息中心的以下两种确认中的一种:
+CDS:〈X〉,〈顺序号〉,"电话号码","发送时间","接收时间",0
或:
+CDS:〈X〉,〈顺序号〉,"电话号码","发送时间","接收时间",48
确认中的最后个数代表了此短消息的传输状态。(0表示已经送达目的号码,48表示不可能将此送达目的号码)
b) 采用PDU格式发送
在您采用PDU格式发送短消息时,您的GSM MODEM须作以下的设置:
at+cnmi=〈X〉,〈X〉,〈X〉,1,〈X〉
〈X〉代表根据您的需要您所选择的合适的参数。
在您所要发送的PDU格式的短消息中,您须将短消息中心号码后的第一个字节设成31
在发送完短消息后,您将收到来自短消息中心的以下确认:
+CDS:〈长度〉00〈PDU格式的确认信息〉
注意:在收到的PDU格式的确认中,顺序号和传输状态标志都是以16进制数存在的,您可将其直接转成10进制数而无需将其倒置后再转换。

9. 如何发送中文短消息
采用现有的GSM MODEM发送中文短消息,都必须先将准备发送的中文短消息转换成16位的Unicode编码。
A) 采用文本方式发送
在您采用文本格式发送Unicode编码中文短消息时,您的GSM MODEM须作的设置:
at+csmp=〈X〉,〈X〉,〈X〉,8
〈X〉代表根据您的需要您所选择的合适的参数。
然后您就可将转换好的Unicode编码中文短消息按照发送普通文本短消息的方法发送出去。
B) 采用PDU方式发送
您只须在您的PDU格式的短消息中,将目的号码字符串后的第二个字节设成08,将转
换好的Unicode编码中文短消息作为PDU中的发送内容一齐发送。

10. 如何建立一个话音呼叫
向GSM MODEM的串口送指令ATD〈电话号码〉;〈回车〉必须确认电话号码是一个话音号码而非传真或数据号码。

11. 如何建立一个数据呼叫
先将您的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ipr=9600
at+ifc=2,2
at+cbst=0,0,1
向GSM MODEM的串口送指令ATD〈电话号码〉〈回车〉
必须确认电话号码是一个数据号码而非传真或话音号码,同时必须确认您的SIM卡已开通数据通信的服务。

12.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显示主叫的电话号码
将您的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clip=1

13.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判别主叫发起的是话音、数据或传真呼叫
将您的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crc=1

14.当GSM MODEM作被叫时,如何使其自动应答或不能自动应答
如果您想让您的GSM MODEM自动应答,将您的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s0=〈N〉 N是代表GSM MODEM震铃的次数的一个整数,即GSM MODEM在N 次 震铃后将自动应答。
如果您想让您的GSM MODEM不能自动应答,将您的GSM MODEM作如下设置:
ats0=0

15.如何不通过SIM卡直接读或写短消息
因为SIM卡只有1万到10万次的读写次数和10-15条短消息的存储空间,还涉及到SIM卡上短消息读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因素影响了许多应用,这些应用需要通过GSM网络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为保证流程的顺利进行,SIM卡要完成大量的读、写和删除操作,SIM卡的寿命周期很快就会达到,此外,SIM卡完成这些工作所耗费的时间比外界要求的要多。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在终端上作一些软件设置,使短消息不通过SIM卡进行读写操作。
以下的描述介绍了如何采用这种方法在Falcom A2系列和数据终端MT4002之间不通过SIM卡交换数据,这种方法也可用与2个MT4002之间。
a) 串口上的从终端来的RTS信号可用来指示数据交换时隙是否忙,串口准备好接收数据
b) 如果终端双方都可用来接收和发送短消息,在设置时双方都要设同样的命令和常数。
在接收端,设命令AT+CNMI=2,2,0,0,0
在发送端,设命令AT+CSMP=17,167,0,240 (当使用PDU格式发送时,240改成字符串DCS(F0))
c) 当程序发现短消息以前缀+CMT后跟所传送的数据这种格式时,立即将此短消息捕获并将其分发到原定的地址。
d) 当发送端如果没有设置CSMP=17,167,0,240时,捕获到的短消息应有前缀+CMTI,此时用命令AT+CMGR=n读取并分发到原定的地址,随后用命令AT+CMGD=n将此短消息删除以保证SIM卡有足够多的空间。

Q:请问什么是STK,FALCOM A2D系列有没有这项功能?怎么用STK? 多谢.
A:STK (SIM Tool Kit)卡预先储存一些移动网络可提供的一些服务的数据资料,如短消息中心号码、信息服务代码等,目前中国移动即将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即需要STK卡来支持。使用STK卡的手机在屏幕上可显示普通SIM卡不具备的菜单,如"全球通服务"。通过调用这一菜单,可进入下一级和在下一级菜单。用户通过选择可进行新闻股票信息查询、银行转帐股票委托等移动电子商务等多项移动信息服务,操作上类似于internet网页的分级链接。STK (SIM Tool Kit)卡由SIM卡厂家提供。
Q:STK程序如何开发,工具及帮助文档?
A:目前中国移动网络的STK (SIM Tool Kit)卡由SIM卡厂家提供技术支持,负责提供STK开发系统,负责STK的编程和制作,并保证消息加密方式的先进性和密钥的安全性应用层协议格式有网络运营,业务提供,SIM卡厂家,短消息厂家四方共同制定。

Q:发SMS的时候,是怎么实现能自动判断接受手机的语言,发中文SMS给中文机,英文SMS给英文机.
A:发送短消息时,无法自动判断接受手机的语言,必须预先知道接受手机所能支持的语言,再选择语言种类编码发送。以小区广播为例,无论发送中文还是英文信息小区内的手机都将同时收到,不支持该发语种的手机收到的将是乱码。

Q:GSM MODEM有没有提供SMS编程的API或者其他资料
A:GSM Modem的使用及开发资料请参看A2D-1。对于FalcomA2D-A(B,C)和A2D-3我们提供配套的开发工具,请参看相关类别的资料说明。

Q:SMS的格式如何规定的?
A:请在我们网站上下载Falcom A2D用户手册上面有关于短消息通信的相关指令.

Q:我买了一个nokia data suite想通过它发at命令来实现发中文短讯 但是不支持"at * c" "send " 请问如何处理?
A:不知您提到的"at * c" 是否在GSM规范07.07和07.05中?

Q:从哪能得到GSM规范07.07和07.05?谢谢!
A:您在我们网站上可以下载相关文档,里面有关于GSM规范AT指令的详细说明。或者您可以到ETSI的官方网站上去找。

Q:我也用数据套件(Nokia DataSuite2.0)发过消息,但只能发英文,发不了中文.怎么办?
A:中英文短消息的编码格式不一样.

Q:我可以确定我是用Unicode格式发送的中文,怎么还不好使? 如果想发中文,你说该怎办? Email:zhangqing888@sina.com
A:"Nokia DataSuite2.0"的数据格式和定义我们不了解. Falcom A2D可以实现中文短信.

Q:AT+CMGS如何发送命令?本人想通过超级连接发送中文(手机不支持中文发送),应如何写命令格式? 望大虾指点.
at+cmgf=0
ok
at+cmgs="683106316070F60008050034192242308007400650073007"
Error
如何解决? 求助大虾!
A:假设有一个消息ab须发送,则:
at+cmgs=16
>0891(短消息中心号码)11000D91(目的号码)00F2A7024121(ctrl+Z结束)

Q:Re: AT+CMGS如何发送命令?
A:先设at+cmgf=0,再发at+cmgs="LEHGTH"
"LENGTH'代表发送字节长度短消息中心号码和目的号码包含其中中文用unicode编码,如不明白与我联系发信给我

Q:我就是用unicode编码,但是在pdu格式下,在对方手机上显示不出来
A:Falcom A2D可以实现中文短信.

Q:请教PDU数据格式以及SMS-AT命令中的发送数据格式
A:"PDU数据格式"见GSM03.40和GSM03.41,"SMS-AT命令中的发送数据格式"见GSM07.05和GSM07.07.上述规范可到ETSI 下载。

Q:falcom的A2D系列产品可否与WAP、GPRS兼容?
A:WAP是一种简化的浏览器协议,与传输通路没有关系只要您的终端上有WAP或类似的浏览器,您就可支持WAP,所以,falcom的A2D是可以通过的只要您在上建立了数据链路。 支持的A2D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推出,现有的内核是支持的只不过现在未开放。

Q:请问A2D的内核支持WAP,是否直接内置WAP浏览器,如果是的话,A2D是否等于WAP手机。
A:A2D本身没有WAP浏览器,须在A2D中加入WAP浏览器和显示屏及键盘才能成为手机

Q:贵公司有GPS receiver 的代理和A2D-GPS的相关中文的资料吗?
A:我公司不代理单独的GPS,不过我可推荐此代理给您. A2D-GPS目前没有中文资料,抱歉

Q:可以发以份报价表给我吗?EMAIL:SEAGATE@163。NET 希望可以得到贵公司的最新的代理产品和公司产品。谢谢!
A:请在'联系方式'下填写用户信息我们将电邮给您

Q:Nokia手机的NDS收发短信息也是用AT命令吗?有没有手机和电脑通讯的规范呢?本人也非常想知道有关PC和手机通讯的规范。当TE 和 ME (未经 TA)相连时,手机端所采用的通讯规范是哪一种?
A:NDS代表什么?请参考本网站a2dman.pdf.请参考ETSI相关规范。ETSI

Q:本人已查看过 ETSI 关于GSM的规范,如GSM07.01 GSM 07.07 GSM 07.05 等,但仍未搞明白,在此特请教先生,涉及手机编程问题的具体规范.
A:有关Falcom GSM 产品的开发问题请直接与我公司联系。其他产品我们因不了解无法提供进一步解答,请见谅.欢迎各位同仁提供信息和指教。

Q:Can I find any papers published on IEEE and how? Thanks.
A:IEEE - the world's lead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Q:MODEM如何设置自动应答?请教AT命令集?
A:ats0=1

Q:用什么指令可以让手机收到的短信息不存储在手机内部而直接发送到数据终端(如计算机)?如果广泛使用短消息,势必造成接收短消息那台手机的flash或sim卡eeprom的损坏,用什么at指令可以让手机收到的短消息直接从串行口发送出来而不存储?
A:请下载simcn.doc文件

Q:我用PDU方式,对字符进行8bit编码,发送英文字符正常,但发送汉字在手机上显示不出来?SMS对汉字怎样编码才能被手机识别并显示出来?
A:请参考本论坛以前讨论内容。

Q:但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怎样编码才能让普通手机收到后显示出来?
A:您的手机是否支持中文?

Q:Re: AT+CMGS如何发送命令?
我就是用unicode编码,但是在pdu格式下,在对方手机上显示不出来
A:Falcom A2D可以实现中文短信.

Q:请教
内容:
我在接收中文短信时,接收到的是UNICODE原码,但它的正文个数好象是按普通的ASC码算的,比如:
我发的是"一一一一"收到的是"4E004EOO4E004E",后面的还有的"00"没有;
当我发"一一一乙"时,收到的还是"4E004E004E004E"
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
A:但是这不是unicode原码,是手机自己的编码!

Q: 请教一下,GPRS是什么单词的缩写。
A:GPRS的全称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它是ETSI组织制定的一套标准,以实现移动分组数据业务。
· 实现方式:在GSM网络上增加分组数据服务设备,并对GSM无线网络设备进行升级,从而利用现有的GSM无线覆盖提供分组数据业务。
· 特点:
· 传输速度快:最高可达171kbps(初期9-50kHz)
· 可灵活支持多种数据应用
· 网络接入速度快
· 可长时间在线连接
· 计费更加合理(按数据流量计费)
· 高效利用网络资源,降低通信成本
· 利用现有无线网络覆盖,提高网络建设速度,降低建设成本
· GPRS的核心网络顺应通信网络的发展趋势,为GSM网向第三代演进打下基础
· 进展情况:商用系统计划2000年推出

Q:使用ISDN的适配器向手机发送短消息
有pc的串口发送AT命令,ISDN适配器使手机收到短消息可以实现吗?
A:只要您的ISDN适配器可与短消息中心正常通信就可向手机发送短消息
"与短消息中心正常通信"是指向ISDN的适配器发送标准贺氏指令即可,短消息中心一定会接受。还是指要经过短信息中心授权,短信息中心给出一套自己定义的标准指令。与短消息中心正常通信"是指向ISDN的适配器发送标准贺氏指令即可,短消息中心一定会接受。还是指要经过短信息中心授权,短信息中心给出一套自己定义的标准指令。 AT指令既可

Q:A2D设备发送SMS是否大材小用,因为从兼容AT指令的MODEM发送AT即可.
A:A2D是GSM Modem,针对于基于GSM无线网络的系统应用。

Q:A2D模块是否支持16位的短消息传输内容:也就是说如何实现中文短消息.烦请举一个例子说明。谢谢!
A:Falcom A2D模块支持16位的短消息传输。具体应用请与我们联系。

Q:Re: 如何用falcom发送广播消息?
A:Falcom GSM Modem/Module 完全符合GSM规范,通过FTA认证。发送广播消息应该需要短消息中心具备这种功能。

Q:Re: 请问如何用PDU格式发送短信?
A:有关Falcom GSM Modem/Module开发应用请直接与我们联系或参看本网站所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