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AT指令集

楼主(2016-03-05):
一.一般命令
1.AT+CGMI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2.AT+CGMM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频带(GSM900,DCS1800或PCS1900)。
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3.AT+CGMR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4.AT+CGSN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5.AT+CSCS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
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6.AT+WPCS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
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7.AT+CIMI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
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8.AT+CCID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9.AT+GCAP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
10.A/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11.AT+CPOF关机。这个特殊的命令停止GSM软件堆栈和硬件层。命令AT+CFUN=0的功
能与+CPOF相同。
12.AT+CFUN设定电话机能。这个命令选择移动站点的机能水平。
13.AT+CPAS返回移动设备的活动状态。
14.AT+CPAS报告移动设备的错误。这个命令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用结果码“+CMEERROR:
﹤XXX﹥”或者“+CMSERROR:﹤XXX﹥”代替简单的“ERROR”。
15.AT+CKPD小键盘控制。仿真ME小键盘执行命令。
16.AT+CCLK时钟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置或者获得ME真实时钟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17.AT+CALA警报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定在ME中的警报日期/时间。(闹铃)
18.AT+CRMP铃声旋律播放。这个命令在模块的蜂鸣器上播放一段旋律。有两种旋律可用:
到来语音,数据或传真呼叫旋律和到来短信声音。
19.AT+CRSL设定或获得到来的电话铃声的声音级别。

二.呼叫控制命令

1.ATD拨号命令。这个命令用来设置通话,数据或传真呼叫。
2.ATH挂机命令。
3.ATA接电话。
4.AT+CEER扩展错误报告。这个命令给出当上一次通话设置失败后中断通话的原因。
5.AT+VTD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多频)双音频。这个命令用来定义
双音频的长度(默认值是300毫秒)。
6.AT+VTS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频。这个命令允许传送双音频。
7.ATDL重拨上次电话号码。
8.AT%Dn数据终端就绪(DTR)时自动拨号。
9.ATS0自动应答。
10.AT+CICB来电信差。
11.AT+CSNS单一编号方案。
12.AT+VGR,AT+VGT增益控制。这个命令应用于调节喇叭的接收增益和麦克风的传输增
益。
13.AT+CMUT麦克风静音控制。
14.AT+SPEAKER喇叭/麦克风选择。这个特殊命令用来选择喇叭和麦克风。
15.AT+EDHO回音取消。
16.AT+SIDET侧音修正。
17.AT+VIP初始化声音参数。
18.AT+HUI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拨号。
19.AT+HUI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挂机。
20.AT+RUI接收附加用户信息。

三.网络服务命令

1.AT+CSQ信号质量。
2.AT+COPS服务商选择。
3.AT+CREG网络注册。获得手机的注册状态。
4.AT+WOPN读取操作员名字。
5.AT+CPOL优先操作员列表。

四.安全命令

1.AT+CPIN输入PIN。
2.AT+CPIN2L输入PIN2。
3.AT+CPINCPIN的剩余的尝试号码。
4.AT+CLCK设备锁。
5.AT+CPWD改变密码。

五.电话簿命令

1.AT+CPBS选择电话簿记忆存储。
2.AT+CPBR读取电话簿表目。
3.AT+CPBF查找电话簿表目。
4.AT+CPBW写电话簿表目。
5.AT+CPBP电话簿电话查询。
6.AT+CPBN电话簿移动动作。这个特殊命令使电话簿中的条目前移或后移(按字母顺序)
7.AT+CNUM签署都号码。
8.AT+WAIP防止在下一次重起时初始化所有的电话簿。
9.AT+WDCP删除呼叫电话号码。
10.AR+CSVM设置语音邮件号码。

六.短消息命令

1.AT+CSMS选择消息服务。支持的服务有GSM-MO、SMS-MT、SMS-CB。
2.AT+CNMA新信息确认应答。
3.AT+CPMS优先信息存储。这个命令定义用来读写信息的存储区域。
4.AT+CMGF优先信息格式。执行格式有TEXT方式和PDU方式。
5.AT+CSAS保存设置。保存+CSAS和+CSMP的参数。
6.AT+CRES恢复设置。
7.AT+CSDH显示文本方式的参数。
8.AT+CNMI新信息指示。这个命令选择如何从网络上接收短信息。
9.AT+CMGR读短信。信息从+CPMS命令设定的存储器读取。
10.AT+CMGL列出存储的信息。
11.AT+CMGS发出信息。
12.AT+CMGW写短信息并存储。
13.AT+CMSS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14.AT+CSMP设置文本模式的参数。
15.AT+CMGD删除短信息。删除一个或多个短信息。
16.AT+CSCA短信服务中心地址。
17.AT+CSCB选择单元广播信息类型。
18.AT+WCBM单元广播信息标识。
19.AT+WMSC信息状态(是否读过、是否发送等等)修正。
20.AT+WMGO信息覆盖写入。
21.AT+WUSS不改变SMS状态。在执行+CMGR或+CMGL后仍保持UNREAD。

七.追加服务命令

1.AT+CCFC呼叫继续。
2.AT+CLDK呼叫禁止。
3.AT+CPWD改变追加服务密码。
4.AT+CCWA呼叫等待。
5.AT+CLIR呼叫线确认限制。
6.AT+CLIP呼叫线确认陈述。
7.AT+COLP联络线确认陈述。
8.AT+CAOC费用报告。
9.AT+CACM累计呼叫计量。
10.AT+CAMM累计呼叫计量最大值。
11.AT+CPUC单价和货币表。
12.AT+CHLD呼叫相关的追加服务。
13.AT+CLCC列出当前的呼叫。
14.AT+CSSN追加服务通知。
15.AT+CUSD无组织的追加服务数据。
16.AT+CCUG关闭的用户组。

八.数据命令
1.AT+CBST信息类型选择。
2.AT+FCLASS选择模式。这个命令把模块设置成数据或传真操作的特殊模式。
3.AT+CR服务报告控制。这个命令允许更为详细的服务报告。
4.AT+CRC划分的结果代码。这个命令在呼叫到来时允许更为详细的铃声指示。
5.AT+ILRR本地DTE-DCE速率报告。
6.AT+CRLP无线电通信线路协议参数。
7.AT+DOPT其他无线电通信线路参数。
8.AT%C数据压缩选择。
9.AT+DS是否允许V42二度数据压缩。
10.AT+DR是否报告V42二度数据压缩。
11.AT"N数据纠错选择。

九.传真命令
1.AT+FTM传送速率。
2.AT+FRM接收速率。
3.AT+FTH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传送速率。
4.AT+FRH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接收速率。
5.AT+FTS停止特定时期的传送并等待。
6.AT+FRS接收沉默。

十.第二类传真命令
1.AT+FDT传送数据。
2.AT+FDR接收数据。
3.AT+FET传送页标点。
4.AT+FPTS页转换状态参数。
5.AT+FK终止会议。
6.AT+FBOR页转换字节顺序。
7.AT+FBUF缓冲大小报告。
8.AT+FCQ控制拷贝质量检验。
9.AT+FCR控制接收传真的能力。
10.AT+FDIS当前会议参数。
11.AT+FDCC设置DCE功能参数。
12.AT+FLID定义本地ID串。
13.AT+FPHCTO页转换超时参数。

十一.V25-V25命令
1.AT+IPR确定DTE速率。
2.AT+ICF确定DTE-DCE特征结构。
3.AT+IFC确定DTE-DCE本地流量。
4.AT&C设置DCD(数据携带检测)信号。
5.AT&D设置DTR(数据终端就绪)信号。
6.AT&S设置DST(数据设置就绪)信号。
7.ATO回到联机模式。
8.ATQ决定手机是否发送结果代码。
9.ATV决定DCE响应格式。
10.ATZ恢复为缺省设置。
11.AT&W保存设置。
12.AT&T自动测试。
13.ATE决定是否回显字符。
14.AT&F回到出厂时的设定。
15.AT&V显示模块设置情况。
16.ATI要求确认信息。这命令使GSM模块传送一行或多行特定的信息文字。
17.AT+WMUX数据/命令多路复用。

十二.特殊AT命令
1.AT+CCED电池环境描述。
2.AT+CCED自动RxLev指示。
3.AT+WIND一般指示。
4.AT+ALEA在ME和MSC之间的数据密码模式。
5.AT+CRYPT数据密码模式。
6.AT+EXPKEY键管理。
7.AT+CPLMN在PLMN上的信息。
8.AT+ADC模拟数字转换度量。
9.AT+CMER移动设备事件报告。这个命令决定是否允许在键按下时是否主动发送结果代
码。
10.AT+WLPR读取语言偏好。
11.AT+WLPW写语言偏好。
12.AT+WIOR读取GPIO值。
13.AT+WIOW写GPIO值。
14.AT+WIOM输入/输出管理。
15.AT+WAC忽略命令。这个特殊命令允许忽略SMS.SS和可用的PLMN。
16.AT+WTONE播放旋律。
17.AT+WDTMF播放DTMF旋律。
18.AT+WDWL下载模式。
19.AT+WVR配置信差的声音速率。
20.AT+WDR配置数据速率。
21.AT+WHWV显示硬件的版本。
22.AT+WDOP显示产品的出厂日期。
23.AT+WSVG声音增益选择。
24.AT+WSTR返回指定状态的状态。
25.AT+WSCAN扫描。
26.AT+WRIM设置或返回铃声指示模式。
27.AT+W32K是否允许32kHz掉电方式。
28.AT+WCDM改变缺省旋律。
29.AT+WSSW显示内部软件版本。
30.AT+WCCS编辑或显示订制性质设置表。
31.AT+WLCK允许在特定的操作符上个性化ME。
32.AT+CPHS设置CPHS命令。
33.AT+WBCM电池充电管理。
34.AT+WFM特性管理。是否允许模块的某些特性,如带宽模式SIM卡电压等。
35.AT+WCFM商业特性管理。是否允许Wavecom特殊特性。
36.AT+WMIR允许从当前存储的参数值创建定制的存储镜像。
37.AT+WCDP改变旋律的缺省播放器。
38.AT+WMBN设置SIM卡中的不同邮箱号码。

十三.SIM卡工具箱命令
1.AT+STSF配置工具箱实用命令。
2.AT+STIN工具箱指示。
3.AT+STGI获得从SIM卡发来的预期命令的信息。
4.AT+STCR主动提供的结果:工具箱控制反应。
5.AT+STGR给出响应。允许程序或用户从主菜单上选择项目,或响应某些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