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介绍及用法

楼主(2016-03-05):
AT 指令
AT 即Attention,AT指令集是从终端设备(Terminal Equipment,TE)或数据终端设备(Data Terminal Equipment,DTE)向终端适配器(Terminal Adapter, TA)或数据电路终端设备(Data Circuit Terminal Equipment,DCE)发送的。通过TA,TE发送AT指令来控制移动台(Mobile Station,MS)的功能,与GSM 网络业务进行交互。用户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呼叫、短信、电话本、数据业务、传真等方面的控制。90年代初,AT指令仅被用于Modem操作。没有控制移动电话文本消息的先例,只开发了一种叫SMS BlockMode的协议,通过终端设备(TE)或电脑来完全控制
SMS。几年后,主要的移动电话生产厂商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和HP共同为GSM 研制了一整套AT指令,其中就包括对SMS的控制。AT指令在此基础上演化并被加入GSM 07.05标准以及现在的GSM07.07标准,完全标准化和比较健全的标准。如:对SMS的控制共有3种实现途径:最初的Block Mode;基于AT指令的Text Mode;基于AT指令的PDU Mode。到现在PDU Mode已经取代BlockMode,后者逐渐淡出。GSM 模块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协议是一些AT指令
集,AT指令是以AT作首, 字符结束的字符串,AT指令的响应数据包在 中。每个指令执行成功与否都有相应的返回。其他的一些非预期的信息(如有人拨号进来、线路无信号等),模块将有对应的一些信息提示,接收端可做相应的处理。
示例:CDMA modem DTE
AT< CR>
< LF> OK < LF>
ATTEST< CR>
< CR> ERROR < LF>
如果AT指令执行成功,“OK”字符串返回;
如果AT 指令语法错误或AT 指令执行失败,
“ERROR”字符串返回。

1.相关的GSM AT指令
与SMS有关的GSM AT指令(from GSM07.05)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的GSM AT指令

AT 指令
功 能

AT+CMGC
Send an SMS command(发出一条短消息命令)

AT+CMGD
Delete SMS message(删除SIM卡内存的短消息)

AT+CMGF
Select SMS message formate(选择短消息信息格式:0-PDU;1-文本)

AT+CMGL
List SMS message from preferred store(列出SIM卡中的短消息PDU/text: 0/“REC UNREAD”-未读,1/“REC READ”-已读,2/“STO UNSENT”-待发,3/“STO SENT”-已发,4/“ALL”-全部的)

AT+CMGR
Read SMS message(读短消息)

AT+CMGS
Send SMS message(发送短消息)

AT+CMGW
Write SMS message to memory(向SIM内存中写入待发的短消息)

AT+CMSS
Send SMS message from storage(从SIN|M内存中发送短消息)

AT+CNMI
New SMS message indications(显示新收到的短消息)

AT+CPMS
Preferred SMS message storage(选择短消息内存)

AT+CSCA
SMS service center address(短消息中心地址)

AT+CSCB
Select cell broadcast messages(选择蜂窝广播消息)

AT+CSMP
Set SMS text mode parameters(设置短消息文本模式参数)

AT+CSMS
Select Message Service(选择短消息服务)

对短消息的控制共有三种模式:
Block Mode

基于AT命令的PDU Mode

基于AT命令的Text Mode

使用Block模式需要手机生产厂家提供驱动支持,目前,PDU Mode 已取代 Block Mode, Text Mode比较简单,本文重点介绍模式PDU Mode,以西门子公司的产品TC35T为例。
2.计算机与TC35T的通信
(1)RS232串口连接
由于TC35T自带RS232串口线,故只需将其连接到计算机串口即可。打开超级终端,选择相应的串口,将端口参数设置为:速率—4800、奇偶校验位—无、数据位—8、停止位—1、流量控制—硬件。
(2)连接测试
输入“AT”然后回车,屏幕上返回“OK”表明计算机与TC35T已连接成功,TC35T能够正常工作。这时就可以测试各类AT命令。
当测试命令“AT+CMGS=?”时,如果返回“OK”标明TC35T支持该指令。该指令的完整语法如下:
如果此时TC35T处于PDU Mode(即“AT+CMGF?”返回“0”)

AT+CMGS=PDU is given<^Z/ESC>
如果短消息发送成功,则返回“OK”,并显示信息号:
+CMGS: [,]
如果短消息发送失败,则返回如下信息号:
+CMS ERROR:
如果此时TC35T处于Text Mode(即“AT+CMGF?”返回“1”)

AT+CMGS=[,toda]text is entered<^Z/ESC>
如果短消息发送成功,则返回“OK”,并显示信息号:
+CMGS: [,]
如果短消息发送失败,则返回如下信息号:
+CMS ERROR:
另外,由于使用的是TC35T,当有新的短消息到来时,需要TC35T产生提示,使用指令“AT+CNMI”。该指令的完整语法如下:
AT+CNMI=[][,][,][,][,]
如果有新的短消息来到,则TC35T将自动返回下列提示:
+CMTI: “SM”,
此时读出,然后用“AT+CMGR”指令即可读出短消息内容。
3.PDU数据格式分析:
例如,我们要将字符“Hi”字符发送到目的地“13677328099”
PDU字符串为:
08 91 683108701305F0 11 00 0D 91 3176378290F9 00 00 00 02 C834
⑴08—短信息中心地址长度。指(91)+(683108701305F0)的长度。
⑵91—短信息中心号码类型。91是TON/NPI遵守International/E.164标准,指在号码前需加‘+’号;此外还有其它数值,但91最常用。
91—10010001
BIT No.
7
6
5
4
3
2
1
0

Name
1
数值类型
号码鉴别

数值类型(Type of Number):000—未知,001—国际,010—国内,111—留作扩展;
号码鉴别(Numbering plan identification):0000—未知,0001—ISDN/电话号码(E.164/E.163),1111—留作扩展;
⑶683108701305F0—短信息中心号码。由于位置上略有处理,实际号码应为:8613800731500(字母F是指长度减1)。这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域作相应的修改。
⑴、⑵、⑶通称短消息中心地址(Address of the SMSC)。
⑷11—文件头字节。
11&h=00010001&b
BIT No.
7
6
5
4
3
2
1
0

Name
TP-RP
TP-UDHI
TP-SPR
TP-VFP
TP-RD
TP-MTI

value
0
0
0
1
0
0
0
1

应答路径—TP-RP(TP-Reply-Path):0—不设置; 1—设置
用户数据头标识—TP-UDHL(TP-User-Data-Header-Indicator):0—不含任何头信息; 1—含头信息
状态报告要求—TP-SPR(TP-Status-Report-Request):0—需要报告; 1—不需要报告
有效期格式—TP-VPF(TP-Validity-Period-Format):00—不提供(Not present); 10—整型(标准);01—预留; 11—提供8位字节的一半(Semi-Octet Represented)
拒绝复制—TP-RD(TP-Reject-Duplicates):0—接受复制; 1—拒绝复制
信息类型提示—TP-MTI(TP-Message-Type-Indicator):00—读出(Deliver); 01—提交(Submit)
⑸00—信息类型(TP-Message-Reference)
⑹0B—被叫号码长度。
⑺91—被叫号码类型(同⑵)。
⑻3176378290F9—被叫号码,经过了位移处理,实际号码为“13677328099”。
⑹、⑺、⑻通称目的地址(TP-Destination-Address)。
⑼00—协议标识TP-PID(TP-Protocol-Identifier)
BIT No.
7
6
5
4
3
2
1
0

Bit No.7与Bit No.6: 00—如下面定义的分配Bit No.0—Bit No.5;01—参见GSM03.40协议标识完全定义;10—预留;11—为服务中心(SC)特殊用途分配Bit No.0—Bit No.5。
一般将这两位置为00。
Bit No.5:0—不使用远程网络,只是短消息设备之间的协议;1—使用远程网络。
Bit No.0—Bits No.4:00000—隐含;00001—电传;00010—group 3 telefax;00100—语音;00101—欧洲无线信息系统(ERMES);00110—国内系统;10001—任何基于X.400的公用信息处理系统;10010—Email。
⑽00—数据编码方案TP-DCS(TP-Data-Coding-Scheme)
BIT No.
7
6
5
4
3
2
1
0

Bit No.7与Bit No.6 :一般设置为00;Bit No.5:0—文本未压缩,1—文本用GSM标准压缩算法压缩;Bit No.4:0—表示Bit No.1、Bit No.0为保留位,不含信息类型信息,1—表示Bit No.1、Bit No.0含有信息类型信息;Bit No.3与Bit No.2:00—默认的字母表,01—8bit,10—USC2(16bit),11—预留;Bit No.1与Bit No.0:00—Class 0,01—Class 1,10—Class 2(SIM卡特定信息),11—Class 3。
⑾00—有效期TP-VP(TP-Valid-Period)
VP value(&h)
相应的有效期

00 to 8F
(VP+1)*5 分钟

90 to A7
12小时+(VP-143)*30分钟

A8 to C4
(VP-166)*1天

C5 to FF
(VP-192)*1 周

⑿02—用户数据长度TP-UDL(TP-User-Data-Length)
⒀C834—用户数据TP-UD(TP-User-Data)“Hi”
4.短消息编码
设需要发送的短消息内容为“Hi”,使用的GSM字符集为7位编码。首先将字符转换为7位的二进制,然后,将后面字符的位调用到前面,补齐前面的差别。例如:H翻译成1001000,i翻译成1101001,显然H的二进制编码不足八位,那么就将i的最后一位补足到H的前面。那么就成了11001000(C8),i剩下六位110100,前面再补两个0,变成00110100(34),于是“Hi”就变成了两个八进制数 C8 34。
5.短消息的发送与接收案例
鉴于TC35(T)支持TEXT格式,我们在试验中主要测试该格式。
(1)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731500"(短消息中心);
(2)设置短消息发送格式
AT+CMGF=1 (1-TEXT; 0-PDU);
(3)发送短消息(短消息内容为“test”)
AT+CMGS="13508485560"(目的地址)
> test ^z ;
(4)设置短消息到达自动提示: 设置短消息到达提示当短消息被接收,将获取指令: +CMTI:"SM",INDEX(信息存储位置)
AT+CNMI=1,1,0,0,1();
(5)获取短消息内容(Once more),假设INDEX=8。
AT+CMGR=8
返回信息如下:
+CMGR: "REC UNREAD","+8613508485560",,"01/07/16,15:37:28+32",Once more
6.注意事项
(1)短消息中心一般不会改动,如果短消息中心号码改动,在使用“AT+CSCA”语句时,记住TC35要重新启动,否则TC35不能正常工作(TC35T不存在此问题)。
(2)某些SIM卡带有密码,启动时需要输入密码。

AT指令速查表
一、一般命令

AT+CGMI
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AT+CGMM
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900,DCS1800或PCS1900)。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AT+CGMR
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AT+CGSN
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AT+CSCS
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AT+WPCS
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AT+CIMI
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AT+CCID
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AT+GCAP
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

A/
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AT+CPOF
关机。这个特殊的命令停止GSM软件堆栈和硬件层。命令AT+CFUN=0的功能与+CPOF相同。

AT+CFUN
设定电话机能。这个命令选择移动站点的机能水平。

AT+CPAS
返回移动设备的活动状态。

AT+CMEE
报告移动设备的错误。这个命令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用结果码“+CMEERROR:”或者“+CMSERROR:”代替简单的“ERROR”。

AT+CKPD
小键盘控制。仿真ME小键盘执行命令。

AT+CCLK
时钟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置或者获得ME真实时钟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AT+CALA
警报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定在ME中的警报日期/时间。(闹铃)

AT+CRMP
铃声旋律播放。这个命令在模块的蜂鸣器上播放一段旋律。有两种旋律可用:到来语音、数据或传真呼叫旋律和到来短信声音。

AT+CRSL
设定或获得到来的电话铃声的声音级别。

二、呼叫控制命令

ATD
拨号命令。这个命令用来设置通话、数据或传真呼叫。

ATH
挂机命令。

ATA
接电话。

AT+CEER
扩展错误报告。这个命令给出当上一次通话设置失败后中断通话的原因。

AT+VTD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多频)双音频。这个命令用来定义双音频的长度(默认值是300毫秒)。

AT+VTS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频。这个命令允许传送双音频。

ATDL
重拨上次电话号码。

AT%Dn
数据终端就绪(DTR)时自动拨号。

ATS0
自动应答。

AT+CICB
来电信差。

AT+CSNS
单一编号方案。

AT+VGR

AT+VGT
增益控制。这个命令应用于调节喇叭的接收增益和麦克风的传输增益。

AT+CMUT
麦克风静音控制。

AT+SPEAKER
喇叭/麦克风选择。这个特殊命令用来选择喇叭和麦克风。

AT+ECHO
回音取消。

AT+SIDET
侧音修正。

AT+VIP
初始化声音参数。

AT+D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拨号。

AT+H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挂机。

AT+RUI
接收附加用户信息。

三、网络服务命令

AT+CSQ
信号质量。

AT+COPS
服务商选择。

AT+CREG
网络注册。获得手机的注册状态。

AT+WOPN
读取操作员名字。

AT+CPOL
优先操作员列表。

四、安全命令

AT+CPIN
输入PIN。

AT+CPIN2
输入PIN2。

AT+CPINC
PIN的剩余的尝试号码。

AT+CLCK
设备锁。

AT+CPWD
改变密码。

五、电话簿命令

AT+CPBS
选择电话簿记忆存储。

AT+CPBR
读取电话簿表目。

AT+CPBF
查找电话簿表目。

AT+CPBW
写电话簿表目。

AT+CPBP
电话簿电话查询。

AT+CPBN
电话簿移动动作。这个特殊命令使电话簿中的条目前移或后移(按字母顺序)

AT+CNUM
签署者号码。

AT+WAIP
防止在下一次重起时初始化所有的电话簿。

AT+WDCP
删除呼叫电话号码。

AT+CSVM
设置语音邮件号码。

六、短消息命令

AT+CSMS
选择消息服务。支持的服务有GSM-MO、SMS-MT、SMS-CB。

AT+CNMA
新信息确认应答。

AT+CPMS
优先信息存储。这个命令定义用来读写信息的存储区域。

AT+CMGF
优先信息格式。执行格式有TEXT方式和PDU方式。

AT+CSAS
保存设置。保存+CSAS和+CSMP的参数。

AT+CRES
恢复设置。

AT+CSDH
显示文本方式的参数。

AT+CNMI
新信息指示。这个命令选择如何从网络上接收短信息。

AT+CMGR
读短信。信息从+CPMS命令设定的存储器读取。

AT+CMGL
列出存储的信息。

AT+CMGS
发送信息。

AT+CMGW
写短信息并存储。

AT+CMSS
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AT+CSMP
设置文本模式的参数。

AT+CMGD
删除短信息。删除一个或多个短信息。

AT+CSCA
短信服务中心地址。

AT+CSCB
选择单元广播信息类型。

AT+WCBM
单元广播信息标识。

AT+WMSC
信息状态(是否读过、是否发送等等)修正。

AT+WMGO
信息覆盖写入。

AT+WUSS
不改变SMS状态。在执行+CMGR或+CMGL后仍保持UNREAD。

七、追加服务命令

AT+CCFC
呼叫继续。

AT+CLCK
呼叫禁止。

AT+CPWD
改变追加服务密码。

AT+CCWA
呼叫等待。

AT+CLIR
呼叫线确认限制。

AT+CLIP
呼叫线确认陈述。

AT+COLP
联络线确认陈述。

AT+CAOC
费用报告。

AT+CACM
累计呼叫计量。

AT+CAMM
累计呼叫计量最大值。

AT+CPUC
单价和货币表。

AT+CHLD
呼叫相关的追加服务。

AT+CLCC
列出当前的呼叫。

AT+CSSN
追加服务通知。

AT+CUSD
无组织的追加服务数据。

AT+CCUG
关闭的用户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