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 AT 命令参考

楼主(2016-03-05):
                                                                                                 注:某些调制解调器不具备语音通信功能。

  下表列出了您的调制解调器能理解的语音 AT 命令,包括扩音电话命令和电话应答机 (TAM) 命令。 每个命令描述包括命令名称、解释和相关参数。

  切记:您的调制解调器必须在 Microsoft Windows 95 下操作,在 MS-DOS 或 Microsoft Windows 旧版本下则不能工作。

语音命令

命令 描述
+FCLASS=8 进入语音模式。AT+FCLASS=8 将调制解调器置入语音模式。扩音电话和 TAM 模式包括在通用语音模式中,并使用特定的语音模式命令子集来执行各自的特性和功能。调制解调器控制器将维持系统总体状态,以便掌握使用扩音电话在 TAM 的环境或其它语音环境中发出语音命令的时间。
+FCLASS? 返回当前的调制解调器模式。
+FCLASS=? 返回支持的调制解调器模式。AT+FCLASS=? 询问调制解调器支持的模式所在的范围。调制解调器返回:0, 1, 8, 80 (数据,传真,语音和 VoiceView)。
+FMI? 调制解调器生产商标识。AT+FMI? 指示调制解调器识别生产商。
+FMM? 调制解调器产品标识。AT+FMM? 指示调制解调器报告自身的产品标识。
+FMR 调制解调器修订识别。AT+FMR? 指示调制解调器报告自身的修订级别或其它相关信息。
+VIP 初始化语音参数。AT+VIP 使调制解调器将所有的语音参数初始化为默认值。
+VCID=n 来电者标识。AT+VCID 启用/禁用呼叫者标识。
参数:n = 0, 1, 2

n = 0 禁用呼叫者标识

n = 1 启用呼叫者标识,此为带格式的呼叫者报告

n = 2 启用呼叫者标识,此为不带格式的呼叫者报告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呼叫者标识。

+VCID? 返回当前的呼叫者标识模式。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呼叫者标识。

+VCID=? 返回支持的呼叫者标识报告格式。AT+VCID=? 询问调制解调器支持的呼叫者标识报告格式所在的范围。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呼叫者标识。

+VDR=<enable>, <report> 明显的响铃和步调信号报告。AT+VDR 命令启用明显的响铃功能。明显的响铃使 DROF/DRON 按照电话线传来的准确响铃步调信号报告。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明显的响铃功能。

+VDR? 返回明显的响铃和步调信号报告值。AT+VDR? 返回当前 <启用> 和 <报告> 的值。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明显的响铃功能。

+VDR=? 返回支持的明显响铃和步调信号报告配置。AT+VDR=? 询问调制解调器支持的明显响铃配置范围。调制解调器返回 (0,1),(0-255)。
注:在某些国家,不可使用明显响铃的功能。

+VGT=n 扬声器音量控制
范围:0 - 255

n = 0 调制解调器自动控制音量

n = 128 发送至扬声器的额定音量级别

n > 128 升高音量以超过额定级别

n < 128 降低音量以低于额定级别

AT+VGT? 返回当前的扬声器音量级别

AT+VGT=? 返回支持的音量级别所在的范围

+VGR=n 接收增益选项。AT+VGR=n 启用接收麦克风增益控制。
范围:0 - 255

n = 128 接收麦克风的增益额定级别

n > 128 升高增益以超出额定级别

n < 128 降低增益以低于额定级别

TAM 模式。此命令可用于 TAM 本地录制以控制麦克风的录制级别。

扩音电话模式。此命令可用于控制从麦克风至远程呼叫者的增益。

AT+VGR? 返回当前的增益级别。

AT+VGR=? 返回支持的增益值所在的范围。

+VEM=n 事件报告和事件屏蔽。不管调制解调器的状态、模拟信号源和目标配置,计算机使用 AT+VEM=n 命令禁用事件报告。
屏蔽指位 0 - 33 (例如,FFFFFFFFC)。有关如何定义位的值,请参阅 IS-101 参数说明。

AT+VEM? 返回当前的屏蔽值。

AT+VEM=? 询问调制解调器支持的服务级别事件所在的范围。

+VIT=n DTE/DCE (计算机/调制解调器) 未活动计时器。AT+VIT=n 命令设置用于 DTE/DCE 未活动计时器调制解调器的值。在 AT+VNH=2 命令描述的逻辑挂断之后,计时器开始计时。在到了选定的未活动期时,调制解调器执行物理挂断并返回至+FCLASS=0。计时器,n,以秒为单位递增。
+VIT? 返回当前的 DTE/DCE 未活动计时器的值。

+VIT=? 返回 DTE/DCE 未活动计时器的值支持的范围。

+VNH=n 自动挂断控制。AT+VNH=n 命令使调制解调器在启用或禁用数据或传真模式时自动挂断。有关该命令及其与 +FCLASS 命令和 ATH 命令相互作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SO-101 参数说明。
参数:n = 0,1

n = 0 启用自动挂断 (默认设置)

n = 1 在数据和传真模式下禁用自动挂断。计算机执行逻辑挂断;调制解调器执行逻辑挂断并返回 OK 结果码。

与扩音电话相关的语音命令
命令 描述
+VLS=n 模拟源/目标选择。一般用途的模拟来源/目标命令可在语音模式下向系统附加各种模拟设备。
扩音电话开/关

n = 0 关闭扩音电话。断开模拟设备和挂断调制解调器。

n = 7 打开扩音电话。连接内置扬声器和内置麦克风及调制解调器摘机。

麦克风控制/电话静音

n = 5 在扩音电话工作时 (电话静音功能) 禁用/断开麦克风模拟源 (仅留下扬声器)。

n = 7 恢复/连接麦克风和扬声器 (正常的扩音电话操作)。

+VLS? 报告当前的模拟源/目标配置。AT+VLS? 报告当前模拟源/目标配置,及该配置下调制解调器向计算机报告的所有事件代码列表。
+VLS=? 报告支持的模拟源/目标配置。AT+VLS=? 询问调制解调器支持的配置所在的范围和该配置下调制解调器向计算机报告的未请求事件代码列表。扩音电话支持的配置为 0, 5, 7。
与电话应答机相关的语音命令 (TAM)
命令 描述
+VTD=n 哔声持续时间。AT+VTD=n 设置生成 DTMF/音频的默认持继时间 (以 0.01 秒为单位设置)。
+VTS=n 在语音模式下生成 DTMF 和音频。AT+VTS=n 命令使调制解调器产生参数串指定的 DTMF 音频序列 (或其它音频,例如,拨号音、忙音或静噪音)。有关音频串的详细说明,请见 IS-101。
+VLS=n 模拟源/目标选择。TAM 支持以下各种 IS-101 模拟源/目标配置:
n = 0 调制解调器挂机,本地电话连接至电信公司

n = 1 调制解调器摘机,调制解调器连接至电信公司。

n = 2 调制解调器摘机,本地电话连接至调制解调器。

n = 3 调制解调器摘机,本地电话连接至电信公司,调制解调器连接至本地电话。

n = 4 扬声器连接至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挂机 (播放留言)。

n = 5 扬声器连接至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摘机 (屏蔽呼叫)。

n = 6 麦克风连接至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挂机 (录制问候语)。

n = 7 连接麦克风和扬声器,调制解调器摘机 (扩音电话)。

+VLS=? 模拟源/目标选择和 DTMF/音频报告。使用 AT+VLS=? 命令要求调制解调器报告 DTMF/音频功能。对于语音模式(扩音电话和应答机)中的每一种系统配置,调制解调器报告用于配置启用的功能。对于每一种配置,调制解调器显示以下三种不同语音状态下的音调报告功能:语音传送数据、语音接收数据和语音命令状态。
+VSD=<sds>, <sdi> 静噪检测 (无声和静噪)。AT+VSD=<sds>,<sdi> 命令设置静噪检测灵敏度和 <sds> 和静噪检测间隔 <sdi>。<sds> 值越大表示调制解调器将越嘈杂的线路状况作为静音处理。默认设置为 -40 dBm。
<sds>=128 是敏感度的额定级别。<sds> 大于 128,灵敏度就越高;<sds> = 129 为 -39 dBM。<sds> 低于 128,灵敏度就越低;<sds> = 127 为 -41 dBm。

<sdi> 指定调制解调器在向计算机报告静噪前需等待的时间。它用于确定假定的挂断 (静噪),超出此设置时间调制解调器向计算机发送 <DLE>。默认设置为 5 秒。

+VSM=cml,vsr 压缩方式和取样规范。AT+VSM=cml,vsr 启用压缩方式和取样规范,在此 cml 表示压缩方式标记而 vsr 表示语音取样率。
+VSM? 返回当前的压缩方式和取样规范。AT+VSM? 返回当前使用的压缩方式数字和字符串标记以及当前使用的取样率。
+VSM=? 返回支持的压缩方式和取样规范。调制解调器报告支持的语音压缩方式和取样率:
128, 8 位线性 (7200, 8000, 11025)

129, 16 位线性 (7200, 8000, 11025) (默认设置)

130, 8 位 A-law, (8000)

131, 8 位 ?law, (8000)

132, IMA ADPCM, (8000)

+VRA=n 回铃从未出现计时器。调制解调器在始发呼叫时,使用回铃从未出现计时器。此命令设置计时器,用以表示调制解调器确认远程调制解调器摘机前在回铃之间需等待的时间。
+VRN=n 回铃从未出现计时器。调制解调器在始发呼叫时使用回铃从不出现计时器。AT+VRN 命令设置计时器,表示调制解调器用以查寻初始回铃的时间。如果在此间隔内未检测到回铃,调制解调器视为远程调制解调器已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