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模块AT指令集

楼主(2016-03-05):
Q2358、Q2438 CDMA模块AT指令测试

ATD01080640463;

OK

+WORG:01080640463

+WCNT:3

AT+SPEAKER=1

OK

+WEND:25

AT+CSQ

+CSQ: 31, 99

OK

AT+CREG?

+CREG:0,1

OK

AT+CIMI

+CIMI: 460030921124946

OK

AT+CCID

+CCID:C3A7227E

AT+IPR?

+IPR: 230400

OK

AT+IPR=115200

OK

AT&W

OK

第三章,通用指令

AT+CGMR

+CGMR: S/W VER: WISMOQ WZ2.05R Apr 19 2004 15:49:50

OK

AT+CGSN

+CGSN: F60AC625

OK

AT+CSCS

OK

AT+CSCS?

+CSCS: "CDMA"//支持的字符集

OK

AT+CIMI

+CIMI: 460030921124946//查询UIM卡

OK

AT+GCAP//查询完整的功能列表

+GCAP: +CGSM, +CIS707-A, +MS, +ES, +DS, +FCLASS

OK

AT+CPOF

+CPOF:

OK

AT+CFUN=1

OK

+WIND:8

+WROM:0

AT+CPAS//查询当前的状态

+CPAS: 5

OK

AT+CPAS?

+CPAS: 5

OK

AT+CPAS=?

+CPAS:

OK

AT+CMEE?//打开及关闭错误状态报告

+CMEE: 0

OK

AT+CMEE=1

OK

AT+CKPD="*#06#"

OK

AT+CCLK?//查询当前的日期及时间

+CCLK: "04/11/16,20:32:57"

OK

AT+CRMP?//铃声选择

+CRMP: 0,1,0,1

OK

AT+CRSL?//铃声音量

+CRSL: 4

OK

AT+CNUM

+CNUM: "Phone","",129

OK

AT+CSTA?//选择地址类型

+CSTA: 129

OK

AT+WTMR//查询模块计时器(在线时间,呼叫建立时间,呼叫次数)

+WTMR: 926,431,5,7

OK

AT+WTMR

+WTMR: 955,431,5,7

OK

第四章,呼叫控制指令

ATD01080640463;//拨号指令

OK

+WORG:01080640463

+WCNT:3

ATH//挂断指令

OK

+WEND:29

ATA//应答指令

OK

atd01080640463;

OK

+WORG:01080640463

+WCNT:3

AT+VTS=3//发送DTMF“3”

OK

AT+VTD?//查询DTMF音的占空比

+VTD: 0,0

OK

AT+VTS=1234567890//发送DTMF“1234567890”

OK

ATH

OK

+WEND:29

atd01080640463;

OK

+WORG:01080640463

+WCNT:3

at+wsdt=2//连续发送DTMF“2”

OK

at+wsds//停止发送DTMF

OK

ath

OK

+WEND:29

atdl//重拨上次呼叫的号码

OK

+WORG:01080640463

ath

OK

+WEND:29

AT%D1//自动发送短信指令受控于DTR信号(当前不执行)

OK

at%d2//激活受控DTR信号的首位置短信息发送

OK

at%d0//关闭自动短信发送指令

OK

ATS0?//查询当前的自动应答情况

000

OK

ATS0=1

OK

ATS0=2

OK

ATS0=3

OK

AT+CICB=?//查询呼入的呼叫类型(0数据,1传真,2语音,3data once,4fax once)

+CICB: (0-4)

OK

AT+CICB?

+CICB: 2

OK

at+csns?//选择呼叫类型标志

+CSNS: 2

OK

at+csns=?

+CSNS: (0-4)

OK

AT+VGT?//查询MIC门限值

+VGT: 1

OK

AT+VGT=?

+VGT: (0-3)

OK

AT+VGR?//查询SPEAKER的门限值

+VGR: 3

OK

AT+VGR=?

+VGR: (0-4)

OK

AT+CMUT?//查询及设置静音状态

+CMUT: 0

OK

AT+CMUT=?

+CMUT: (0-1)

OK

AT+SPEAKER?//选择当前的MIC及SPEAKER

+SPEAKER: 1

OK

AT+ECHO?//允许或取消或设置为不同的场合选择合适的回声抑制

+ECHO: 5

OK

AT+SIDET?//设置不同的回授(侧音)

+SIDET: 0,3

OK

AT+VIP//初始化语音参数(读出VGT,VGR,SPERKER,ECHO,SIDET等值)

OK

AT+VIP?

+VIP: 3925870185

OK

AT+WTTY//选择声音TTY模式,只在语音呼叫的建立过程中有效

+CME ERROR: 3

第五章,网络服务指令

AT+CSQ//查询当前的信号强度

+CSQ: 31, 99

OK

AT+COPS?

+COPS: 1,0

OK

AT+COPS=?

+COPS: (0-3),(0-1)

OK

AT+WRMP?//漫游设置

+WRMP: 2

OK

AT+WRMP=?

+WRMP: (0-2)

OK

AT+CREG?//查询当前的网络注册情况

+CREG:0,1

OK

AT+CREG=1

+CREG:1,1

OK

AT+WNAM=?//改变NAM选择

+WNAM: (1-5)

OK

AT+WNAM?

+WNAM: 1

OK

AT+WCNM//读当前的NAM值

+WCNM: 1

OK

AT+WCNM=?

+WCNM:

OK

第六章 安全指令

at+cpin?//输入PIN码

+CPIN: READY

OK

AT+CPIN2?//输入PIN2码

+CPIN2: RUIM PIN2

OK

AT+CPINC=?//PIN码剩余的次数

+CPINC:

OK

AT+CPINC?//PIN码剩余的次数

+CPINC: 3,3,10,10

OK

AT+CLCK?//设置锁

+CLCK"SC",0),("FD",0),("AO",0),("AI",0)

OK

at+cpwd?//修改密码

+CPWD"SC",8),("P2",8)

OK

第七章 短信指令

at+csms?(选择短消息服务)

+CSMS: 1,1,1

OK

at+cnma?(新短消息确认)

+CNMA: 0,0

OK

at+cnma

ERROR

at+cpms?(首选短消息存储区)

+CPMS:"MT",7,15,"MO",0,15

OK

at+cpms=?

+CPMS: ("MT","BC","SR"),("MO")

OK

at+csdh?(显示TEXT模式参数)

+CSDH: 0

OK

at+csdh=?

+CSDH:

OK

at+cnmi?(设置新短消息提示方式)

+CNMI:2,1,1,1,0

OK

at+cnmi=2,2

OK

at+cnmi?

+CNMI:2,2,1,1,0

OK

at+cmgr=1(读取短消息)

+CMGR:"REC UNREAD","13345441168","05/01/18,16 :23 :20",6,4,0,120

g,QlS鴷g N鉘濼 y蚇

Qe 嘠

at+cmgr

+CMGR:"REC UNREAD","13801295664","05/01/18,11 :49 :29",0,2,3,"13801295664",27

JM,,1,211.150.238.66,3420,3

OK

at+cmgl(列表短消息)

+CMGL:2,"REC UNREAD","87486756",0,4,14

S飶?0W@N

+CMGL:3,"REC UNREAD","13314620436",6,4,106

g,QlS鴷g N;?炑廸.?帿VhgP,N哊

+CMGL:4,"REC UNREAD","226",0,0,140

//WDAAMAGxABXwLoABgBH4BcJLgwSB10D1RoDkWkEAgrVAhpB0QMp0wE06tzTy0sTyXEVywsb0WlzxQE

5yXcVzS9L0WsJ0V1fxQE733kZzV8fy0lTyxtnzS9tzTdpzS1h0V1TzQVRyXQ

+CMGL:5,"REC UNREAD","226",0,0,140

//WDAAMAGxABXwLoABgMN0U9HzTkBzS1h02U5zzUJzS1h0y93xwEDy1FjyXMhxwEDzS9ty2E133kZy2F

7zQcLzQk/yx8u6tzTz2V9y3tT01sLyxU2QACLjBgGZGRgXGJyaFxqYFxicmI

+CMGL:6,"REC UNREAD","226",0,0,68

//WDAAMAGxABKQE4ABgRexuBe0ujK2lzU5uB+hKh6jKSKikyCoKB6amZmbAAQAwYAAgI

OK

at+wscl?(发送短消息)

+WSCL: 1,2

OK

at+cmgs="13811618948"

dfkjldkjfldjl

+CMGS:1

OK

+CDS:2,1,"13811618948",129,"05/01/27,15 :50 :58","05/01/27,15 :51 :04",32768

at+cmgw="13811618948"(写入短消息到内存)

abcdefgg

+CMGW:7

OK

at+cmgw?

+CMGW: 13811618948

OK

at+cmss(从存储区发送短消息)

at+cmgw="13811618948"

abcdefgg

+CMGW:7

OK

at+cmss=7

+CMSS:1

OK

+CDS:2,1,"13811618948",129,"05/01/27,15 :53 :04","05/01/27,15 :53 :11",32768

at+cmgd?(删除短消息)

+CMGD: 0,0

OK

at+cmgd=2,0

OK

at+cscb=1(选择广播短消息)

OK

at+cscb=0

OK

at+wmsc(改变短消息状态)

+CMGL:4,"REC UNREAD","226",0,0,140

//WDAAMAGxABXwLoABgBH4BcJLgwSB10D1RoDkWkEAgrVAhpB0QMp0wE06tzTy0sTyXEVywsb0WlzxQE

5yXcVzS9L0WsJ0V1fxQE733kZzV8fy0lTyxtnzS9tzTdpzS1h0V1TzQVRyXQ

at+wmsc=4,"READ"

OK

+CMGL:4,"REC READ","226",0,0,140

//WDAAMAGxABXwLoABgBH4BcJLgwSB10D1RoDkWkEAgrVAhpB0QMp0wE06tzTy0sTy

XEVywsb0WlzxQE

5yXcVzS9L0WsJ0V1fxQE733kZzV8fy0lTyxtnzS9tzTdpzS1h0V1TzQVRyXQ

at+wmgo?(短消息覆盖)

+WMGO: 0

OK

at+wmgo=1

OK

at+wmgo=0

OK

at+wuss?(不可改变的短消息状态)

+WUSS: 0

OK

at+wuss=1

OK

at+wuss=0

OK

at+wscl=6,4(设置短消息组成的语言和编码方式)

OK

at+wscl=1,2

OK

参数1(语言)

0: 未分配

1: 英语

2: 法语

3: 西班牙语

4: 日语

5: 韩语

6: 中文

7: 希伯来语

<enc>

0: 8字节编码(未分配)

1: IS91EP编码

2: ASCII编码

3: IA5编码

4: UNICODE编码

第八章 补充服务指令

AT+CCFC?//设置呼叫转移

+CCFC:

OK

AT+CLCK?//设置及询问呼叫转移

+CLCK"SC",0),("FD",0),("AO",0),("AI",0)

OK

AT+CLIR?//设置及询问呼叫受限

+CLIR: 0

OK

AT+CLIR=?

+CLIR: (0-1)

OK

AT+CLIP?//设置及询问是否显示呼入的来电号码

+CLIP: 1

OK

AT+CLIP=?

+CLIP: (0-1)

OK

AT+WFSH?//发送FLASH至基站

+WFSH:

OK

AT+CLCC//查询当前的呼叫状态

+CLCC: 0,9,0

OK

RING

+CLIP:"01080640463",129

a/

+CLCC: 3,9,1

第九章 数据指令

9.1 在数据连接中使用AT指令,+WMUX,相应的切换为“+++”和ATO。

9.2 选择模式AT+FCLASS=n,n:0数据,1传真一级,2.0传真二级

AT+FCLASS?

0

OK

AT+FCLASS=?

0,2.0

OK

9.3 呼入的详细返回码+CRC,RING后有呼入的类似,如语音,数据,传真等

AT+CRC?

+CRC: 0

OK

AT+CRC=1

OK

AT+CRC=?

ERROR

9.4 DTE-DCE本地通讯速率报告(好像不支持)

AT+ILRR?

+ILRR: 0

OK

AT+ILRR=?

+ILRR: (0-0)

OK

AT+ILRR=1

ERROR

9.5 V42 bis 数据压缩+DS,这个指令允许或关闭V42bis数据压缩,前提是这个特性是PSTN的IWF提供的。

AT+DS=<dir>,<neg>,<P1>,<P2>

9.6 V42bis数据压缩报告

AT+DR?

+DR: 0

OK

AT+DR=?

ERROR

AT+DR=1

OK

第十章 V24-V25指令

10.1 固定DTE的通迅速率+IPR

AT+IPR?

+IPR: 115200

OK

AT+IPR=?

+IPR: (0,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45, 50, 75, 110, 150, 300, 600, 38400

, 57600, 115200, 230400)

OK

10.2 DTE-DCE的特性帧10.2.3

Defined values :

<format>

0: Autodetect

1: 8 Data 2 Stop

2: 8 Data 1 Parity 1 Stop

3: 8 Data 1 Stop

4: 7 Data 2 Stop

5: 7 Data 1 Parity 1 Stop

6: 7 Data 1 Stop

<parity>

0: Odd

1: Even

2: Mark

3: None

AT+ICF?

+ICF: 3,3

OK

AT+ICF=?

+ICF: (3-3),(0-3)

10.3 DTE-DCE的本地流控制+IFC

10.3.3 Defined values :

< n1>

0: none (supported)

1: Xon/Xoff local circuit 103 (not supported)

2: RTS (supported)

3: Xon/Xoff global on circuit 103 (not supported)

< n2>

0: none

1: Dc1/DC3 on circuit 104

2: Circuit 106

AT+IFC?

+IFC: 2,2

OK

AT+IFC=?

+IFC: (0-3),(0-2)

OK

10.4 设置DCD信号&C

AT&CO//总是打开的

NO CARRIER

OK

AT&C1//与指定的服务一致

OK

AT&C2//通道关闭时总是闪烁

OK

10.5 设置DTR信号&D

AT&D0

Note : The DTR signal is ignored

OK

AT&D1

Note : Enter online command state following ON-to-

OFF transition of circuit 108/2

OK

AT&D2

Note : Enter command state following ON-to-OFF

transition of circuit 108/2.

OK

10.6 返回ONLINE状态O

ATO

NO CARRIER

OK

10.7 返回码提供Q(就是是否提供OK返回码)

ATQ0

OK

ATQ1

10.8 DCE的响应格式V(就是用OK或0做为返回码)

ATV1

OK

0TV0

10.9 自动测试T

AT&T1

OK

Note : Audio loopback is on.

AT&T2

OK

Note : Audio loopback is off.

10.10 回显E(下发的指令是否回显)

ATE0

Note : Characters are not echoed

OK

ATE1

Note : Characters are echoed

OK

10.11 显示参数

at&v

&C: 2; &D: 2; &F: 0; E: 1; L: 0; M: 0; Q: 0; V: 1; X: 4; Z: 0; I: 0

%D: 0; %C: 0; &T: 1; &S: 0; S0: 0; S10: 14; S11: 95; S3: 13; S4: 10

S5: 8; S6: 2; S7: 50; S8: 2; S9: 6; +FCLASS: 0; +CFG: ""

+FCC: 0,1,0,0,0,0,0,0; +FIS: 0,1,0,0,0,0,0,0; +CDR: 0; +CDS: 0,1,2048,6

+CFC: 0; +CQD: 10; +CRC: 1; +CRM: 0; +CTA: 0; +CXT: 0; +DR: 1

+DS: 3,0,2048,6; +EB: 1,0,30; +EFCS: 1; +ER: 0; +ES: 3,0,2; +ESR: 1

+ETBM: 1,1,20; +FAA: 0; +FAP: 0,0,0; +FBO: 0; +FBU: 0; +FCQ: 1,0

+FCR: 0; +FCT: 1E; +FEA: 0; +FFC: 0,0,0,0; +FHS: 0; +FIE: 0; +FIP: 0

+FLI: ""; +FLO: 1; +FLP: 0; +FMS: 0; +FNR: 0,0,0,0; +FNS: ""; +FPA: ""

+FPI: ""; +FPP: 0; +FPR: 8; +FPS: 1; +FPW: ""; +FRQ: 0,0; +FRY: 0

+FSA: ""; +FSP: 0; +ICF: 3,3; +IFC: 2,2; +ILRR: 0; +IPR: 115200; +MA:

+MR: 0; +MS: ; +MV18R: 0; +MV18S: 0,0,0; +CMUX: C,2; +ADC: 0; +CALA: ""

+CBST: 75,3; +CCED: 0,13; +CCFC: ; +CCLK: ""; +CFUN: 1; +CICB: 2

+CKPD: ""; +CLCK: ; +CLED: 3; +CLIP: 1; +CLIR: 0; +CMEE: 0; +CMER: 0

+CMGD: 0,0; +CMGF: 1; +CMGL: "UREAD"; +CMGR: 0; +CMGS: ; +CMGW:

+CMSS: ; +CMUT: 0; +CNMA: 0,0; +CNMI: 2,1,1,1,0; +COPS: 1,0; +CPBF: ""

+CPBP: ""; +CPBR: 0,0; +CPBS: "ME"; +CPBW: ; +CPBU: 3925870185

+CPHS: 1,1; +CPIN: ; +CPIN2: ; +CPMS: "MT","MO"; +CPWD: ; +CR: 0

+CREG: 0; +CRMP: 0,1,0,1; +CRSL: 1; +CSCS: "CDMA"; +CSCB: 0; +CSNS: 2

+CSTA: 129; +ECHO: 5; +SPEAKER: 1; +SIDET: 0,3

+STCR: 3925870185,3942647456; +STGI: 0; +STGR:

+STSF: 0,"160060C01F",254,0; +VGR: 3; +VGT: 2; +VTD: 0,0; +VTS:

+VIP: 3925870185; +W32K: 0; +WAIP: 1; +WAKY: ; +WAOC: 6; +WBND: 0

+WCCS: 0,0,0,0; +WCDM: 0,0; +WCDP: 0; +WCMT: 0; +WDCP: "LD"; +WDTMF:

+WFSH: ; +WIMI: 460030921124946; +WIND: 8; +WIOR: 0; +WIOW: 0,0

+WMBP: 0,1; +WMDN: ; +WMGO: 0; +WMRU: 0,2,1,25; +WMSC: ; +WNAM: 1

+WOSO: 2; +WPAD: 1; +WPCC: 283,384; +WPDS: "#777"; +WPDDD: 0,0

+WPDES: 0; +WPDFR: 0,0; +WPDOM: 3; +WPDPL: 0; +WPPRV: 0; +WPTLM: 1

+WPDSS: ; +WPDST: 1; +WPDIP: ; +WPDPT: ; +WPIN: 0; +WPRV: 1

+WRID: 1,1,1; +WRIM: 0; +WRMP: 2; +WRMS: ; +WRMW: 0; +WRST:

+WSCC: 691,777; +WSCI: 2; +WSCL: 1,2; +WSDT: ; +WSID: 0,13824,65535

+WSNR: 0; +WSOM: 0,4,2,2; +WSOS: 0; +WSPC: ; +WSPS: 0; +WSST: 0

+WSTM: 0; +WSTR: 1; +WSVG: 0; +WTONE: 0,1,1,1,0; +WTTY: 3925870185

+WUSS: 0

OK

10.12 显示认证信息I

ATI0

WAVECOM MODEM

800 1900

OK

ATI3

S/W VER: WISMOQ WZ2.05R Apr 19 2004 15:49:50

OK

ATI6

+CGSM, +CIS707, +MS, +ES, +DS, +FCLASS

OK

10.13 恢复出厂的设置F

10.14 保存设置W

第十一章 电话本指令

11.1 选择电话本的存储器(好像选择不了)

“SM”: ADN (RUIM phonebook)

“LD”: LND (combined RUIM and ME last dialed phonebook)

“EN”: EN (ME NV emergency numbers)

“MC”: MSD (ME missed calls list)

“ME”: ME (ME NV phonebook)

“MT”: MT (combined ME and RUIM phonebook)

“RC: LIC (ME received calls list)

AT+CPBS=?

+CPBS: ("ME","MC","LD","RC","EN","SM","MT","FD")

OK

AT+CPBS="ME"

ERROR

AT+CPBS?

ERROR

AT+CPBS="MC"

ERROR

AT+CPBS="LD"

ERROR

AT+CPBS="RC"

ERROR

AT+CPBS="EN"

ERROR

AT+CPBS="SM"

ERROR

AT+CPBS="MT"

ERROR

AT+CPBS="FD"

ERROR

第十二章 GPS定位指令

12.1 设置及返回PD会话类型

AT+WPDST?

+WPDST:1

OK

AT+WPDST=?

+WPDST: (0-4)

OK

0 session to provide the last position info available

1 session to provide single-shot fix

2 tracking mode independent fixes – session to provide continuous

independent position fixes

3 tracking mode – session to provide continuous position fixes

12.2 设置及返回PD会话操作模式

AT+WPDOM?

+WPDOM:3

OK

AT+WPDOM=?

+WPDOM: (0-5)

OK

<Mode>

0 Standalone only (currently not available on Q24)

1 Network only

2 Speed optimal (minimize time-to-fix, MS-based first, PDE-based later if

failed)

3 Accuracy optimal (PDE preferred, MS in case of failure)

4 Data optimal– minimize data exchanged

5 MS-based only

12.3 PD数据下载(指定及返回PD数据下载设置)

AT+WPDDD?

+WPDDD:0,0

OK

AT+WPDDD=?

+WPDDD: (0-1),(0-255)

OK

12.4 PD固定比率(指定或返回PD的FIX的比率,只对跟踪模式有用)

AT+WPDFR?

+WPDFR:0,0

OK

AT+WPDFR=?

+WPDFR: (0-400),(0-1800)

OK

12.5 PD的保密极别(0,1,2:低,中,高极)

AT+WPDPL?

+WPDPL:0

OK

AT+WPDPL=?

+WPDPL: (0-2)

OK

12.6 PD会话开始

12.7 PD会话结束

第十三章 特殊AT指令

at+wgmi(查询厂商信息)

+WGMI: WAVECOM MODEM

OK

at+wgmm(查询模块信息)

+WGMM: 800

OK

at+cced(单元环境描述)

+CSQ:18, 99

+CCED:0,0,283,13824,14,6,78,2449,2,12,-83,-53,-63

OK

at+wind?(一般信息)

+WIND: 9

OK

at+adc(模拟数字转换值)

+ADC:148

OK

at+cmer?(移动设备事件报告)

+CMER: 0

OK

at+wior(读取GPIO值)

+WIOR:1

OK

at+wiow?(写入GPIO值)

+WIOW: 0,0

OK

at+wtone?(发送音)

+WTONE: 0,1,1,1,0

OK

at+wdtmf?(发送DTMF音)

+WDTMF:

OK

at+whwv(查询硬件版本)

+WHWV: 240.82,510

OK

at+wsvg?(选择声音加大)

+WSVG: 0

OK

at+wsvg=1

OK

at+wstr(查询状态请求)

+WSTR:1,2

OK

at+wrim?(响铃提示方式)

+WRIM: 1

OK

at+wrim=1

OK

at+w32k?(32KHZ睡眠模式)

+W32K: 0

OK

at+w32k=1

OK

at+wcdm?(改变默认铃声)

+WCDM:0,0

OK

at+wcdm=1,1

OK

at+wssw(查询软件版本)

+WSSW: WZ2.05R

OK

at+wccs?(自定义字符规则)

+WCCS: 0,0,0,0

OK

at+cphs?(CPHS指令)

+CPHS: 1,1

OK

at+cphs=0,0

ERROR

at+cphs=0

OK

at+cphs?

+CPHS: 0,1

OK

+wvmi(主动返回值,语音邮件提示)

AT+CPHS?

+CPHS: 1,0

OK

AT+CPHS=3,1

+CME ERROR: 3

AT+CPHS=1,1

OK

AT+CPHS?

+CPHS: 1,1

OK

**** the message box contains 1 message *****

+WVMI: 1,1

AT+CPHS=2,1

OK

+WVMI: 1,1

AT+CPHS?

+CPHS: 1,1

OK

at+wcdp?(改变默认播放器)

+WCDP:1

OK

at+wcdp=0

OK

at+wrst?(重启模块指令,有参数2,可设定时间,到设定时间时,模块自动重启)

+WRST: 0

OK

at+wrst=0

OK

at+wsst=?(设置标准音调)

+WSST: (0-4)

OK

at+wsst?

+WSST: 0

OK

at+wsst=1

OK

at+wprv=?(设置声音干扰等级)

ERROR

at+wprv?

+WPRV: 1

OK

at+wprv=0

OK

at+wpin?(安全PIN码)

+WPIN: 0

OK

at+wprl?(查询PRL版本信息)

+WPRL: 2

OK

at+wprl=?

+WPRL:

OK

第十四章 SIM卡工具指令

at+stsf?(SIM卡状态查询)

+STSF: 0,"160060C01F",254,0

OK

+STIN(主动返回值,SIM卡工具信息)

第十五章 规定的AT指令

at+wspc(服务商规定代码)

ERROR

at+wspc?

ERROR

at+wspc=111111

ERROR

at+wspc=000000

ERROR

at+wmdn?(移动地址代码)

ERROR

at+wmdn=13811618948

ERROR

at+wmdn?

ERROR

at+wimi(设定IMSI_M值)

at+wsid(设定SID和NID值)

at+waoc=7(设定链路负载级别)

ERROR

at+waoc?

ERROR

at+wsci(设定跟踪周期索引值)

at+wbgp(设定主浏览器网关)

at+wbgs(设定辅浏览器网关)

at+wpds(设定信息拨号字符串)

at+wpcc(设定主CDMA频道)

at+wscc(设定辅CDMA频道)

at+wsom(服务商选择管理)

at+wcmt(提交修改)

ERROR

at+wcmt?

ERROR

at+wcmt=0

ERROR

at_wcmt=1

ERROR

注:0:撤销修改

1:提交修改

第十六章 扩展的AT指令

atz0(恢复到默认设置)

OK

att(选择音频拨号)

OK

atp(选择脉冲拨号)

OK

ats11?(基础的S注册)

095

OK

at+eb=2(错误控制操作)

OK

at+eb?

+EB: 2,0,30

OK

at

OK

at+eb=1

OK

at+Efcs?(数字参数控制)

+EFCS: 1

OK

at+efcs=2

OK

at+efcs?

+EFCS: 2

OK

AT+ER?(错误控制回报)

+ER: 0

OK

at+es?(错误控制选集)

+ES: 3,0,2

OK

at+gmi(查询产品证明)

+GMI: WAVECOM MODEM

OK

aat+gmm(查询模块证明)

+GMM: Model 100

OK

at+gmr(请求修订版本证明)

+GMR: S/W VER: WISMOQ WZ2.05R,2

OK

at+gsn(查询产品序列号)

+GSN: F60AC627

OK

at+goi(查询全球唯一标识)

+GOI:

OK

at+goi=?

+GOI:

OK

at+ms(调制选集)

OK

at+ms?

+MS:

OK

at+ma?(自动模式调制控制)

+MA:

OK

at+ma

OK

at+mr?(调制报告控制)

+MR: 0

OK

at+mr

OK

at+mv18r?(V.18控制报告)

+MV18R: 0

OK

at+mv18r

OK

at+mv18s(V.18选集报告)

OK

at+mv18s?

+MV18S: 0,0,0

OK

at+cxt?(扩充单元)

+CXT: 0

OK

at+cxt

OK

at+cfg?(配置字符串)

+CFG: ""

OK

at+cfg

OK

at+cad?(查询服务)

+CAD: 1

OK

at+cdr?(数据压缩报告接口)

+CDR: 0

OK

at+cdr(数据压缩接口)

OK

at+cds?

+CDS: 0,1,2048,6

OK

at+cds

OK

at+cds=?

+CDS: (0-0),(1-1),(512-65535),(6-250)

OK

at+crm?(设置RM接口协议)

+CRM: 0

OK

at+crm=1

OK

at+crm=0

OK

at+cbc?(电池充电)

+CBC: 0,30

OK

at+cqd?(命令状态静止定时器)

+CQD: 10

OK

at+cqd=0

OK

at+cmip?(移动站点IP地址查询)

OK

at+cmip=?

+CMIP:

OK

at+cbip?(基站IP地址查询)

OK

at+cbip=?

+CBIP:

OK

at+css?(查询服务系统)

+CSS: 1,CA,13824,6,283

OK

at+cmux?(选择多重选项)

+CMUX: C,2

OK

at+cmux=?

+CMUX: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F),(1, 2)

OK

at+cfc?(传真压缩通用接口)

+CFC: 0

OK

at+cfc=1

ERROR

at+cfc=?

+CFC: (0-0)

OK

at+chv(挂断声音)

OK

at+chv0

OK

at+cdv=13811618948(口声呼叫拨号指令)

OK

+WORG:*6713811618948

+WCNT:3

+WEND:25

at+cdv?

ERROR

at+cdv?

ERROR

at+cgcap(IWF目录列表)

ERROR

at+cgoi(IWF设备辨别)

ERROR

at+creg?

+CREG:0,1

OK

at+cgoi

ERROR

at+cgoi=0

ERROR

at+cta(信息数据包禁止间隔)

OK

at+cta=1

OK

网友A(2019-12-24):
楼主写的详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