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主谓宾等、、、

楼主(2016-03-05):
主语 动作的执行者(I、you、she、Tom.....)

谓语 主语发出的动作(go、love、hate....)

宾语 动作涉及的对象(通常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表语 be动词后面的词一般就是表语(名词、形容词...)

状语 表示时间、地点、状态(如果删去,不影响句子完整)

补语 对词进行补充(包括主语补足语 宾语补足语)

定语 对修饰的词进行限定

例子:We should keep the nice room clean.

We 主语

should keep 是主语we发出的动作 是谓语

the nice room 是谓语涉及的对象 宾语

nice 修饰room 定语
词性
一、实词:
  1.名词(nouns)n.:   名词是词性的一种,也是实词的一种,是指待人、物、事、时、地、情感、概念等实体或抽象事物的词。名词可以独立成句。在短语或句子中通常可以用代词来替代。名词可以分为专有名词(Proper Nouns)和普通名词 (Common Nouns),专有名词是某个(些)人,地方,机构等专有的名称,如Beijing,China等。普通名词是一类人或东西或是一个抽象概念的名词,如:book,sadness等。   2.代词(pronoun)pron.:   代词是代替名词的一种词类。大多数代词具有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英语中的代词,按其意义、特征及在句中的作用分为:人称代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反身代词、相互代词、疑问代词、关系代词、连接代词和不定代词九种。   3.数词(numeral)Num.:   表示“多少”和“第几”的词,叫数词。其用法相当于名词或者形容词。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两种。   4.形容词(adjective)adj.或a.;   很多语言中均有的主要词类中的一种。主要用来修饰名词的词,表示事物的特征。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或代词,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和特征的程度好坏,与否。   5.副词(adverb)adv.:   是一种用来修饰动词、形容词、全句的词,说明时间、地点、程度、方式等概念的词。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副词可分为:地点副词、方式副词、程度副词、疑问副词和连接副词。   6.动词(Verb)v.:   动词,就是用来形容或表示各类动作的词汇。基本上每个完整的句子都有一个动词,要表示第二个动作时可使用不定词、动名词、对等连接词、从属连接词或增加子句等方法连结。
二、虚词:
  7.冠词(article) art.:   冠词是虚词,本身不能单独使用,也没有词义,它用在名词的前面,帮助指明名词的含义。   冠词可以说是名词的一种标志,它不能离开名词而独立存在。表示的主语数量或者特征。   8.介词(preposition)prep.:   介词是一种用来表示词与词、词与句之间的关系的虚词,在句中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介词后面一般有名词代词或相当于名词的其他词类,短语或从句作它的宾语。介词和它的宾语构成介词词组,在句中作状语,表语,补语或介词宾语。介词可以分为时间介词、地点介词、方式介词、原因介词和其他介词。   9.连词(conjunction)conj:   连词是一种虚词, 它不能独立担任句子成分而只起连接词与词,短语与短语以及句与句的作用。连词主要可分为4类:并列连词.转折连词.选择连词和因果连词。   10.助词:   助词是附着在词,短语,句子的前面或后面,表示结构关系或某些附加意义的虚词。助词有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三种。   11.叹词:(interjection)interj.:   叹词是语法学术语。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的词。
三、判断词:
  yes和no
四、其他:
  1、动名词:动名词是一种兼有动词和名词特征的非限定动词。它可以支配宾语,也能被副词修饰。动名词有时态和语态的变化。   2.、动词不定式:不定式定义:由to+动词原形构成。不定式是一种非限定性动词。而非限定动词是指那些在句中不能单独充当谓语的动词,可分为不定式,动名词,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动词不定式”由动词+不定时构成。动词不定式在句中可以作句子除谓语之外的任何句子成分。动词不定式的被动形式除了一般形式外还有其完成式和进行式。   3、分词:[participle]具有动词及形容词二者特征的词;尤指以-ing或-ed,-d,-t,-en或-n结尾的英语动词性形容词,具有形容词功能,同时又表现各种动词性特点,如时态,语态、带状语性修饰语的性能及带宾词的性能
[编辑本段]句子成分
  句子的组成部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补语、状语、表语七种 主语是句子叙述的主体,可由名词、代词、数词、名词化的形容词、不定式、动名词和主语从句等来承担。 谓语说明主语所发出的动作或具有的特征和状态。谓语由动词来承担。 宾语是动作的对象或承受者,常位于及物动词或介词后面。宾语可由名词、代词、数词、名词化的形容词、不定式、动名词、宾语从句等来担任。 主语和谓语是英语句子的两大成分,除少数句子(如祈使句和感叹句等)外,一句话必须同时具有主语和谓语所表达的意思才能完整。主语是针对谓语而言的,是一句话的主题,谓语用来说明主语的情况,为主语提供信息。例如:They are working.主语是they(他们),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呢?看来没有谓语are working 是不行的。在正常情况下,英语的主语和谓语的位置与汉语一致,也就是说主语在前,谓语紧跟其后。那么,哪些词语可以做主语,谓语,何时主谓倒置,主语与谓语的一致情况如何,我将一一讲述。
一、主语:
  主语语是句子陈述的对象,说明是谁或什么。表示句子说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
二、谓语:
  谓语是对主语动作或状态的陈述或说明,指出“做什么”、“是什么”或“怎么样”. 谓语动词的位置一般在主语之后。
三、宾语:
  宾语,又称受词,是指一个动作(动词)的接受者。宾语分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两大类,其中直接宾语指动作的直接对象,间接宾语说明动作的非直接,但受动作影响的对象。一般而言,及物动词后面最少要有一个宾语,而该宾语通常为直接宾语,有些及物动词要求两个宾语,则这两个宾语通常一个为直接宾语,另一个为间接宾语。
四、定语:
  定语是用来修饰、限定、说明名词或代词的品质与特征的。 主要有形容词此外还有名词、代词、数词、介词短语、动词不定式(短语)、分词、定语从句或相当于形容词的词、短语或句子都可以作定语。 汉语中常用‘……的’表示。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在汉语中,中心语与定语二者之间有的需要用结构助词“的”,有的不需要,有的可要可不要。 “的”是定语的标志。
五、状语:
  英语中,修饰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句子成分叫状语(adverbial)。   状语的功用:状语说明地点、时间、原因、目的、结果、条件、方向、程度、方式和伴随状况等。   状语一般由副词、介词短语、分词和分词短语、不定式或相当于副词的词或短语来担当。其位置一般放在句末,但也可放在句首或句中。   副词是一种用来修饰动词,形容词,副词或全句的词,说明时间,地点,程度,方式等概念。
六、补语:
  英语补语的作用对象是主语和宾语,具有鲜明的定语性描写或限制性功能,在句法上是不可或缺的。补语是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成份。最常见的是宾语补足语。名词、动名词、形容词、副词、不定式、现在分词、过去分词都可以在句子中作宾补。
七、表语:
  表语是用来说明主语的身份、性质、品性、特征和状态的,表语常由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短语、不定式、动词的-ing、从句来充当,它常位于系动词(be, become, appear, seem,look,sound,feel,get,smell等词)之后。如果句子的表语也是由一个句子充当的,那么这个充当表语的句子就叫做表语从句。
[编辑本段]动词时态
  英语语法中的时态(tense)是一种动词形式,不同的时态用以表示不同的时间与方式。   是表示行为、动作和状态在各种时间条件下的动词形式。因此,当我们说时态结构的时候,指的是相应时态下的动词形式。   下面就英语中常见的十种基本时态进行阐述,其它的时态都是在这十种时态的基础上结合而成的。   所谓“时”就是行为发生的时段或状态存在的时段,即:现在、过去、将来和过去将来四种;所谓“态”就是行为或状态发生时说呈现的状态,有一般状态、进行状态、完成状态或完成进行状态四种。由时和态结合,便形成下列十六种时态:   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一般过去将来时;   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将来进行时,过去将来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将来完成时,过去将来完成时;   现在完成进行时,过去完成进行时,将来完成进行时,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一、 一般现在时:
  1.概念:经常、反复发生的动作或行为及现在的某种状况。   2.时间状语: Always, usually, often, sometimes, every week (day, year, month…), once a week(day, year, month…), on Sundays,   3.基本结构:动词 原形 (如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动词上要改为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否定形式:主语+am/is/are +not+其他; 此时态的谓语动词若为行为动词,则在其前加don't, 如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则用doesn't,同时还原行为动词。   5.一般疑问句:把be动词放于句首;用助动词do提问,如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则用does,同时,还原行为动词。   6.例句:It seldom snows here.这里很少下雪。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他总是乐于帮助别人。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事实胜于雄辩。
二、 一般过去时:
  1.概念:过去某个时间里发生的动作或状态;过去习惯性、经常性的动作、行为。   2.时间状语:ago,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last week, last(year, night, month…), in 1989, just now, at the age of 5, one day, long long ago, once upon a time, etc.   3.基本结构:主语+动词或be的过去时+名词   4.否定形式:主语+was/were +not+其他;在行为动词前加didn't,同时还原行为动词。   5.一般疑问句:was或were放于句首;用助动词do的过去式did 提问,同时还原行为动词。   6.例句:She often came to help us in those days.那些天她经常来帮助我们。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busy.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忙。
三、 一般将来时:
  1.概念:表示将要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及打算、计划或准备做某事。   2.时间状语:Tomorrow, next day(week, month, year…),soon, in a few minutes, by…,the day after tomorrow, etc.   3.基本结构:主语+am/is/are +going to + do+其它;主语+will/shall + do+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am/is/are not going to do ;主语+will/shall not do+其它   5.一般疑问句:be放于句首;will/shall提到句首。   6.例句: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competition with us in studies.他们将有一场比赛和我们一起研究。   It is going to rain.天要下雨了。
四、 一般过去将来时:
  1.概念:立足于过去某一时刻,从过去看将来,常用于宾语从句中。   2.时间状语:The next day (morning, year…),the following month(week…),etc.   3.基本结构:主语+was/were +going to + do+其它;主语+would/should + do+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was/were/not + going to + do; 主语+would/should + not + do.   5.一般疑问句:was或were放于句首;would/should 提到句首。   6.例句:He said he would go to Beijing the next day.他说他第二天要去北京。   I asked who was going there.我问,谁要去那里。
五、 现在进行时:
  1.概念:表示现阶段或说话时正在进行的动作及行为。   2.时间状语:Now, at this time, days, etc. look. listen   3.基本结构:主语+be +doing +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be +not +doing+其它   5.一般疑问句:把be动词放于句首。   6.例句: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你今天感觉如何?   He is doing well in his lessons.在课上他表现得很好。
六、 过去进行时:
  1.概念:表示过去某段时间或某一时刻正在发生或进行的行为或动作。   2.时间状语:at this time yesterday, at that time或以when引导的谓语动词是一般过去时的时间状语等。   3.基本结构 主语+was/were +doing +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was/were + not +doing+其它   5.一般疑问句:把was或were放于句首。(第一个字母大写)   6.例句:At that time she was working in a PLA unit.那段时间她在人民解放军部队工作。   When he came in, I was reading a newspaper.他进来时,我正在读报纸。
七、 将来进行时:
  1.概念:表示将来某一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表示要在将来某一时间开始,并继续下去的动作。常用来表示礼貌的询问、请求等。   2.时间状语:Soon, tomorrow, this evening,on Sunday, by this time,in two days, tomorrow evening   3.基本结构:主语+shall/will + be +现在分词+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shall/will + not + be +现在分词+其它   5.例句:This time next day they will be sitting in the cinema.下一天的这个时间,他们正坐在电影院。   He won’t be coming to the party.他不去参加聚会了。
八、 过去将来进行时:
  1.概念:表示就过去某一时间而言,将来某一时刻或某一段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主要用于宾语从句中,尤其多用于间接引语中。   2.基本结构:should/would + be +现在分词   3.例句:They said they would be coming.他们说了他们将要来。   He said he could not come because he would be having a meeting.他说他不能来因为要开会。
九、 现在完成时:
  1.概念:过去发生或已经完成的动作对现在造成的影响或结果,或从过去已经开始,持续到现在的动作或状态。   2.时间状语:yet,already,just,never,ever,so far,by now,since+时间点,for+时间段,recently, late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etc.   3.基本结构:主语+have/has +p.p(过去分词)+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have/has + not +p.p(过去分词)+其它   5.一般疑问句:have或has。   6.例句:I've written an article.我已经写了一篇论文。   The countryside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few years.在过去的几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 过去完成时:
  1.概念:以过去某个时间为标准,在此以前发生的动作或行为,或在过去某动作之前完成的行为,即“过去的过去”。   2.时间状语:Before,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term, month…), etc.   3.基本结构:主语+had + p.p(过去分词)+其它 4.否定形式:主语+had + not +p.p(过去分词)+其它   5.一般疑问句:had放于句首。   6.例句:As soon as we got to the station, the train had left.当我们到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   By the end of last month. We had reviewed four books.到上个月底。我们有了四本书。   基本结构:主语+had+p.p(过去分词)+其它   ①肯定句:主语+ had+p.p(过去分词)+其它   ②否定句:主语+ had+ not+p.p(过去分词)+其它   ③一般疑问句:Had+主语+p.p(过去分词)+其它   ④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词+一般疑问句
十一、 将来完成时:
  1.概念:在将来某一时刻之前开始的动作或状态   2.时间状语:by the time of; by the end of+时间短语(将来);by the time+从句(将来)   3.基本结构:主语+be going to/will/shall + have+p.p(过去分词)+其它   4例句:By the time you get back, great changes will have taken place in this area.到你回来的时候,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十二、 过去将来完成时:
  1.概念:表示在过去某一时间对将来某一时刻以前所会发生的动作,常用在虚拟语气中,表示与过去的事实相反。   2.基本结构:should/would have done sth.   3.例句:I thought you'd have left by this time.我想这会儿你已经走了。   He told them he would have finished it by 8 o'clock.他告诉他们他会在8点以前干完。
十三、 现在完成进行时:
  1.概念:表示从过去某一时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动作。这一动作可能刚刚开始,也可能仍在继续,并可能延续到将来。   2.基本结构:主语+have/has +been +doing+其它   3.时间状语:since+时间点,for+时间段等。   4.例子:I ha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an hour.我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   The children have been watching TV since six o'clock.从6点起,孩子们一直看电视。
十四、 过去完成进行时:
  1.概念:表示某个正在进行的动作或状态,持续到过去某个时刻,还未完成,一直持续到之后的当前才结束。   2.基本结构:主语+ had + been + doing +其它   3.例子:She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a bad cold when she took the exam.她在考试之前一直患重感冒。   Had they been expecting the news for some time?他们期待这个消息有一段时间了吧?   4.特殊含义:①尚未完成:He had been writing the novel.他已经在写小说了。(他没写完)   ②企图:He had been studying the meaning of this proverb.他曾经学习过这个谚语。(他曾努力学习过它)   ③未得结果:We had been studying what our enemy had said.我们一直致力于敌人所说的。(但是我们没有理解)   ④最近情况:He had been quarrelling with his wife.他和他的妻子吵了一场架。(最近)   ⑤反复动作:He had been asking me the same question.他一直问我相同的问题。(屡次)   ⑥情绪:What had he been doing?他做了什么?(不耐烦)
十五、 将来完成进行时:
  1.概念:表示动作从某一时间开始一直延续到将来某一时间。是否继续下去,要视上下文而定。   2.基本结构:shall/will have been doing   3.例子:I shall have been working here in this factory for twenty years by the end of the year.到今年年底,我将在这个工厂工作20年了。   If we don't hurry up the store will have been closing before we get there. 咱们如不快一点儿,等我们到了那儿,店门就会关了。
十六、 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1.概念:表示从过去某时看至未来某时以前会一直在进行的动作。   2.基本结构:should/would + have + been +现在分词   3.例子:He told m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 would have been living there for thirty years.他告诉我,到年底时,他就在那住了30年了。
[编辑本段]动词语态
一、主动语态:
  主语是谓语动作的使动方。也就是说谓语的动作源自主语,而施加于宾语。相反,被动语态中,主语是谓语动作的受动方,如果有宾语的,宾语往往是谓语动作的使动方。   在语法机构上,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区别主要在于,主动语态直接使用动词原形作为谓语,然后再在该动词原形的基础上施加时态和其他语法;而被动语态则使用系词+动词的过去分词作为谓语,各种时态和其他语法也施加在系词上。
二、被动语态:
  英语中的被动语态使用得比汉语要多,要普遍,许多课本及考试乃至实际应用中都常常涉及到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当强调动作承受者,不必说出执行者或含糊不清的执行者时,多用被动式。须注意的是,许多地方与汉语不同。注意那些汉语中没有"被……"的意思,英语却应该用被动态。还要注意,英语的被动态往往由"by"引出,而有用介词"by"的短语往往又不是被动态,而是系表结构。还有些特殊现象,如:known to man(人类......所知),on foot步行(美国人有时用by foot),in carraige(乘四轮马车)等等。还有假主动,真被动的十几个常用词的用法,以及so heavy to carry而不用so heavy to be carried 等习惯用法。有关这类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全面掌握被动态,准确无误地解答习题非常关键,被动态必须涉及的是动词的各种时态变化的问题。英语的时态本来很复杂,怎样记住各自的被动形式呢? 首先要明确"将来进行无被动,现在完成进行同"。这两种时态无被动形式。   另外,不及物动词带有同源宾语的动词,反身代词的动词和系动词都无被动形式。即便如此,还有不定式,动名词,分词,以及它们的复合结构)的被动态,再加上情态动词,助动词以及它们的疑问式和否定式从中掺杂,真是令人头痛,眼花缭乱。下面口诀就以动词do为例,即do did过去式done过去分词,以口诀形式总结各种时态的被动态,一定对你有所启示。   被动语态的句子是以《be动词+过去分词》的形式来表达,如果要特别强调动作或行为的执行者时,句子后面需接by~,译为“被(由)……”。   1 被动语态的句型   肯定句:主语+be +过去分词+(by~).   否定句:主语+be not +过去分词+(by~).   一般疑问句:Be +主语+过去分词+(by~)?   特殊疑问句:疑问词+be +主语+过去分词+(by~)?   被动语态的时态是由be的时态决定的,be是什么时态,全句就是什么时态,be动词后面的过去分词不变。   一、 被动语态的用法:   1. 一般现在时的被动语态构成:is / am / are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Our classroom is cleaned everyday.   I am asked to study hard.   Knives are used for cutting things.   2. 一般过去时的被动语态构成:was / were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A new shop was built last year.   Dinosaur eggs were laid long long ago.   3. 一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构成:will+ be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A new hospital will be built in our city.   Many more trees will be planted next year.   4. 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构成:am / is / are + being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Uncle Wang is mending my bike now.→   My bike is being repaired by Tom now.   They are planting trees over there. →   Trees are being planted over there by them.   5.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构成:has / have + been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This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Many man-made satellites have been sent up into space by many countries.   6.过去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构成:was/were + being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The boy was being operated on when his parents hurried to the hospital.   The new road was being made.   7.过去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构成:had + been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The classroom hadn’t been cleaned before the teacher came.   The tickets had been sold out berore I came to the cinema.   8.将来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构成:shall/will + have done   They will have been married for 20 years by then.   The project will have been completed before May.   9.含有情态动词的被动语态构成:情态动词+ be +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   Young trees must be watered often.   Your mistakes should be corrected right now.   The door may be locked inside.   Your homework can be handed in tomorrow.   二、 怎样把主动语态改成被动语态?   把主动语态改为被动语态非常简单,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1. 先找出谓语动词;   2. 再找出谓语动词后的宾语;   3. 把宾语用作被动语态中的主语;   4. 注意人称、时态和数的变化。   例:1. Bruce writes a letter every week. →A letter is written by Bruce every week.   2. Li Lei mended the broken bike this morning.→The broken bike was mended by Li Lei this morning.   3. He has written two novels so far.→Two novels have been written by him so far.   4. They will plant ten trees tomorrow.→Ten trees will be planted by them tomorrow.   5. Lucy is writing a letter now.→A letter is being written by Lucy now.   6. You must lock the door when you leave.→the door must be locked when you leave.   三、 使用被动语态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不及物动词无被动语态。   What will happen in 100 years.   The dinosaurs disappeared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2. 有些动词用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   This pen writes well.   This new book sells well.   3. 感官动词或使役动词使用省略to的动词不定式,主动语态中不带to ,但变为被动语态时,须加上to 。   例: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somebody+ be +made to do something   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somebody +be +seen to do something   A girl saw my wallet drop when she passed by.→My wallet was seen to drop by a girl when she passed by.   The boss made the little boy do heavy work.→The little boy was made to do heavy work by the boss.   4. 如果是接双宾语的动词改为被动语态时,直接宾语(物)作主语,那么动词后要用介词,这个介词是由与其搭配的动词决定。   He gave me a book.→A book was given to me by him.   He showed me a ticket.→A ticket was shown to me by him.   My father bought me a new bike. →A new bike was bought for me by my father.   5. 一些动词短语用于被动语态时,动词短语应当看作一个整体,而不能丢掉其中的介词或副词。   We can’t laugh at him. →He can’t be laugh at by us.   He listens to the radio every day. →The radio is listened to by him every day.   The nurse is taking care of the sick man. →The sick man is being taken care of by the nurse.</CA
[编辑本段]虚拟语气
  语气是一种动词形式,用以表示说话者的意图或态度。虚拟语气表示所说的话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假设或建议等。虚拟语气可以用在非真实条件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和定语从句中。本单元要求学员掌握虚拟语气的基本形式和用法;掌握情态动词用于虚拟语气;了解含蓄条件句;掌握虚拟时态与谓语动词时态的关系等。
[编辑本段]基本句型结构
  句子按其结构可分为简单句、并列句和复合句。
一、简单句:
  基本形式:简单句的基本形式是由一个主语加一个谓语构成。其它各种句子形式都是由此句型发展而来,如五大基本句型:
1.主语+谓语:
  这种句型简称为主谓结构,其谓语一般都是不及物动词,例:   Things change.事物是变化的。   Nobody went.没有人去。   --Did you go by sea?你们走的是海路吗?   --NO,we flew.不,我们是飞去。
2.主语+连系动词+表语:
  这种句型称为主系表结构,其实连系动词在形式上也是一种谓语动词,但实质上表语成了谓语,例:   Mr. Turner is an artist.特纳先生是位画家。   The milk turned sour.牛奶变酸了。   She became a lawyer.她当了律师。
3.主语+谓语+宾语:
  这种句型可称为主谓宾结构,它的谓语一般多是及物动词,例:   We never beat children.我们从来不打孩子。   My sister will fix everything.我姐姐会料理一切。
4.主语+谓语+宾语+宾语:
  这种句型可称为主谓宾宾结构,其谓语应是可有双宾语的及物动词,两个宾语一个是间接宾语,一个是直接宾语,例:   He gave the book to his sister.他把这本书给了他的妹妹。   I'll write you a long letter.我将写给你一封长信。
5.主语+谓语+宾语+宾补:
  这种句型可简称为主谓宾补结构,其补语是宾语补语,与宾语一起即构成复合宾语,例:   I found the book easy.我发现这本书不难。(形容词easy作补语)   I'll let him go.我将让他去。(不定式go用作补语)   注意:有时两个或更多的并列主语拥有一个共同的谓语,甚至并列有两个主语和两个谓语,这样的句子仍然是简单句,例: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 are developing rapidly.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正在迅速地发展。(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并列主语)   Mr. Wang and I often work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王先生和我常在一起工作互相帮助。
It 引导结构:
  It 既是代词又是引词。作代词时,它可作人称代词、指示代词、非人称代词,用于前指、非确指或习语中。作引词时,它本身无实义,只起先行引导的作用。可作形式主语或形式宾语,真实地主语或宾语是不定式、动名词或名词从句,它们则放在后面。It 也用于强调句结构。如想强调某个词或部分,可用it is (was)+强调部分(主语、宾语或状语)+that(who)…的强调结构。本章要求了解代词 it 和引词it 的各种用法,重点掌握it 用于前指或后指;引词it 用于强调结构。
二、并列句: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句用并列连词连在一起构成的句子,叫做并列句,其基本结构是“简单句+并列连词+简单句”。并列连词有:and, but, or, so等。并列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句连接而成。并列句中的各简单句意义同等重要,相互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它们之间用连词连结。
三、复合句:
  复合句(Complex Sentence)由一个主句(Principal Clause)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从句(Subordinate Clause)构成。   主句是全句的主体,通常可以独立存在;从句则是一个句子成分,不能独立存在。   从句不能单独成句,但它也有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就像一个句子一样。所不同在于,从句须由一个关联词(connective)引导。
1、名词性从句:
  在句子中起名词作用的句子叫名词性从句 (Noun Clauses)。 名词性从句的功能相当于名词词组, 它在复合句中能担任主语、宾语、表语、同位语、介词宾语等,因此根据它在句中不同的语法功能,名词性从句又可分别称为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
1)主语语从句:
  作句子主语的从句叫主语从句。主语从句通常由从属连词that,whether,if和连接代词what,who,which,whatever,whoever以及连接副词how,when,where,why等词引导。that在句中无词义,只起连接作用;连接代词和连接副词在句中既保留自己的疑问含义、又起连接作用,在从句中充当从句的成分。例如:   What he wants to tell us is not clear. 他要跟我们说什么,还不清楚。   Who will win the match is still unknown. 谁能赢得这场比赛还不得而知。   It is known to us how he became a writer. 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   Where the English evening will be held has not yet been announced. 英语晚会将在哪里举行,还没有宣布。   有时为避免句子头重脚轻,常用形式主语it代替主语从句作形式主语放于句首,而把主语从句置于句末。主语从句后的谓语动词一般用单数形式。常用句型如下:   (1) It + be + 名词 + that从句   (2)It + be + 形容词 + that从句   (3)It + be + 动词的过去分词 + that从句   (4)It + 不及物动词 + that 从句   另注意在主语从句中用来表示惊奇、不相信、惋惜、理应如此等语气时,谓语动词要用虚拟语气“(should) +do”,常用的句型有:      It is necessary (important, natural, strange, etc.) that …   It is suggested (requested, proposed, desired, etc.) that…
2)宾语从句:
  名词句用作宾语的从句叫宾语从句。引导宾语从句的关联词与引导主语从句表语从句的关联词大致一样,在句中可以作谓语动词或介词及非谓语动词的宾语。   1. 由连接词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   由连接词that引导宾语从句时,that在句中不担任任何成分,在口语或非正式的文体中常被省去,但如从句是并列句时,第二个分句前的that不可省。例如:   He has told me that he will go to Shanghai tomorrow. 他已经告诉我他明天要去上海。   We must never think (that) we are good in everything while others are good in nothing. 我们决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   注意:在demand、order、suggest、decide、insist, desire, request, command, doubt等表示要求、命令、建议、决定等意义的动词后,宾语从句常用“(should)+ 动词原形”。例如:   I insist that she (should) do her work alone. 我坚持要她自己工作。   The commander ordered that troops (should) set off at once. 司令员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2. 用who,whom, which, whose,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whoever, whatever, whichever等关联词引导的宾语从句相当于特殊疑问句,应注意句子语序要用陈述语序。例如:   I want to know what he has told you. 我想知道他告诉了你什么。   She always thinks of how she can work well. 她总是在想怎样能把工作做好。   She will give whoever needs help a warm support. 凡需要帮助的人,她都会给予热情的支持。   3. 用whether或if引导的宾语从句,其主语和谓语的顺序也不能颠倒,仍保持陈述句语序。此外,whether与if 在作“是否”的意思讲时在下列情况下一般只能用whether,不用if:   a. 引导主语从句并在句首时;b. 引导表语从句时;c . 引导从句作介词宾语时;d. 从句后有“or not”时;e. 后接动词不定式时。例如:   Whether there is life on the moon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月球上有没有生命是个有趣的问题。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she should have a low opinion of the test?现在的问题是她是否应该有一个低意见的测试?   Everything depends on whether we have enough money. 一切要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钱。   I wonder whether he will come or not. 我想知道他来还是不来。   Can you tell me whether to go or to stay? 你能否告诉我是去还是留?   4. 注意宾语从句中的时态呼应,当主句动词是现在时,从句根据自身的句子情况,而使用   不同时态。例如:   he studies English every day. (从句用一般现在时)   he studied English last term. (从句用一般过去时)   I know (that) he will study English next year. (从句用一般将来时)   he has studied English since 1998. (从句用现在完成时)   当主句动词是过去时态(could, would除外),从句则要用相应的过去时态,如一般过去时,过去进行时,过去将来时等;当从句表示的是客观真理,科学原理,自然现象,则从句仍用现在时态。例如:   The teacher told us that Tom had left us for America.   5. think, believe, imagine, suppose等等动词引起的否定性宾语从句中,要把上述主句中的动词变为否定式。即将从句中的否定形式移到主句中。例如:   We don’t think you are here. 我们认为你不在这。   I don’t believe he will do so.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做。
3)表语从句:
  在句中作表语的从句叫表语从句。引导表语从句的关联词与引导主语从句的关联词大致一样,表语从句位于连系动词后,有时用as if引导。其基本结构为:主语 + 系动词 + that从句。例如:   The fact is that we have lost the game. 事实是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比赛。   That’s just what I want. 这正是我想要的。   This is where our problem lies.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That is why he didn’t come to the meeting. 那就是他为什么不到会的原因。   It looks as if it is going to rain. 看上去天要下雨了。   需要注意的,当主语是reason时,表语从句要用that引导而不是because。例如:   The reason why he was late was that he missed the train by one minute this morning .   【注意】whether 可引导表语从句,但与之同义的if却通常不用于引导表语从句。
4)同位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说明其前面的名词的具体内容。同位语从句通常由that引导,可用于同位语从句的名词有advice、demand、doubt、fact、hope、idea、information、message、news、order、problem、promise、question、request、suggestion、truth、wish、word等。例如:   The news that we won the game is exciting. 我们赢得这场比赛的消息令人激动。   I have no idea when he will come back home.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The thought came to him that Mary had probably fallen ill. 他想到可能玛丽生病了。   同位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的区别:      that作为关系代词,可以引导定语从句,充当句子成分,在从句中作宾语时可以省略; that引导同位语从句时,起连词的作用,没有实际意义,不充当句子成分,一般不能省略。   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句:   I had no idea that you were here.(that引导同位语从句,不能省略)   Have you got the idea(that)this book gives you of life in ancient Greece?(that引导定语从句,作宾语,可以省略)
5)名词性that-从句:
  1)由从属连词that引导的从句叫做名词性that-从句。That只起连接主句和从句的作用,在从句中不担任任何成分,本身也没有词义。名词性that-从句在句中能充当主 语、宾语、表语、同位语和形容词宾语,例如:   主语:That she is still alive is her luck. 他还活着全靠运气。   宾语:John said that he was leaving for London on Wednesday. 约翰说他星期三要到伦敦去。   表语:The fact is that he has not been seen recently. 事实是近来谁也没有见过他。   同位语:The fact that he has not been seen recently disturbs everyone in his office.   近来谁也没有见过他,这一事实令办公室所有的人不安。   形容词宾语:I am glad that you are satisfied with your job.   你对工作满意我感到很高兴。   2)That-从句作主语通常用it作先行词,而将that-从句置于句末,例如: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whole project is doomed to failure. 很清楚,整个计划注定要失败。   It's a pity that you should have to leave. 你非走不可真是件憾事。   用it作形式主语的that-从句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搭配关系:   a. It + be +形容词+ that-从句   It is necessary that… 有必要……   It is important that… 重要的是……   It is obvious that… 很明显……   b. It + be + -ed 分词+ that-从句   It is believed that… 人们相信……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众所周知……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已决定……   c. It + be +名词+ that-从句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是常识   It is a surprise that… 令人惊奇的是……   It is a fact that… 事实是……   d. It +不及物动词+ that-从句   It appears that… 似乎……   It happens that… 碰巧……   It occurred to me that… 我突然想起……
6)名词性wh-从句:
  1)由wh-词引导的名词从句叫做名词性wh-从句。Wh-词包括who, whom,. whose, whoever, what, whatever, which, whichever等连接代词和where, when, how, why等连接副词。Wh-从句的语法功能除了和that-从句一样外,还可充当介词宾语、宾语补语和间接宾语等,例如:   主语: How the book will sell depends on its author. 书销售如何取决于作者本人。   直接宾语:In one's own home one can do what one likes. 在自己家里可以随心所欲。   间接宾语:The club will give whoever wins a prize.    俱乐部将给得胜者设奖。   表语: My question is who will take over president of the Foundation. 我的问题是谁将接任该基金会主席职位。   宾语补足语:She will name him whatever she wants to. 她高兴给他起什么名字就取什么名字。   同位语: I have no idea when he will return.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形容词宾语:I'm not sure why she refused their invitation. 我尚不能肯定她为什么拒绝他们的邀请。   介词宾语: That depends on where we shall go.    那取决于我们去哪儿。   2)Wh-从句作主语也常用先行词it做形式主语,而将wh-从句置于句末,例如:   It is not yet decided who will do that job.    还没决定谁做这项工作。   It remains unknown when they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他们何时结婚依然不明。
7)if, whether引导的名词从句:
  1)yes-no型疑问从句   从属连词if, whether引导的名词从句是由一般疑问句或选择疑问转化而来的,因此也分别被称为yes-no型疑问句从句和选择型疑问从句,其功能和wh-从句的功能相同, 例如:   主语:Whether the plan is feasible remains to be proved. 这一计划是否可行还有等证实。   宾语:Let us know whether / if you can finish the article before Friday. 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否能在星期五以前把文章写完。   表语:The point is whether we should lend him the money.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借钱给他。   同位语:They are investigating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man is trustworthy. 他们调查他是否值得信赖。   形容词宾语: She's doubtful whether we shall be able to come. 她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前来。   介词宾语: I worry about whether he can pass through the crisis of his illness. 我担心他是否能度过疾病的危险期。   2)选择性疑问从句   选择性疑问从句由关联词if/whether…or或whether…or not构成,例如:   Please tell me whether / if they are Swedish or Danish. 请告诉我他们是瑞典人还是丹麦人。   I don't care whether you like the plan or not.我不在乎你是否喜欢该计划。   if和whether的区别:   1、 在动词不定式之前只能用whether 。如:   例8 I can’t decide whether to stay. 我不能决定是否留下。   2、 在whether …… or not 的固定搭配中。如:   例9 I want to know whether it’s good news or not . 我想知道是否是好消息。   3 、在介词后,只能用whether。如:   例10 His father is worried about whether he lose his work . 他的父亲担心是否会失去工作。   4、宾语从句放在句首表示强调时,只能用whether 。如:   Whether this is true or not, I really don’t know. 这是否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例11 Whether they can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is still a problem . 他们是否能准时完成这项工作还是个问题。--此例为主语从句,有误,感谢指出)   5、用if会引起歧义时,只用whether。如:   例12 Could you tell me if you know the answer ?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你能告诉我是否知道答案吗?”或“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告诉我,好吗?”。如用whether可避免歧义。
2、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Attributive Clauses)在句中做定语,修饰一个名词或代词,被修饰的名词,词组或代词即先行词。定语从句通常出现在先行词之后,由关系词(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引出。
3.、状语从句:
  状语从句 (Adverbial Clause) 状语从句指句子用作状语时,起副词作用的句子。它可以修饰谓语、非谓语动词、定语、状语或整个句子。根据其作用可分为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目的、结果、让步、方式和比较等从句。状语从句一般由连词(从属连词)引导,也可以由词组引起。从句位于句首或句中时通常用逗号与主句隔开,位于句尾时可以不用逗号隔开。
[编辑本段]否定转移
  否定转移是指否定形式在谓语动词,而否定的信息焦点却在状语和表语,或否定形式在主句,而否定的信息焦点却在从句。这是英语的一种习惯思维方法,与汉语不同,应予注意。
[编辑本段]构词法
  词法研究的对象是各种词的形式及用法。英语主要有四种构词法:前缀法、后缀法、转化与合成。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地构词法。本单元要求熟记基本的构词法,具备辨别英语词类的能力。掌握名词的复数、形容词、副词及动词各种形式的 变化,并能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及词在句子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实现它们的词类转化。
[编辑本段]英语倒装
  倒装是一种语法手段,用于表示一定的句子结构或强调某一句子成分。倒装句有两种:完全倒装和部分倒装。
[编辑本段]主谓一致
  1) 语法形式上要一致,即用作主语的名词中心词和谓语动词在单、复数形式上一致 2) 意义上要一致,即主语和谓语的一致关系取决于主语的单、复数意义.   1 并列结构作主语时当意义为复数时谓语用复数   注意: 当主语由and连结时,如果它表示一个单一的概念,即指同一人或同一物时,谓语动词用单数,and 此时连接的两个词前只有一个冠词.
[编辑本段]独立主格
  “独立主格结构”是由名词或代词作为逻辑主语,加上分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不定式或介词短语作为逻辑谓语构成。这种结构在形式上与主句没有关系,通常称为“独立主格结构”。
[编辑本段]英语中不存在属格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在英语中只存在一个以“'s”结尾表示所属的属格。然而,语言学家已经表明英语的所有格完全不是一个格,而是一个独立的词并且在书写和发音上都不是前一个词的一部分,这可以有下面这个句子表明:The King of Sparta's wife was called Helen.(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叫做海伦。)如果“'s”是属格,那么“妻子”(wife)就属于“斯巴达”(Sparta),但是“'s”并不是只表示“斯巴达”(Sparta),而是表示“斯巴达国王”(King of Sparta)。   上面这个例子并不表明英语没有自己的属格;但是它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另一个形式。在古英语中,ban的属格形式是banes。后来在现代英语中,这个发展成为了使用“'s”表示的“bone's”。在18世纪,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省略号代替了一个属格代词,就像“the King's horse”是“the King, his horse”的缩写。但是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人们更相信是省略号代替了古英语中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