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中关于int,unsigned int , short的关系与应用

楼主(2016-03-05):
c++ 中关于int,unsigned int , short的关系与应用int类型比较特殊,具体的字节数同机器字长和编译器有关。如果要保证移植性,尽量用__int16 __int32 __int64吧
__int16、__int32这种数据类型在所有平台下都分配相同的字节。所以在移植上不存在问题。
所谓的不可移植是指:在一个平台上编写的代码无法拿到另一个平台上运行时,不能达到期望的运行结果
例如:在32为平台上(所谓32位平台是指通用寄存器的数据宽度是32)编写代码,int 类型分配4个字节,而在16位平台是则分配2个字节,那么在16位上编译出来的exe,
其中是为int分配2字节,而在32位平台上运行时,会按照4个字节来解析,显然会出错误的!!

而对于非int行,目前为止,所有的类型分配的字节数都是兼容的,即不同平台对于同一个类型分配相同的字节数!!

建议:在代码中尽量避免使用int类型,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用short,long,unsigned int 等代替。

下面是各个类型一览表【转】
64位指的是cpu通用寄存器的数据宽度是64位的。

数据类型名称
字节数
别名
取值范围
int
*
signed,signed int
操作系统决定,即与操作系统的"字长"有关
unsigned int
*
unsigned
由操作系统决定,即与操作系统的"字长"有关
__int8
1
char,signed char
–128 到 127
__int16
2
short,short int,signed short int
–32,768 到 32,767
__int32
4
signed,signed int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__int64
8
–9,223,372,036,854,775,808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bool
1
false 或 true
char
1
signed char
–128 到 127
unsigned char
1
0 到 255
short
2
short int,signed short int
–32,768 到 32,767
unsigned short
2
unsigned short int
0 到 65,535
long
4
long int,signed long int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long long
8
none (but equivalent to __int64)
–9,223,372,036,854,775,808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unsigned long
4
unsigned long int
0 到 4,294,967,295
enum
*
由操作系统决定,即与操作系统的"字长"有关
float
4
3.4E +/- 38 (7 digits)
double
8
1.7E +/- 308 (15 digits)
long double
8
1.7E +/- 308 (15 digits)
wchar_t
2
__wchar_t
0 到 65,535

类型标识符类型说明长度
(字节)
范围备注
char字符型1-128 ~ 127-27 ~ (27 -1)
unsigned char无符字符型10 ~ 2550 ~ (28 -1)
short int短整型2-32768 ~ 327672-15 ~ (215 - 1)
unsigned short int无符短整型20 ~ 655350 ~ (216 - 1)
int整型4-2147483648 ~ 2147483647-231 ~ (231 - 1)
unsigned int无符整型40 ~ 42949672950 ~ (232-1)
float实型(单精度)41.18*10-38 ~ 3.40*10387位有效位
double实型(双精度)82.23*10-308 ~ 1.79*1030815位有效位
long double实型(长双精度)103.37*10-4932 ~ 1.18*10493219位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