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存放顺序:大尾,小尾

楼主(2016-03-05):
   字节存放有大尾和小尾之分。如果对应数据的高字节存放在低地址就是大尾,反之,高字节存放在高地址的就是小尾。
比如 short int a = 0x1234

大尾存放时:
偏移地址      存放内容
0x0000       0x12
0x0001       0x34

小尾存放:
偏移地址      存放内容
0x0000       0x34
0x0001       0x12

同样的如果数据是32位、64位也就是可以类推。
判断一个机器是大尾还是小尾我们可以通过程序进行测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short int a = 0x1234;
    char *p = (char *)&a;

    printf("p=%#hhx\n", *p);

    if (*p == 0x34) {
        printf("little endian\n");
    } else if (*p == 0x12) {
        printf("big endia\n");
    } else {
        printf("unknown endia\n");
    }
    return 0;
}
在网络上传输数据我们采用的都是大尾。这就存在字节顺序的相互转换。
下面定义一个宏可以对16位数据进行字节转换

#define sw16(x) \
    ((short)( \
        (((short)(x) & (short)0x00ffU) << 8 ) | \
        (((short)(x) & (short)0xff00U) >> 8 ) ))
假设这里x=0xaabb
(short)(x) & (short)0x00ffU  这里的与操作将16位数据x的高8位置为0得到0x00bb,然后在左移8位就得到了0xbb00
同理(short)(x) & (short)0xff00U >> 8 就得到了 0x00aa
最后将0xbb00 和 0x00aa 进行或运算就实现了高字节和低字节的相会交换。

   关于字节顺序的交换我们可以参考include/linux/byteorder/ 下的文件swab.h和swabb.h中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