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系统性能监测参数获取

楼主(2016-03-05):
目前的工程需要简单的监测一下Linux系统的:CPU负载、内存消耗情况、几个指定目录的磁盘空间、磁盘I/O、swap的情况还有就是网络流量。
Linux下的性能检测工具其实都有很多。mrtg(http://people.ee.ethz.ch/~oetiker/webtools/mrtg/)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不过用mrtg就要装sysstat、apache、snmp、perl之类的东西。而且安装也要好几个步骤,似乎比较麻烦。本来也想直接调用sar、vmstat之类的命令,parse一下结果就算了。哪知道发现不同的版本的linux这些命令的结果也都是不一样。既然要按版本parse它们的结果,那还不如直接去系统里面获得算了。于是研究了一下sysstat(http://freshmeat.net/projects/sysstat/)和gkrellm(http://gkrellm.net )的源代码,找到监测性能的数据所在。

1、CPU
   在文件"/proc/stat"里面就包含了CPU的信息。每一个CPU的每一tick用在什么地方都在这个文件里面记着。后面的数字含义分别是:user、nice、sys、idle、iowait。有些版本的kernel没有iowait这一项。这些数值表示从开机到现在,CPU的每tick用在了哪里。例如:
cpu0 256279030 0 11832528 1637168262
就是cpu0从开机到现在有256279030 tick用在了user消耗,11832528用在了sys消耗。所以如果想计算单位时间(例如1s)里面CPU的负载,那只需要计算1秒前后数值的差除以每一秒的tick数量就可以了。gkrellm就是这样实现的:((200 * (v2 - v1) / CPU_TICKS_PER_SECOND) + 1) /2
例如,第一次读取/proc/stat,user的值是256279030;一秒以后再读一次,值是256289030,那么CPU在这一秒的user消耗就是:((200 * (256289030 - 256279030) / CPU_TICKS_PER_SECOND) + 1) /2 = ((10000 * 200 / 1000000) + 1) / 2 = 1%了。

2、内存消耗
   文件"/proc/meminfo"里面包含的就是内存的信息,还包括了swap的信息。例如:
$ cat /proc/meminfo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cached:
Mem:  1057009664 851668992 205340672        0 67616768 367820800
Swap: 2146787328 164429824 1982357504
MemTotal:      1032236 kB
MemFree:        200528 kB
MemShared:           0 kB
……
不过从gkrellm的源代码看,有些版本没有前面那两行统计的信息,只能够根据下面的Key: Value这种各式的数据收集。

3、磁盘空间
   从gkrellm的源代码看,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数据。磁盘分区的数据有可能分布在:/proc/mounts、/proc/diskstats、/proc/partitions等等。而且如果想要检查某几个特定的路径,还需要通过mount、df等命令的帮助。为了减少麻烦,这个数据我就直接用statfs函数直接获得了。
int statfs(const char *path, struct statfs *buf);
这个函数只需要输入需要检查的路径名称,就可以返回这个路径所在的分区的空间使用情况:
总空间:buf.f_bsize * buf.f_blocks
空余空间:buf.f_bsize * buf.f_bavail

4、磁盘I/O
   磁盘I/O的数据也同样比较复杂,有些版本看/proc/diskstats,有些版本看/proc/partitions,还有些版本至今我也不知道在那里看……不过可以看到数据的版本也像CPU那样,需要隔一段时间取值,两次取值的差就是流量。

5、网络流量
   网络流量也是五花八门,不过基本上都可以在/proc/net/dev里面获得。同样也是需要两次取值取其差作为流量值。

   以上就是数据获得源头。程序也比较好写,不外乎就是打开一些文件,逐行读出来然后用sscanf来parse一下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