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基本概念

楼主(2016-03-05):
基本概念
1、算法:规则的有序有限集合; 规则是有确切含义而无二义性.
2、算法的基本特征:
   可终止性;算法必须在有限时间内终止;
   正确性;算法必须正确描述问题的求解过程;
   可行性:算法必须是可实施的;
   算法可以有0个或0个以上的输入;
   算法必须有1个或1个以上的输出
算法的描述
规则采用自然语言或算法流程控制采用结构化程序的基本控制结构(顺序、 选择 、重复)描述.形式语言描述;
算法与程序的关系
1.程序可以不一定满足可终止性。但算法必须在有限时间内结束;
2.程序可以没有输出,而算法则必须有输出;
3.算法是面向问题求解的过程描述,程序则是算法的实现.
复杂度
算法复杂度:评价算法优劣的唯一标准。由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构成.
  时间复杂度:算法执行所花费的时间;
  空间复杂度:算法执行所占用的内存.
设n为问题的大小(即问题所处理元素的 个数),则时间复杂度函数记为T(n),空间复杂读S(n)。
复杂度分析
事前分析是算法分析的重要步骤,是在算法实现之前进行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分析。
时间复杂度分析:就是对已设计好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时间。
采用的基本方法是按照算法的控制结构进行分析,首先确定问题求解的基本操作,然后按照三种控制结构分别进行基本操作数与问题处理量的关系,确定出问题的时间复杂度函数。
时间复杂度分析
时间复杂度分为最坏情况的复杂度和平均情况的复杂度。
在这里对时间复杂度分析我们只进行最坏情况的复杂度分析,基本方法如下所述:
每条规则的时间复杂度直接确定
顺序结构:采用加法法则;重复结构:采用乘法法则;分支结构:采用取最大值法则。
最坏情况和平均情况分析
最坏情况分析:在时间复杂度分析中,最坏情况是指在所有大小为n的输入中,选择代价最大的状态进行分析而获得的时间复杂度;
平均情况分析:平均情况分析是指在所有大小为n的输入中,首先确定每个输入出现的概率,针对每个输入及其出现的概率的进行分析而获得的时间复杂度.
基本运算
定义:如果算法中的一个元运算具有最高频度,所有其它元运算频度均在它的频度的常数倍数之内,则称这个元运算为基本运算。
在分析搜索和排序算法时,若元素比较为元运算,则为基本运算。
时间复杂度描述
时间复杂度采用量级关系描述。
设时间复杂度函数为T(n),    则将T(n)描述为T(n) =O(f(n)),其含义为当n趋于无穷大时,T(n)和f(n)的比为一个不等于0的常数。
一般情况下f(n)为一个简单函数,通常有以下形式:C,n,long(n),n!,n的幂等等一些描述简单的函数.
递归方程求解的方法
展开递推式;
代入法;利用已知方程的解代入;
利用生成函数求解;生成函数是组合数学的一种方法;
归纳法在算法复杂度分析中是一种常用的求解方法,根据算法的流程,可构造复杂度函数。
分治方法的基本思想
当被求解的问题规模n较大,不能直接求解时,可以将该问题分成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子问题;
若子问题仍不能求解,则继续进行划分,直到子问题可直接求解;
最后由子问题的解归并出原问题的解。
分治方法的基本模式
Divde   & conquer(n)
      {if   (n<=n0)    qwt(n);
            else {Divide   n   into subinstances n1,n2,…,nm;
                   for ( i=1,i<=m,i++)
                         yi=Divde   & conquer(ni);}
                    return merge(y1,y2,…,ym);}
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和分治法相似,也是把待求解问题划分成若干个子问题,先求解子问题,然后,从这些子问题的解得到原问题的解.所不同的是动态规划所分解的子问题不是独立的.
动态规划通常用于求解最优性质的问题
最佳原理:不论以前状态如何,当前状态的值取决于它的所有直接前驱的状态;
最优化原理:给出一个最优的决策序列,每一个子序列自身必须上最优的决策序列
基本思想
动态规划采用最佳原理,对问题从初始状态逐步求解,找出最优解.描述如下:
1)找出最优解的性质,并描述其结构;
2)递归地定义最优值;
3自底向上计算最优值,记录相关信息,最终构造最优最优解;
4)根据记录信息,最终构造最优最优解;
最优策略
动态规划可以找出问题的最幼解,但是获取最佳解的计算过程复杂且计算量很大,几乎是列出所有解,才能找出最佳解。
对于任意问题,通常会存在一类约束条件和一些输入,任何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子集可以称为问题的一个可能解。最佳解则是满足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的一个可能解。
基本思想
最优策略也是一个多步决策方法.每一步的选择都使得能构成问题的一个可能解,同时使目标函数值的增速加快(目标函数最大)或减小(目标函数最小),这种选择过程以一些最优化度量为根据.
最优化度量的选择方法也称为贪心法.
回溯法
一般方法:回溯法的基本策略是搜索(按深度优先进行).
回溯法将问题的解表示成一个n元式(x1,x2,…,xn),其中每个xi取自某一初值集合si,称(x1,x2,…,xn)为问题的解向量.
回溯法求解问题的过程需要满足某种条件(称为约束条件)或者使问题的解满足判定函数B(x1,x2,…,xn)极大化(或极小化),希望求出约束条件或者判定函数某个解向量或所有解向量.
解空间:包含问题所有解的一棵树称为解的状态空间树;
从根结点出发搜索解的状态空间树,对于每一个结点,判定该结点是否满足约束条件和判定函数,若满足,则进入一个孩子树继续搜索,否则返回其双亲结点,进入其另一个孩子树进行搜索,直到求出问题所要求的解.
算法描述
1)对于n元式(x1,x2,…,xn),定义每一个分量的取值范围;
2)定义约束条件P(X)和判定函数B(X);
3)设i=1;
4)对第i个元素赋一个可能值;使X =( x1,x2,…,x i);若所有可能值已经全部使用,则 i --; 重复4;
5)当P(X)和B(X)为真时. i ++;进入6,否则i --: 返回4:
6)由X =(x i)构造x i +1:返回5:
7)直到求出一个(或所有)满足约束条件P(X)和判定函数B(X)的解。
递归算法
Backseach(i)
    {if   (i>n) output(X);
           else {X=(xi);
                       while B(X)&&P(X)
                     i++;Backseach(i)}
分支限界
对于回溯法而言,是要对解的状态空间树的所有分支进行搜索,这样时间复杂度是一个与树上的结点总数和树的深度的乘积。
分支限界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限界函数选取合适的活结点,进行搜索,以加快速度,提高算法的效率。
基本思想
定义一个限界函数
1、从初始结点开始,先计算该结点的限界值;
2、以该结点为当前活结点,生成它的所有可能的后继结点,计算各结点的限界值,按某个(升/降)序列进入活结点队列;
3、取活结点队列队头元素为当前活结点,返回2;
4、直到队空(找出问题的一个解或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