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加载.so文件

楼主(2016-03-05):
1:
libf1.so
#ifndef F1_HH_
#define F1_HH_
extern int func1(char *p);
#endif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t func1(char *p)
{
   if(p)
   {
        std::cout <<"func1: " ;
        std::cout <<p << endl;
   }
   return 1;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libf2.so
类似, 只是输出不同
2: 编译so
g++ f1.cpp -shared -fPIC -g -o libf1.so
g++ f2.cpp -shared -fPIC -g -o libf2.so
3: 应用程序
注册信号、动态加载;收到信号后重新加载
几个注意点:
a)  so的编译
b)  #ifdef __cplusplus ; 防止找不到符号。 so的编译器与应用程序的编译器保持一致
c)  g++ -rdynamic -lf1 -g -o test main.cpp -ldl 编译应用程序。 -lf1的意思是动态链接libf1.so     -ldl是为了使得可以动态加载libf2.so
4)  应用程序使用的so必需是通过符号链接到真实的so文件; 可以直接加载so,但是这种情况下so不能被修改(覆盖),覆盖时会程序core掉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lfcn.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1.h"

int isreload = 0;

void sig_show(int s)
{
    printf("catched signal: %d\n", s);
    return;
}

void sig_reloadso(int s)
{
    printf("catched signal: %d\n", s);
    isreload = 1;
    printf("sigfunc isreload ? %d\n", isreload);
    retur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std::cout <<"main begin\n";

    struct sigaction show;
    show.sa_handler = &sig_show;
    show.sa_flags = SA_NOMASK;
    show.sa_restorer = 0;
    if(sigaction(3, &show, 0) == -1)
    {
        printf("sigaction failed. errno: %d\n", errno);
        return 0;
    }

    struct sigaction reload;
    reload.sa_handler = &sig_reloadso;
    reload.sa_flags = SA_NOMASK;
    reload.sa_restorer = 0;
    if(sigaction(4, &reload, 0) == -1)
    {
        printf("sigaction failed. errno: %d\n", errno);
        return 0;
    }

    void *libf2;
    int (*f2)(char *);

    const static char * h = "hello";
    char buf[200];

    if((libf2 = dlopen("./libf2.so", RTLD_NOW | RTLD_GLOBAL)) != 0)
    {
        f2 = (int (*)(char *)) dlsym(libf2, "func2");
        if(dlerror())
        {
            printf("error? %s\n", dlerror());
        }
    }
    else
    {
        printf("can not open libf2.so\n");
        return 0;
    }

    int i;

    while(1)
    {
        printf("isreload ? %d\n", isreload);

        if(isreload)    //test if need reload
        {
            dlclose(libf2);

            if((libf2 = dlopen("./libf2.so", RTLD_LAZY | RTLD_GLOBAL)) != 0)
            {
                f2 = (int (*)(char *)) dlsym(libf2, "func2");
                if(dlerror())
                {
                    printf("error? %s\n", dlerror());
                    return 0;
                }
            }

            isreload = 0;
            printf("successfully reload libf2.so\n");
        }

        ++i;

        sprintf(buf, "%s %d", h, i);

        f2(buf);        //from f2

        func1(buf);     //from f1

        sleep(4);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