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爬杆求解程序

楼主(2016-03-05):
//看了前面的鬼魂方法,不用编程甚至不用计算就得出结果
//但我是一个编程初学者,一切只是为了练习,   我花一点时间用C++做一下吧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常量设置
const   int   APOS=0;     //A点位置
const   int   BPOS=27;   //B点位置
const   int   MAXANT=5;//最大蚂蚁数
const   int   SPEED=1;   //速度

//全局变量
//初始位置已知量(必须是奇数)
int   poslist[MAXANT]={3,7,11,17,23};

//用五位2进制表示5只蚂蚁的开始方向   00000-11111   ,共32种
enum   ANTFLAG{
ANTFLAG1   =     0x1,
ANTFLAG2   =     0x2,
ANTFLAG3   =     0x4,
ANTFLAG4   =     0x8,
ANTFLAG5   =     0x10
    //ANTFLAG6   =     0X20   //假如有更多只
    //...
};
int   antflist[]={ANTFLAG1,ANTFLAG2,ANTFLAG3,ANTFLAG4,ANTFLAG5};

//根据2进制数求蚂蚁的起开始方向
int   StartDir(int   val1,int   val2){
int   ir=(antflist[val1]&val2)   ?   1:-1;
return   ir;
}

class   Ant;

//蚂蚁类
class   Ant{
private:
int     m_id;                     //蚂蚁id编号(0-4)
bool   m_life;               //生命状态,初始:1离开杆后:0
int     m_pos;                 //木杆上坐标(0-27)
int     m_dir;                 //方向(1,-1)
int     m_speed;             //速度(1)
int     m_time;               //爬行时间(0-   ?)
public:
static   int   count;//现有蚁数
static   int   antlist[MAXANT];//存储每个蚂蚁的位置
public:
Ant();
void   Init();//蚂蚁初始化
int     GetId(){return   m_id;}//获得ID编号
int     GetTime(){return   m_time;}//返回时间
void   SetDir(int   val){   m_dir=StartDir(m_id,val);}//初始方向
void   CheckLife();   //检测生命状态
void   ChangeDir();   //相遇改变方向
void   RunPos();       //每秒后的位置
void   Print(){cout < < "id:   " < <m_id < < "   pos:   " < <m_pos
< < "   dir:   " < <   m_dir < < "   time: "   < <m_time < <endl;}
};//end   ANT

Ant::Ant(){   m_id=count;Init();count++;}

void   Ant::Init(){
        m_pos=poslist[m_id];
m_speed=SPEED;
m_life=1;
m_time=0;
}

void   Ant::CheckLife   (){
if(m_life){
if(m_pos <APOS   ||   m_pos> BPOS)
{
m_life=0;
count--;
}
else
m_time++;
}
}

void   Ant::ChangeDir(){if(m_life){m_dir*=-1;}}

void   Ant::RunPos(){
if(m_life)
      m_pos+=m_dir*m_speed;
      antlist[m_id]=m_pos;
}

//一个作用蚂蚁类的类
class   FunAnt{
public:
int   lasttime;               //最后一只蚂蚁离开的时间
Ant   ants[MAXANT];       //蚂蚁对象数组共5只
public:
FunAnt(){}

        //设置蚂蚁初始方向
void   Funsetdir(int   d){
    for(int   i=0;   i <MAXANT;i++)
    ants[i].SetDir(d);
}
//屏幕输出所有蚂蚁信息
void   print(){
for(int   i=0;i <MAXANT;i++)
ants[i].Print();
}

//一直到最后一只蚂蚁离开木杆,输出每只蚂蚁所用时间
void   Run()
{
while(ants[0].count){
      for(int   i=0;i <MAXANT;i++)
      {
      ants[i].RunPos();       //移动蚂蚁位置
                              ants[i].CheckLife();//检测蚂蚁是否在杆上
      }
      ChangeDir();//检测,如果蚂蚁相遇改变方向,
}
lasttime=ants[0].GetTime();
                for(int   i=1;   i <MAXANT;i++)
{
bool   b=lasttime <ants[i].GetTime();
if(b){lasttime=ants[i].GetTime();}
}
print();
}

//检测相邻蚂蚁位置函数,如果位置相同就调用改变方向函数
void   ChangeDir(){
for(int   i=0;i <MAXANT-1;i++)
{
if(ants[0].antlist[i]==ants[0].antlist[i+1])
{
ants[i].ChangeDir();
ants[i+1].ChangeDir();
}
}
}
};

int   Ant::antlist[]={3,7,11,17,23};
int   Ant::count=0;

//////////////////////////////////////////
void   main(){
int     maxlist[32];   //存储32次的结果数组
for(int   i=0;i <32;i++){
Ant::count   =0;
FunAnt   a1;
        a1.Funsetdir(i);
a1.Run();
maxlist[i]=a1.lasttime;
cout < < "lasttime: " < <a1.lasttime < <endl;
}
int   min,max;
min=max=maxlist[0];
for(int   i=0;i <32   ;i++)
{
  if(max <maxlist[i])
max=maxlist[i];
  if(min> maxlist[i])
  min=maxlist[i];
}
cout < < "max: " < <max < <endl
< < "min: " < <min < <endl;
  }//end   main

楼主:
“蚂蚁爬杆求解程序”中最关键的行为就是如何执行爬杆游戏。法应当如何实现。
玩游戏本身是一个过程,包括从开始、进行中、到最后游戏结束。我们运用分析法进一步细化分解这个过程,这样得到若干个步骤:
1、 设定好各只蚂蚁的初始状态(位置、头的朝向等);
2、 开始游戏,让所有还在木杆上的蚂蚁按既定速度连续爬行;
3、 如果某只蚂蚁爬出了木杆范围,则从游戏中将其排除;
4、 如果有蚂蚁碰头了,则让碰头的蚂蚁同时调头;
5、 一直循环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所有蚂蚁都爬出木杆范围。

上述步骤,除了第2步外,都很容易用程序代码来实现。因为程序的执行是一种离散的方式,要精确地模拟蚂蚁连续爬行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将蚂蚁的爬行动作离散化;而程
序设计中的通行做法就是分割时间片断,让蚂蚁每次都爬行一小段时间;当这个时间间隔足够小时,就能近似地模拟实际的爬行过程。于是我们将第2步改造为蚂蚁爬行incTime
长的时间,而到了第5步,在继续循环前要在游戏的总执行时间上增加incTime长的增量。

蚂蚁爬杆问题中通过分析法设计的CreepingGame类行为

CreepingGame类的java源码如下:

/*
  *   CreepingGame蚂蚁爬行游戏,定义了相关的规则和玩法
  */
public   class   CreepingGame   {

private   Stick   stick;
private   List <Ant>   antsOnStick;
private   List <Ant>   antsOutofStick;
private   int   currentTime;
private   boolean   gameOver;

public   CreepingGame()   {
antsOnStick   =   new   ArrayList <Ant> ();
antsOutofStick   =   new   ArrayList <Ant> ();
currentTime   =   0;
gameOver   =   false;
}

public   void   setStick(Stick   stick)   {
this.stick   =   stick;
}

public   void   addAntOnStick(Ant   ant)   throws   CreepingException   {
if   (stick   ==   null)
throw   new   CreepingException( "Stick   not   set   yet! ");
else   if   (stick.isOutofRange(ant.getPosition()))
throw   new   CreepingException( "The   ant   is   out   of   stick! ");
antsOnStick.add(ant);
}

/**
  *   依照游戏规则,检测是否有蚂蚁碰头了,一旦碰头则两者要同时调头
  */
private   void   applyCollisionRule(List <Ant>   ants)   {
List <Ant>   antsTobeCheck   =   new   ArrayList <Ant> ();

antsTobeCheck.addAll(ants);
while   (!antsTobeCheck.isEmpty()){
Ant   antTobeCheck   =   antsTobeCheck.get(0);
antsTobeCheck.remove(antTobeCheck);
Ant   antAtSamePosition   =   null;
for   (Ant   ant   :   antsTobeCheck){
if   (ant.isAtCollisionWith(antTobeCheck)){
antAtSamePosition   =   ant;
break;
}
}
if   (antAtSamePosition   !=   null){
antTobeCheck.changeCreepDirection();
antAtSamePosition.changeCreepDirection();
antsTobeCheck.remove(antAtSamePosition);
}
}
}

/**
  *   以合适的时间间隔来推动游戏的进行
  */
public   void   drivingGame(int   incTime)   {
currentTime   +=   incTime;

for   (Ant   ant   :   antsOnStick){
ant.creeping(incTime);
if   (stick.isOutofRange(ant.getPosition()))
antsOutofStick.add(ant);
}

for   (Ant   ant   :   antsOutofStick){
if   (antsOnStick.contains(ant))
antsOnStick.remove(ant);
}

//“所有蚂蚁都爬出木杆范围”是游戏结束的标准
if   (antsOnStick.isEmpty())
gameOver   =   true;
else{
applyCollisionRule(antsOnStick);
};
}

/**
  *   从头至尾玩一次游戏
  */
public   void   playGame(int   incTime){
currentTime   =   0;
gameOver   =   false;
while   (!gameOver){
drivingGame(incTime);
}
}

public   int   getPlayTime()   {
return   currentTime   -   0;
}

}

本案例中,遇到的数值都正好是整数,所以只要将每次循环的incTime设为1就可以计算出精确的结果值。但是如果这些数值是带小数的实数,那么为了尽量求得准确的答案,
incTime要设置成类似0.00001的较小数。这样将严重拖累程序的执行效率(循环次数过多)。
为了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先要定位程序性能的瓶颈;我们发现playGame()方法中的while循环才是瓶颈之所在,于是要继续针对这个循环来做深入分析。while循环次数过多,
是因为incTime的值过小;而之所以给incTime设置较小数,是为了给程序一个机会来判断是否出现了蚂蚁碰头、或爬出木杆的事件(蚂蚁碰头将精确地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incTime值过大会使得程序计算可能错过这个点)。这样,我们重新将前面以固定间隔incTime来循环执行drivingGame(incTime)的问题,转化成每次循环前如何计算一个时间值
incTime(不固定),用它来执行drivingGame(incTime),使得推进游戏前进过程中,不会错过出现蚂蚁碰头、或爬出木杆事件的时间点。最后我们改造while循环,变成先计算
出现下一个蚂蚁碰头或爬出木杆事件所要经历的最短时间incTime,再以此时间值来推动游戏前进一个时段drivingGame(incTime)。
改造后的CreepingGame类playGame()方法的示例源码如下:

public   void   playGame(){
currentTime   =   0;
gameOver   =   false;

while   (!gameOver){
/**
*   计算出现下一个蚂蚁碰头或爬出木杆的事件所要经历的最短时间incTime
*/
int   incTime   =   calcTimeForNextOccurrence();

drivingGame(incTime);
}
}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尝试一下编写calcTimeForNextOccurrence()的实现代码。
通过运用分析法,我们实现了“蚂蚁爬杆求解程序”中最关键的行为——CreepingGame类的playGame()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如何利用游戏室PlayRoom类来求得游戏执行
playGame的最小、最大时间。期间,我们将运用到综合思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