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法之-旅行售货员问题

楼主(2016-03-05):
   回溯法有“通用的解题法”之称。应用回溯法解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问题的解空间。一个复杂问题的解决往往由多部分构成,即,一个大的解决方案可以看作是由若干个小的决策组成。很多时候它们构成一个决策序列。解决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的决策序列构成该问题的解空间。解空间中满足约束条件的决策序列称为可行解。一般说来,解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目标,在约束条件下使目标达优的可行解称为该问题的最优解。在解空间中,前 k 项决策已经确定的所有决策序列之集称为 k 定子解空间。 0 定子解空间即是该问题的解空间。

    旅行商问题:某售货员要到若干个城市去推销商品。已知各个城市之间的路程(或旅费)。他要选定一条从驻地出发,经过每个城市一次,最后回到驻地的路线,使得总的路程(或总旅费)最短。

    我们用一个带权图 G(V, E) 来表示,顶点代表城市,边表示城市之间的道路。图中各边所带的权即是城市间的距离(或城市间的旅费)。则旅行商问题即是:在带权图 G 中找到一条路程最短的周游路线,即权值之和最小的 Hamilton 圈。
    如果假定城市 A 是驻地。则推销员从 A 地出发,第一站有 3 种选择:城市 B 、 C 或城市 D ;第一站选定后,第二站有两种选择:如第一站选定 B ,则第二站只能选 C 、 D 两者之一。当第一、第二两站都选定时,第三站只有一种选择:比如,当第一、第二两站先后选择了 B 和 C 时,第三站只能选择 D 。最后推销员由城市 D 返回驻地 A 。
用JAVA解决,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Traveling {

public  static  int NUM = 4;
public  static  int n  = NUM;
public  static int NoEdge=1000;
public  static int x[]  = new int [NUM+1];
public  static int bestx[]  = new int [NUM+1];
public  static int a[][] ={{},
    {0,0 , 30 , 6 , 4 } ,
    {0,30 , 0 , 5 , 10   } ,
    {0,6 , 5 , 0 , 20   } ,
    {0,4 , 10 , 20, 0} ,
    };
public  static int cc =0;
public  static int bestc=1000;

public static  int TSP(int a[][],int v[],int n,int NoEdge){
  return 0 ;

}
private static void Backtrack(int i){
  if(i==n){
   if(a[x[n-1]][x[n]] != NoEdge &&
     a[x[n]][1] != NoEdge &&
     (cc+a[x[n-1]][x[n]]+a[x[n]][1]<bestc||bestc == NoEdge)){
    for(int j=1 ; j<=n; j++)
     bestx[j] = x[j];
    bestc = cc+ a[x[n-1]][x[n]] + a[x[n]][1];
   }
  }
  else{
   for(int j = i ; j<=n ;j++)
    if(a[x[i-1]][x[j]]!= NoEdge && (cc+a[x[i-1]][x[i]] < bestc||bestc == NoEdge)){
     int t = x[i];x[i]=x[j];x[j]=t;
     cc+=a[x[i-1]][x[i]];
     Backtrack(i+1);
     cc -= a[x[i-1]][x[i]];
      t = x[i];x[i]=x[j];x[j]=t;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for(int i=1;i<=n;i++)
  x[i] = i;
Backtrack(2);
for(int i=1;i<=n;i++){
  for(int j=1;j<=n;j++)
   System.out.print(a[i][j]+"\t");
  System.out.println();
}

System.out.println("最小费用为:"+Traveling.bestc);
System.out.println("所经节点为:");
for(int i=1;i<=n;i++)
  System.out.print(+Traveling.bestx [i]+"\t");
System.out.print("1");
}

}

网友A(2020-03-19):
请问距离的话最后的那个最短路程是什么单位

网友A:
您好,请问如果是算最短路程,最后输出的单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