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发起的主叫通话

楼主(2016-03-05):
本文以ms发起的主叫通话为例,说明在gsm系统中,实现一次通话所需的信令接续过
程。以应用层(l3)的三层连接(rr、mm、cc)为构架,对l豹的通信过程进行分析,介绍
每条信令中的一些主要参数以及该信令在通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信令接续 无线资源管理 移动性管理 呼叫管理
gsm系统使用类似osi协议模型的简化协议,包括物理层(l1)、数据链路层(l2)和
应用层(l3)。l1是协议模型最底层,提供物理媒介传输比特流所需的全部功能。l2保证
正确传递消息及识别单个呼叫。在gsm系统中,无线接口(um)上的l1和l2分别是tdma帧和
lapdm协议。在网络侧,abis接口和a接口使用的l1均为e1传输方式,l2分别为lapd和mtp协
议。在um接口,ms每次呼叫时都有一个l1和l2层的建立过程,在此基础上再与网络侧建立
l3上的通信。在网络侧(a和abis接口),其l1和l2(sccp除外)始终处于连接状态。l3层
的通信消息按阶段和功能的不同,分为无线资源管理(rr)、移动性管理(mm)和呼叫控
制(cc)三部分。
1建立rr连接
rr的功能包括物理信道管理和逻辑信道的数据链路层连接等。
在任何情况下, ms向系统发出的第一条消息都是ch-req(信道请求),要求系统提
供一条通信信道,所提供的信道类型则由网络决定。ch-req有两个参数:建立原因和随机
参考值(rand)。建立原因是指ms发起这次请求的原因,本例的原因是ms发起呼叫,其它
原因有紧急呼叫、呼叫重建和寻呼响应等。rand是由ms确定的一个随机值,使网络能区别
不同ms所发起的请求。rand有5位,最多可同时区分32个ms,但不保证两个同时发起呼叫的
ms的rand值一定不同。要进一步区别同时发起请求的ms,还要根据um接口上的应答消息。
ch-req消息在bss内部进行处理。bsc收到这一请求后,根据对现有系统中无线资源的
判断,分配一条信道供ms使用。该信道是否能正常使用,还需bts作应答证实,abis接口上
的一对应答消息chact(信道激活)和chack(信道激活证实)完成这一功能。chact指明激
活信道工作所需的全部属性,包括信道类型、工作模式、物理特性和时间提前量等。
网络准备好合适的信道后,就通知ms,由immass(立即指配)消息完成这一功能。在
im-mass中,除包含chact中的信道相关信息外,还包括随机参考值ra、缩减帧号t、时间
提前量ta等。ra值等于bss系统收到的某个ms发送的随机值。t是根据收到ch-req时的td-
ma帧号计算出的一个取值范围较小的帧号。ra和t值都与请求信道的ms直接相关,用于减少
ms之间的请求冲突。ta是根据 bts收到rach信道上的ch-req信息进行均衡时,计算出来的
时间提前量。ms根据ta确定下一次发送消息的时间提前量。
immass的目的是在um接口建立ms与系统间的无线连接,即rr连接。ms收到im-mass后,
如果ra值和t值都符合要求,就会在系统所指配的新信道上发送sabm帧,其中包含一个完整
的l3消息(mp-l3- inf),这条消息在不同的接口有不同的作用。在um接口,sabm帧是
lapdm层上请求建立一个多帧应答操作方式连接的消息。系统收到sanm帧后,回送一个ua
帧,作为对sabm帧的应答,表明在ms与系统之间已建立了一条lapdm通路;另外,此ua帧
的消息域包含同样一条l3消息,ms收到该消息后,与自己发送的sabm帧中相应的内容比较,
只有当完全一样时,才认为被系统接受。l3消息中包含ms的imsi,imsi对每个 ms是唯一
的,这可保证在该信道上只有一个ms可接入系统。在abis接口,这条消息是estind(建立
指示),用来通知已建立lapdm连接,作为对immass消息的应答。
在sanm帧中,透明传输到msc的l3消息是a接口的第1条l3消息。尽管a接口的mtp连接在
通话前已经建立,但对每个呼叫,在l2还要建立一个sccp的连接。l3消息包含在a接口上
sccp的请求建链消息(cr)中传递。如请求被允许,a接口的第1条下行消息将包含在sccp
层的连接证实(cc)帧中。对sccp层来说, cr与cc的交换是源参考地址与目的参考地址
的交换。在同样的信令点码下,不同的呼叫具有不同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a接口上第1条消息传递完后,ms与系统之间就建立了rr连接,rr实体通知mm子层已进
入专用模式。在专用模式下,mm子层和cc子层负责发送所有l2层上的消息。除了错误指示
和释放本地链路以外,均由rr子层直接处理。
2建立mm连接
正常情况下,要建立mm连接必须先有rr连接。rr建立后的第一个步骤是鉴权(auth),
即鉴定移动用户的身份。在au-threq(鉴权请求)中有两个参数:cip key no(加密
号)和 aut rand(鉴权随机值)q cipkey no与每个ms的密匙kc相对应,由网络计算出来
送到ms,目的是毋须调用auth过程,就可直接由ms的imsi和cm-serv-req中的cip key
no参数得到kc。atu rand供ms计算鉴权响应值sres。ms的sim中存有4个与鉴权和加密
相关的数据:鉴权算法a3、加密序列算法a8、加密算法a5和移动用户个人鉴权键ki。其关
系如下:kc=a8(rand,ki),sres=a3(rand,ki),加密数据流=a5(user data,kc)。
sres是ms对auth req的响应值,在auth res中传递。网络中存储了与每个 imsi相对应的
ki值,网络根据计算出的sres值和ms回送的sres值,可对ms的身份进行鉴定。kc用于鉴
权后的加密过程,加密算法a5由网络指定,但 ms必须支持该算法。在加密命令cip-
m-com中,指出了每个ms支持的a5算法类型,还指定了ms的回送消息中是否包括imeisv参
数。
对ms的身份识别及无线信道传输加密过程完成后,建立呼叫所需的mm连接已经建立,
可以向更高层(cc子层)提供呼叫信息的传递功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