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连接探测中的Keepalive 和心跳包

楼主(2016-03-05):
TCP连接探测中的Keepalive 和心跳包 收藏
采用TCP连接的C/S模式软件,连接的双方在连接空闲状态时,如果任意一方意外崩溃、当机、网线断开或路由器故障,另一方无法得知TCP连接已经失效,除非继续在此连接上发送数据导致错误返回。很多时候,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希望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能及时有效地检测到连接失效,然后优雅地完成一些清理工作并把错误报告给用户。
如何及时有效地检测到一方的非正常断开,一直有两种技术可以运用。一种是由TCP协议层实现的Keepalive,另一种是由应用层自己实现的心跳包。
TCP默认并不开启Keepalive功能,因为开启Keepalive功能需要消耗额外的宽带和流量,尽管这微不足道,但在按流量计费的环境下增加了费用,另一方面,Keepalive设置不合理时可能会因为短暂的网络波动而断开健康的TCP连接。并且,默认的Keepalive超时需要7,200,000 milliseconds,即2小时,探测次数为5次。
对于Win2K/XP/2003,可以从下面的注册表项找到影响整个系统所有连接的keepalive参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

“KeepAliveTime”=dword:006ddd00

“KeepAliveInterval”=dword:000003e8

“MaxDataRetries”=”5″

对于实用的程序来说,2小时的空闲时间太长。因此,我们需要手工开启Keepalive功能并设置合理的Keepalive参数。

// 开启KeepAlive

BOOL bKeepAlive = TRUE;

int nRet = ::setsockopt(socket_handle,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char*)&bKeepAlive, sizeof(bKeepAlive));

if (nRet == SOCKET_ERROR)

{

return FALSE;

}

// 设置KeepAlive参数

tcp_keepalive alive_in                = {0};

tcp_keepalive alive_out                = {0};

alive_in.keepalivetime                = 5000;                // 开始首次KeepAlive探测前的TCP空闭时间

alive_in.keepaliveinterval        = 1000;                // 两次KeepAlive探测间的时间间隔

alive_in.onoff                                = TRUE;

unsigned long ulBytesReturn = 0;

nRet = WSAIoctl(socket_handle, SIO_KEEPALIVE_VALS, &alive_in, sizeof(alive_in),

&alive_out, sizeof(alive_out), &ulBytesReturn, NULL, NULL);

if (nRet == SOCKET_ERROR)

{

return FALSE;

}
开启Keepalive选项之后,对于使用IOCP模型的服务器端程序来说,一旦检测到连接断开,GetQueuedCompletionStatus函数将立即返回FALSE,使得服务器端能及时清除该连接、释放该连接相关的资源。对于使用select模型的客户端来说,连接断开被探测到时,以recv目的阻塞在socket上的select方法将立即返回SOCKET_ERROR,从而得知连接已失效,客户端程序便有机会及时执行清除工作、提醒用户或重新连接。

另一种技术,由应用程序自己发送心跳包来检测连接的健康性。客户端可以在一个Timer中或低级别的线程中定时向发服务器发送一个短小精悍的包,并等待服务器的回应。客户端程序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服务器回应即认为连接不可用,同样,服务器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心跳包则认为客户端已经掉线。
++++++++++++++++++++++++++++++++++++++++++++++++++++++++++++++++++++++++++++++++++
 windows下此处的”非正常断开”指TCP连接不是以优雅的方式断开,如网线故障等物理链路的原因,还有突然主机断电等原因.
有两种方法可以检测:
1.TCP连接双方定时发握手消息

2.利用TCP协议栈中的KeepAlive探测
第二种方法简单可靠,只需对TCP连接两个Socket设定KeepAlive探测,
所以本文只讲第二种方法在Linux,Window2000下的实现(在其它的平台上没有作进一步的测试)
Windows 2000平台下 头文件

#include <mstcpip.h>
//定义结构及宏
struct TCP_KEEPALIVE {
u_longonoff;
u_longkeepalivetime;
u_longkeepaliveinterval;
} ;

tcp_keepalive live,liveout;
live.keepaliveinterval=500;
live.keepalivetime=3000;
live.onoff=TRUE;
int iRet = setsockopt(Socket,SOL_SOCKET,SO_KEEPALIVE,(char *)Opt,sizeof(int));
if(iRet == 0){
     DWORD dw;
    if(WSAIoctl(Socket,SIO_KEEPALIVE_VALS,
        &live,sizeof(live),&liveout,sizeof(liveout),
        &dw,NULL,NULL)== SOCKET_ERROR){
               //Delete Client
               return;
     }
}
ACE下代码 //by rainfish    blog.csdn.net/bat603
int Opt = 1;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检测的次数是5次,即下面的设置中,从最近一次消息开始计算的10秒后,每次间隔5秒,连续发送5次,即35秒发现网络断了
tcp_keepalive live,liveout;
live.keepaliveinterval=5000; //每次检测的间隔 (单位毫秒)
live.keepalivetime=10000;  //第一次开始发送的时间(单位毫秒)
live.onoff=TRUE;
int iRet = stream.set_option(SOL_SOCKET,SO_KEEPALIVE,&Opt,sizeof(int));
if(iRet == 0){
     DWORD dw;
     //此处显示了在ACE下获取套接字的方法,即句柄的(SOCKET)化就是句柄
    if(WSAIoctl((SOCKET)h,SIO_KEEPALIVE_VALS,&live,sizeof(live),
        &liveout,sizeof(liveout),&dw,NULL,NULL)== SOCKET_ERROR){
         //Delete Client
         return;
     }
}

Linux平台下

#include    "/usr/include/linux/tcp.h"
#include "/usr/include/linux/socket.h"
////KeepAlive实现,单位秒
//下面代码要求有ACE,如果没有包含ACE,则请把用到的ACE函数改成linux相应的接口
int keepAlive = 1;//设定KeepAlive
int keepIdle = 5;//开始首次KeepAlive探测前的TCP空闭时间
int keepInterval = 5;//两次KeepAlive探测间的时间间隔
int keepCount = 3;//判定断开前的KeepAlive探测次数
if(setsockopt(s,SOL_SOCKET,SO_KEEPALIVE,(void*)&keepAlive,sizeof(keepAlive)) == -1)
{
    ACE_DEBUG ((LM_INFO,
    ACE_TEXT ("(%P|%t) setsockopt SO_KEEPALIVE error!\n")));
}
if(setsockopt(s,SOL_TCP,TCP_KEEPIDLE,(void *)&keepIdle,sizeof(keepIdle)) == -1)
{
    ACE_DEBUG ((LM_INFO,
    ACE_TEXT ("(%P|%t) setsockopt TCP_KEEPIDLE error!\n")));
}
if(setsockopt(s,SOL_TCP,TCP_KEEPINTVL,(void *)&keepInterval,sizeof(keepInterval)) == -1)
{
    ACE_DEBUG ((LM_INFO,
    ACE_TEXT ("(%P|%t) setsockopt TCP_KEEPINTVL error!\n")));
}
if(setsockopt(s,SOL_TCP,TCP_KEEPCNT,(void *)&keepCount,sizeof(keepCount)) == -1)
{
    ACE_DEBUG ((LM_INFO,
    ACE_TEXT ("(%P|%t)setsockopt TCP_KEEPCNT erro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