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总结 友元类和友元函数

楼主(2016-03-05):
《windows环境多线程编程原理与应用》中解释: 如果将类的封装比喻成一堵墙的话,那么友元机制就像墙上了开了一个门,那些得 到允许的类或函数允许通过这个门访问一般的类或者函数无法访问的私有属性和方法。友元机制使类的封装性得到消弱,所以使用时一定要慎重。友元类的说明将外界的某个类在本类别的定义中说明为友元,那么外界的类就成为本类的“朋 友”,那个类就可以访问本类的私有数据了。

class Merchant
{
private :
    int m_MyMoney;
    int m_MyRoom;
    … …
public:
    Friend class Lawyer;
    Int getmoney();
    … …
};

class Lawyer
{
private:
    … …
public:
    … …
};

只有你赋予某个类为你的友元时,那个类才有访问你的私有数据的权利。
说明一个函数为一个类的友元函数则该函数可以访问此类的私有数据和方法。定义方法是在类的定义中,在函数名前加上关键字friend.

《挑战30天C/C++》这样解释:
在说明什么是友元之前,我们先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友元与友元的缺点:
通常对于普通函数来说,要访问类的保护成员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这么做那么必须把类的成员都生命成为public(共用的),然而这做带来的问题遍是任何外部函数都可以毫无约束的访问它操作它,c++利用friend修饰符,可以让一些你设定的函数能够对这些保护数据进行操作,避免把类成员全部设置成public,最大限度的保护数据成员的安全。友元能够使得普通函数直接访问类的保护数据,避免了类成员函数的频繁调用,可以节约处理器开销,提高程序的效率,但所矛盾的是,即使是最大限度大保护,同样也破坏了类的封装特性,这即是友元的缺点,在现在cpu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并不推荐使用它,但它作为c++一个必要的知识点,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我们还是需要讨论一下的。在类里声明一个普通数学,在前面加上friend修饰,那么这个函数就成了该类的友元,可以访问该类的一切成员。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代码,看看我们是如何利用友元来访问类的一切成员的

//程序作者:管宁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Internet
{
public:
    Internet(char *name,char *address)   // 改为:internet(const char *name , const char *address)
    {
        strcpy(Internet::name,name);
        strcpy(Internet::address,address);
    }
    friend void ShowN(Internet &obj);   //友元函数的声明
public:              // 改为:private
    char name[20];
    char address[20];
};
void ShowN(Internet &obj)        //函数定义,不能写成,void Internet::ShowN(Internet &obj)
{
    cout<<obj.name<<endl;          //可访问internet类中的成员
}
void main()
{
    Internet a("中国软件开发实验室","www*cndev-lab*com");
    ShowN(a);
    cin.get();
}

上面的代码通过友元函数的定义,我们成功的访问到了a对象的保护成员name,友元函数并不能看做是类的成员函数,它只是个被声明为类友元的普通函数,所以在类外部函数的定义部分不能够写成void Internet::ShowN(Internet &obj),这一点要注意。

一个普通函数可以是多个类的友元函数,对上面的代码我们进行修改,注意观察变化:

//程序作者:管宁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ountry;
class Internet
{
public:
    Internet(char *name,char *address)        // 改为:internet(const char *name , const char *address)
    {
        strcpy(Internet::name,name);
        strcpy(Internet::address,address);
    }
    friend void ShowN(Internet &obj,Country &cn);//注意这里
public:
    char name[20];
    char address[20];
};
class Country
{
public:
    Country()
    {
        strcpy(cname,"中国");
    }
    friend void ShowN(Internet &obj,Country &cn);//注意这里
protected:
    char cname[30];
};

void ShowN(Internet &obj,Country &cn)
{
    cout<<cn.cname<<"|"<<obj.name<<endl;
}
void main()
{
    Internet a("中国软件开发实验室","www*cndev-lab*com");
    Country b;
    ShowN(a,b);
    cin.get();
}

一个类的成员函数函数也可以是另一个类的友元,从而可以使得一个类的成员函数可以操作另一个类的数据成员,我们在下面的代码中增加一类Country,注意观察

//程序作者:管宁
//站点:www.cndev-lab.com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Internet;
class Country
{
public:
    Country()
    {
        strcpy(cname,"中国");
    }
    void Editurl(Internet &temp)               ;//成员函数的声明
protected:
    char cname[30];
};
class Internet
{
public:
    Internet(char *name,char *address)
    {
        strcpy(Internet::name,name);
        strcpy(Internet::address,address);
    }
    friend void Country::Editurl(Internet &temp); //友元函数的声明
protected:
    char name[20];
    char address[20];
};
void Country::Editurl(Internet &temp)        //成员函数的外部定义
{
    strcpy(temp.address,"edu.cndev-lab*com");
    cout<<temp.name<<"|"<<temp.address<<endl;
}
void main()
{
    Internet a("中国软件开发实验室","www*cndev-lab*com");
    Country b;
    b.Editurl(a);
    cin.get();
}

整个类也可以是另一个类的友元,该友元也可以称做为友类。友类的每个成员函数都可以访问另一个类的所有成员

//程序作者:管宁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Internet;
class Country
{
public:
    Country()
    {
        strcpy(cname,"中国");
    }
    friend class Internet;             //友类的声明
protected:
    char cname[30];
};
class Internet
{
public:
    Internet(char *name,char *address)
    {
        strcpy(Internet::name,name);
        strcpy(Internet::address,address);
    }
    void Editcname(Country &temp);
protected:
    char name[20];
    char address[20];
};
void Internet::Editcname(Country &temp)
{
    strcpy(temp.cname,"中华人民共和国");
}
void main()
{
    Internet a("中国软件开发实验室","www*cndev-lab*com");
    Country b;
    a.Editcname(b);
    cin.get();
}
0
0

0 (请您对文章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