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oc与new函数详解

楼主(2016-03-05):
malloc函数
原型:extern void *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
用法:#include <malloc.h>
功能:分配长度为num_bytes字节的内存块
说明:如果分配成功则返回指向被分配内存的指针,否则返回空指针NULL。
当内存不再使用时,应使用free()函数将内存块释放。
举例:
// malloc.c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malloc.h>
main()
{
char *p;
clrscr(); // clear screen
p=(char *)malloc(100);
if(p)
printf("Memory Allocated at: %x",p);
else
printf("Not Enough Memory!\n");
free(p);
getchar();
return 0;
}
函数声明(函数原型):
void *malloc(int size);
说明:malloc 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返回类型是 void* 类型。void* 表示未确定类型的指针。C,C++规定,void* 类型可以强制转换为任何其它类型的指针。
从函数声明上可以看出。malloc 和 new 至少有两个不同: new 返回指定类型的指针,并且可以自动计算所需要大小。比如:
int *p;
p = new int; //返回类型为int* 类型(整数型指针),分配大小为 sizeof(int);
或:
int* parr;
parr = new int [100]; //返回类型为 int* 类型(整数型指针),分配大小为 sizeof(int) * 100;
而 malloc 则必须由我们计算要字节数,并且在返回后强行转换为实际类型的指针。
int* p;
p = (int *) malloc (sizeof(int));
第一、malloc 函数返回的是 void * 类型,如果你写成:p = malloc (sizeof(int)); 则程序无法通过编译,报错:“不能将 void* 赋值给 int * 类型变量”。所以必须通过 (int *) 来将强制转换。
第二、函数的实参为 sizeof(int) ,用于指明一个整型数据需要的大小。如果你写成:
int* p = (int *) malloc (1);
代码也能通过编译,但事实上只分配了1个字节大小的内存空间,当你往里头存入一个整数,就会有3个字节无家可归,而直接“住进邻居家”!造成的结果是后面的内存中原有数据内容全部被清空。
malloc 也可以达到 new [] 的效果,申请出一段连续的内存,方法无非是指定你所需要内存大小。
比如想分配100个int类型的空间:
int* p = (int *) malloc ( sizeof(int) * 100 ); //分配可以放得下100个整数的内存空间。
另外有一点不能直接看出的区别是,malloc 只管分配内存,并不能对所得的内存进行初始化,所以得到的一片新内存中,其值将是随机的。
除了分配及最后释放的方法不一样以外,通过malloc或new得到指针,在其它操作上保持一致。
对其做一个特例补充
char *ptr;
if ((ptr = (char *)malloc(0)) == NULL)
puts("Got a null pointer");
else
puts("Got a valid pointer");
此时得到的是Got a valid pointer。把0赋给maclloc能得到一个合法的指针。

struct hostent *hp;
//注意是sizeof( sturct hostent )而不是sizeof( sturct hostent* )
//其中N代表你需要的sturct hostent类型数据的数量
hp = ( struct hostent* ) malloc ( N * sizeof( sturct hostent ) );
if ( !hp )      //建议要加上这个内存分配成功与否的检测
{
       // 添加内存分配失败时的处理方法
}

new delete, free malloc
首先应该知道malloc 和free是匹配的;new和delete是匹配的,他们不可以混淆。
malloc和new都申请空间,但是new是强类型的分配,会调用对象的构造函数初始化对象,而malloc仅分配内存空间但是不初始化。
new   自适应类型,malloc需要强制转换new按类型进行分配,malloc需要指定内存大小对于对象来说free的确释放了对象的内存,但是不调用对象的析构函数。delete不仅释放对象的内存,并且调用对象的析构函数所以在对象中用free删除new创建的对象,内存就有可能泄露在delete内部仍调用了free .
补充一点:new和malloc虽然都是申请内存,但申请的位置不同,new的内存从free store分配,而malloc的内存从heap分配(详情请看ISO14882的内存管理部分),free store和heap很相似,都是动态内存,但是位置不同,这就是为什么new出来的内存不能通过free来释放的原因。不过微软编译器并没有很好的执行标准,很有可能把free store和heap混淆了,因此,free有时也可以。
再补充一点:delete时候不需要检查NULL
delete   NULL;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
if(p)
{
delete   p;
p   =   NULL;
}
还不如
delete   p;
p   =   NULL;
而free(NULL)那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