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调用的底层机制

楼主(2016-03-06):
这是一篇介绍C语言中的函数调用是如何用实现的文章。写给那些对C语言各种行为的底层实现感兴趣人的入门级文章。如果你是C语言或者汇编、底层技术
的老鸟或是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那么这篇文章只会耽误您的时间,您大可不必阅读他。当然如果前辈们愿意为我指出不足,我将十分感谢您的指导,并对耽误您宝
贵的时间致歉。
好了,废话少说!要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打开VC++吧。最好是6.0的,:-P。(什么你没有VC++,倒!....赶快装一个!@#$,要快!)
首先,让我们在VC++里建立一个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项目,并建立主文件fun.c。并输入以下内容。
int fun(int a, int b) {
   a = 0x4455;
   b = 0x6677;
   return a + b;
}

int main() {
    fun(0x8899,0x1100);
    return 0;
}

后,最关键的是在项目设置里关闭优化功能。也就是把Project->Setting->C/C++->Optimizations选
为Disabled。编译器的优化在分析底层实现时大多数情况不太受欢迎。 按键盘上的F10键,进入单步调试模式(Step

Over)。看到你的main函数左侧有个黄色的小箭头了吗?那个就是程序即将执行的语句。按Alt +

8。打开反编译窗口,看到汇编语句了吗?是不是想这个样子
==> 00401078   push        1100h
    0040107D   push        8899h
    00401082   call        @ILT+5(fun) (0040100a)
    00401087   add         esp,8

到两个PUSH指令了吗?再看看后面的数字,不正是我们要传递的参数吗。奇怪阿?我们明明是先传递的0x8899怎么反倒先push

1100h呢?呵呵,这个现象就叫Calling

conversion。究竟是何方神圣,我在后面会详细的给你解释的。先别着急。随后的Call指令的作用就是开始调用函数了。
接下来关掉反汇编窗口,在源代码窗口按F11(Step

Into)进入函数体。当看到那个黄色的小箭头指向函数名的时候再调出反汇编窗口(Alt+8)。你会看到类似下面的代码:
1:    int fun(int a, int b) {
00401000   push        ebp
00401001   mov         ebp,esp

00401003   sub         esp,40h
00401006   push        ebx
00401007   push        esi
00401008   push        edi
00401009   lea         edi,[ebp-40h]
0040100C   mov         ecx,10h
00401011   mov         eax,0CCCCCCCCh
00401016   rep stos    dword ptr [edi]
2:       a = 0x4455;
00401018   mov         dword ptr [ebp+8],4455h
3:       b = 0x6677;
0040101F   mov         dword ptr [ebp+0Ch],6677h
4:       return a + b;
00401026   mov         eax,dword ptr [ebp+8]
00401029   add         eax,dword ptr [ebp+0Ch]

5:    }
0040102C   pop         edi
0040102D   pop         esi
0040102E   pop         ebx
0040102F   mov         esp,ebp
00401031   pop         ebp
00401032   ret
VC++就是好,还在难懂的汇编语句前加入了C语言的源代码。不过同时也有不少我们不需要的代码。因此,你只需要关心红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奇怪阿?不是参数都用push传递了吗?怎么没看到被pop出来?问题其实是这样,当你调用Call进入函数的时候Call背着你做了一件事。call把
它下一条语句的地址push进了堆栈。(旁人:
什么!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函数调用完了,要用ret返回。而ret怎么知道返回哪里呢?对了,

ret指令pop了call指令push给他的地址(搞清楚这个关系哦),然后返回到了这个地址。call和ret配合的如此绝妙,一个PUSH一个

POP肯定不会让堆栈不平衡的(老外叫no stack unwinding)。现在明白了,如果你来个pop

eax,那eax里面是什么?当然是ret要用的返回地址了。好啦,你要是pop

eax就等于抢了ret要用的东西了。不论曾程序流程和道德标准上你做的都不对 :-P。
可是怎么在函数体里使用参数呢?问题其实并不难,既然参数在堆栈里我们就可以使用esp(堆栈指针)来访问了。不过,我相信你也想到了。esp是个经常变
化的值。一旦,函数里出现pop或push他就会变化。这样很不容易定位参数的于内存中的位置。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变化的东西作为访问参数的基准。看
看函数体的开头部分:
00401000   push        ebp
00401001   mov         ebp,esp

用push ebp保存了原来ebp的值再把esp的值给ebp。原来ebp就是用来做基准的。也难怪他被称为ebp(Base

Pointer)。很自然ret返回前的pop

ebp就是恢复原来ebp的数值喽。当然一定要恢复,因为函数里也可以调用函数嘛。每个函数都用ebp,自然要保证使用完后完璧归赵了。现在当函数执行到

mov ebp, esp后堆栈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了。
/-------------------\  Higher Address
| 参数2:  0x1100h |
+-----------------+
| 参数1:  0x8899h |
+-----------------+
|   函数返回地址  |
|    0x00401087   |
+-----------------+
|       ebp       |
\-------------------/   Lower Address <== stack pointer
& ebp all point to here, now

于我们在VC++上使用的int类型是一个32位类型,ebp和函数返回值也是32位的。因此每个量要占去4个字节。另外还需要注意堆栈的扩展方向是高地
址到低地址。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可以分析出,第一个参数的地址是ebp + 08h,第二个参数就是ebp + 0ch。看看反汇编的代码:
2:       a = 0x4455;
00401018   mov         dword ptr [ebp+8],4455h
3:       b = 0x6677;
0040101F   mov         dword ptr [ebp+0Ch],6677h
与我们的计算吻合。之后呢: 00401031   pop         ebp
00401032   ret
将ebp原来的数值完璧归赵,调用ret指令,ret指令pop出返回地址,之后返回到调用函数的call指令的下一条语句。ret之后,堆栈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了 /-------------------\  Higher Address
| 参数2:  0x1100h |
+-----------------+
| 参数1:  0x8899h |
\-------------------/   Lower Address  <== stack pointer

哈,问题出现了,再函数返回后堆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Stack Unwinding)。怎么办呢?好办啊,直接 pop cx pop cx
把堆栈平衡过来就好了。幸好我们只有两个参数,要是有20个的话,那就要有20个pop

cx。不说影响美观,程序效率也会很低。所以VC++使用了这个办法解决问题:
00401082   call        @ILT+5(fun) (0040100a)
00401087   add         esp,8
看红色的语句,直接将esp的值加8,让堆栈变成 /-------------------\  Higher Address <== stack pointer
| 参数2:  0x1100h |
+-----------------+
| 参数1:  0x8899h |
\-------------------/   Lower Address
通过改变esp从根本上解决了Stack unwinding。(push,pop指令本质上不就是通过改变esp来实现堆栈平衡的吗) 现在,明白了函数如何传递参数,如何调用,如何返回。下一个问题就是看看函数如何传递返回值了。相信你早就注意到了 4:       return a + b;
00401026   mov         eax,dword ptr [ebp+8]
00401029   add         eax,dword ptr [ebp+0Ch]

见,函数正式用eax寄存器来保存返回值的。如果你想使用函数的返回值,那么一定要在函数一返回就把eax寄存器的值读出来。至于为什么不用ebx,

ecx...,这个虽然没有规定,但是习惯上大家都是用eax的。而且windows程序中也明确指出了,函数的返回值必须放入eax内。

OK,现在来解决什么是calling

conversion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如果认真思考过,你一定想函数的参数为什么偏用堆栈转递呢,寄存器不也可以传递吗?而且很快阿。参数的传递顺序不
一定要是由后到前的,从前到后传递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啊?再有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函数返回了再处理堆栈平衡的问题呢,能否在函数返回前就让堆栈平衡呢?
所有上述提议都是绝对可行的,而他们之间不同的组合就造就了函数不同的调用方法。也就是你常看到或听到的stdcall,pascal,

fastcall,WINAPI,cdecl等等。这些不同的处理函数调用方式就叫做calling convention。
默认情况下C语言使用的是cdecl方式,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参数由右到左进栈,调用函数者处理堆栈平衡。如果你在我们刚才的程序中fun函数前加入

__stdcall,再来用上面的方法分析一下。
8:        fun(0x8899,0x1100);
00401058   push        1100h  ; <== 参数仍然是由右到左传递的
0040105D   push        8899h
00401062   call        fun (00401000)
;<== 这里没有了 add esp, 08h

1:    int __stdcall fun(int a, int b) {
00401000   push        ebp
00401001   mov         ebp,esp
00401003   sub         esp,40h
00401006   push        ebx
00401007   push        esi
00401008   push        edi
00401009   lea         edi,[ebp-40h]
0040100C   mov         ecx,10h
00401011   mov         eax,0CCCCCCCCh
00401016   rep stos    dword ptr [edi]
2:       a = 0x4455;
00401018   mov         dword ptr [ebp+8],4455h
3:       b = 0x6677;
0040101F   mov         dword ptr [ebp+0Ch],6677h
4:       return a + b;
00401026   mov         eax,dword ptr [ebp+8]
00401029   add         eax,dword ptr [ebp+0Ch]
5:    }
0040102C   pop         edi
0040102D   pop         esi
0040102E   pop         ebx
0040102F   mov         esp,ebp
00401031   pop         ebp
00401032   ret         8; <== ret 取出返回地址后,
                       ; 给esp加上 8。看!堆栈平衡在函数内完成了。
                       ; ret指令这个语法设计就是专门用来实现函数
                       ; 内完成堆栈平衡的

是得出结论,stdcall是由右到左传递参数,被调用函数恢复堆栈的calling convention. 其他几种calling

convention的修饰关键词分别是__pascal,__fastcall,

WINAPI(这个要包含windows.h才可以用)。现在,你可以用上面说的方法自己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