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数据流稳定性--TCP分片,重组及乱序

楼主(2016-03-06):
1、IP分片的情况。IP软件包有一个[分片]和[重组]模块,一个IP数据报在传输中可以被ip软件包的[分片]模块分片,在目的接收端B的IP软件包 的[重组]模块重新组合。接收端B的IP软件包如果收到乱序的IP报文,是不会把这个包交付到高层TCP协议的,直到收到同一个IP报文的全部分片。所 以,如果发送端的FIN被分片,接收端B在收到完整的此IP数据报之前,TCP模块不会收到这个包的任何分片。

2、发送端A发送了一个FIN,这仅代表发送端A想终止传输,并不代表另一端B想终止。这就是说,终止双向链接需要4次握手断开(也有3次握手断开,类似 3次握手链接),比如,发送端A向发送端B发一个查询请求,发送端A已经没有更多的数据要发送了,因此可以发送FIN请求一端断开,也称为半断开,然后, 另一端B则需要时间处理请求,再把查询结果返回给A,最后B发送FIN。
1)首先是A发送FIN,然后收到来自B的对这个FIN的确认,此时,发送端A将不能发送任何数据包,但可以接受B发来的数据包(这是非常常见的传输模式,客户端发完,终止链接)。
2)发送端B仍旧可以继续发送数据包,直到高层没有更多的数据,发送端B发送FIN,A收到后发送对这个FIN的确认。此时,双方都不能再传输任何数据了。

3、TCP协议规定,对于收到的乱序报文并不丢弃,而是缓存下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更多的重传),立即发送希望接受的报文确认。例如:发送端A发送了以下几个包:第一个:1001-1100,第二个1101-1200,第三个FIN包(序列号是1201,一个虚字节)。
1)第二个包在传输的过程中丢失了,接收端收到第三个包后并不丢弃,而是缓存下来,然后,立即发送一个ACK,确认号是1101(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必等到发送端A的第二个包超时后重传,发送端A收到3个同样的ACK后立即重传,这是快速重传的概念)。
2)当发送端A收到3个确认号都是1101或者第二个包的超时计时器到时间后,立即重新发送第二个包(之所以可以重传,是因为TCP协议在接收端和发送端都各自建立了两个发送、接收缓存)。
3)这样,当接收端B收到来自A的第二个包后,缓存中的数据都是按序的了。
4)对于按序包,接收端B对序列号的最后一个字节+1,也就是发送确认号是1202的ACK包。
5)发送端A收到确认号是1202后,便不能再发送任何数据了。

TCP 的传输机构有多个定时器。当一个包发送时,重发定时器开始计数;当收到确认信号后,重发定时器停止计数。如果超过设定时间段还没有收到确认信号,就 重发该包。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设置该时间段。如果太长,当网络传输错误增加时将导致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如果太短,就会产生过多的重复包从而降低网络 的反应时间。现代TCP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对重发定时器进行动态设定。
     不 管重发过程执行得多么有效,很少的丢失包就能严重地降低TCP连接的流量。每个未收到的包或包的片段只会在重发定时器超时的时候才会丢失。在数据重发 时,接收过程一直在递送这些重发的数据,这样就使总体的数据传输陷于停顿,直到丢失的数据被取代为止。这些重发过程导致基于TCP的连接有时处于不稳定状 态。

IP丢包:
1。接受方:在以太网上,服务端有可能响应不过来(大量客户端有读写需求),服务端访问密集,丢弃包在所难免
2。 发送方:大量客户端同时请求服务器发送数据,并且通告窗口很大,那么服务器会很快的把分组送到网卡上,考虑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网络中还有大量流量占用带宽,致使 服务器不能迅速将数据发送出去,而网卡可以缓存的分组数是有一定限制的,那么肯定会有数据在未发送前就被丢弃了!而接收方对这种情况毫无所知,不会更改通 告窗口的大小,即流量控制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