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记忆力

楼主(2016-03-06):
增强记忆力十法
记忆,就是过去的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它包括识记、保持、再现和回忆四个基本过程。其形式有形象记忆、概念记忆、逻辑记忆、情绪记忆、运动记忆等。
记忆的大敌是遗忘。提高记忆力,实质就是尽量避免和克服遗忘。在学习活动中只要进行有意识的锻炼,掌握记忆规律和方法,就能改善和提高记忆力。
下面介绍增强记忆的10种方法:
1.注意集中 记忆时只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排除杂念和外界干扰,大脑皮层就会留下深刻 的记忆痕迹而不容易遗忘。如果精神涣散,一心二用,就会大大降低记忆效率。
2.兴趣浓厚 如果对学习材料、知识对象索然无味,即使花再多时间,也难以记住。
3.理解记忆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记得牢记得久。仅靠死记硬背,则不容易记得住。对于重要的学习内容,如能做到理解和背诵相结合,记忆效果会更好。
4.过度学习 即对学习材料在记住的基础上,多记几遍,达到熟记、牢记的程度。
5.及时复习 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对刚学过的知识,趁热打铁,及时温习巩固,是强化记忆痕迹、防止遗忘的有效手段。
6.经常回忆 学习时,不断进行尝试回忆,可使记忆有错误得到纠正,遗漏得到弥补,使学习内容难点记得更牢。闲暇时经常回忆过去识记的对象,也能避免遗忘。
7.视听结合 可以同时利用语言功能和视、听觉器官的功能,来强化记忆,提高记忆效率。比单一默读效果好得多。
8.多种手段 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分类记忆、图表记忆、缩短记忆及编提纲、作笔记、卡片等记忆方法,均能增强记忆力。
9.最佳时间 一般来说,上午9~11时,下午3~4时,晚上7~10时,为最佳记忆时间。利用上述时间记忆难记的学习材料,效果较好。
10.科学用脑 在保证营养、积极休息、进行体育锻炼等保养大脑的基础上,科学用脑,防止过度疲劳,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能大大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关键。
提高记忆力的十五个要点
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一、平心静气--首先使大脑安静下来。
二、疲劳会降低大脑的工作效率。
三、必须自信"一定能够记住"
四、要找出适合自己特点的记忆方法。
五、对记忆的对象要有兴趣
六、强烈的动机可以促进记忆。
七、和愉快的事情相联系容易记忆。
八、刺激可以使脑细胞变得年轻而敏锐。
九、细致地观察能帮助记忆。
十、充分理解被记忆的对象
十一、用形象来掌握被记忆的对象。
十二、把互不关联的记忆对象编成歌诀有利于记忆。
十三、辨别特征记忆法。
十四、适当的分散记忆有时比集中记忆效果好。
十五、调动身体各器官协同记忆。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记忆力
问:医生 你好!我是一初中二年级学生。学习压力大,要背的东西多,但又感到自己的记性不好,我很羡慕一些同学,他们很快记住的东西,而我得花数倍的时间才能记住,有时很苦恼。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记忆力?
答:你好!首先我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差别很大。放弃比较,接纳自己,你苦恼就会减轻。至于记忆的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要想提高记忆力,首先要了解一些有关记忆方面的常识。简单地来讲记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称为编码阶段。这就好比计算机的信息输入,都要经过编码,只有经过编码的信息才会得到保存。这个阶段与注意的关系很大。很多信息我们回想不起来,有些问题就出现在编码阶段。很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并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以为我们记得,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来说,虽然钞票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但我们却不能立即描述出一元钱背面的图案。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看到了,但并没有主动地去注意它,也就没有对有关信息进行编码,自然也就无法回忆了。第二阶段我们称为短期记忆阶段。这个阶段记忆保留的时间很短,一般在几秒到十几秒钟。比如你打114查到了你要的电话号码,记在脑子里,等你要拨号时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测试短期记忆的方法很简单,你可以让一个人说出4个毫无相关的数字或英文字母,你立刻把它们重复出来,然后逐步增加,看你最多能记住几个。一般人总在7±2个。因此我们知道知道短期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短期记忆是长期记忆的基础,短期记忆如果不反复练习,很快就会遗忘。而如果在尚未消失前,继续加以练习,那么就可以转化为长期记忆,也就是我们说记忆的第三个阶段。长期记忆又称为永久记忆,可见它是保留时间很长的记忆。
通过以上了解,我们知道,如果你感到你记忆力不是最好,不一定是你的脑子比别人笨,可能是你在我们上面讲到的记忆的3个阶段没有处理好。如果你改善了记忆的这3个阶段你就有可能提高你的记忆力。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如何来提高记忆力。
我们从改善编码阶段开始。首先,编码总是以注意开始,所以你应该把注意全部放在你要记的事情上。记住,如果没有编码或编码错误,你是不可能记住它们的,即使你有再聪明的脑子也白搭。你应该全神贯注尽可能地排除或减少外界的干扰。比如你可以选择比较安静的地方读书,读书时不要被其他的东西,如零食、小说、杂志等分心。有的同学看书讲究情调,边听音乐边看书,这也是不好的习惯。其次,仔细观察你要记的事情的细节。比方说你要记住一个人的相貌,你就应该仔细观察他的眼睛、鼻子、前额、下巴、耳朵。第三,就你要记的东西跟自己对话,比如"他高高的个子,小眼睛,皮肤黑黑?quot;这样就等于进行了印象及言语双重编码,就更可靠。
再谈谈如何改善短期记忆。我们前面提到,短期记忆的容量有限,所以要想改善短期记忆,必须减少记忆的负担。我们可以采取缩写的方法,比如"WHO",我们知道是"世界卫生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缩写,我们只要记住这3个字母,把它们作为线索,这样我们就可以记住全部了。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谐音的方法,使毫不相关的对象变得有意义,这样也可以减少记忆的负担。比如圆周率"3.14159……",照我们前面讲的,由于短期记忆的容量有限,一般人只能一次记住毫不相关的7个左右的数字。但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山顶一寺一壶酒……"那它就变成有意义的了,这样也就等于间接地扩大了记忆容量,减少了记忆的负担。由于短期记忆时间很短,要想保存长久,归根到底还要靠反复练习。
最后再讲一讲如何改善长期记忆。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不同。短期记忆的遗忘就好比信息 输入了电脑,但没有保存,丢失了就再也找不到了。而长期记忆的遗忘,好比存在电脑里的文件找不到,自然也就提不出来了。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想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到嘴边了,可就是说不出,被别人稍加提醒,马上就想起了。这说明这个信息还在脑子里,只是由于缺乏线索,而想不起来。因而长期记忆主要是检索问题。我们说一个人记性好,其中就包括一个人对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清楚在记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改善我们的长期记忆。比如,我们可以借助环境中的线索。如果你下周开会,要带某份文件给某人,那么你可以预先把这份文件放在比较醒目的、你很容易看到的地方,到时候就会提醒你。很多人记性好并不是他脑子一定比别人好,主要是他善于利用环境中的线索。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时间顺序法,从这件事情发生前想起,按着时间顺序,把前面发生的事情作为线索,有助于我们回忆。这种方法在考试时也可应用。如果有某个问题你想不起来了,你可以先想一下你前面背的内容,再顺着想下来,会帮助你可以回忆。平时你也可以进行一些记忆练习,比如可以回想去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
提高你的记忆力
培根说:“一切知识,只不过是记忆。”心理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较好的记忆力,但善于利用它的人却不是很多。那么,怎样提高记忆力呢?
一、兴趣——记忆力的加速器。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所学的内容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积极主动而且心情愉快地学习,注意力高度集中,强化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活动,形成大脑的兴奋中心,将各种知识信息不断地传给大脑的神经中枢,从而留下较深的印象。反之对所学科目不感兴趣,长期处于被动吸收的状态,你的学习就不安心,记不住。因此,要提高记忆力,首先应培养自己对学习的兴趣爱好。
二、理解和复习——记忆力的金钥匙。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大脑中建立联系或产生联想,达到理解。理解的东西才能记得牢固,因为理解的实质是建立起各知识点的广泛联系。这样,在记忆时就可“顺藤摸瓜”。二是这种联系要加强。加强联系靠复习,经常复习就能记得牢,“重复是记忆之母”。
三、适当休息——记忆力的润滑剂。人们的各种学习活动都是由大脑皮层相应的区域主管,进行这些活动时,在大脑皮层相应的区域就有相应的兴奋点。如果兴奋点长时间在“某一区域”出现,就会使该区域产生疲劳,注意力分散,思维迟钝,记忆力减退。适当休息就会使大脑皮层原来兴奋、劳碌工作的相应部位得以平静,消除疲劳。心理学家实验证明:在记忆新的事物时,每记忆30分钟后,中间休息5分钟,其效果远远超过长时间的连续记忆。
四、科学的方法——记忆力的促进剂。贝尔纳说过:“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可能阻挡才能的发挥。”掌握了科学的记忆方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少的时间和最少的精力,以最快的速度达到学习的目的。记忆的方法很多,如:联想记忆法、比较记忆法、尝试记忆法、轮换记忆法、表格记忆法、提问记忆法、口诀记忆法等等。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学们要选择好适合自己自身的方法,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定会增强记忆力。
怎样增强记忆力
记忆,就是过去的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它包括识记、保持、再现和回忆四个基本过程。其形式有形象记忆、概念记忆、逻辑记忆、情绪记忆、运动记忆等。
记忆的大敌是遗忘。提高记忆力,实质就是尽量避免和克服遗忘。在学习活动中只要进行有意识的锻炼,掌握记忆规律和方法,就能改善和提高记忆力。
下面介绍增强记忆的10种方法:
1.注意集中 记忆时只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排除杂念和外界干扰,大脑皮层就会留下深刻的记忆痕迹而不容易遗忘。如果精神涣散,一心二用,就会大大降低记忆效率。
2.兴趣浓厚 如果对学习材料、知识对象索然无味,即使花再多时间,也难以记住。
3.理解记忆 理解是记忆的基础。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记得牢记得久。仅靠死记硬背,则不容易记得住。对于重要的学习内容,如能做到理解和背诵相结合,记忆效果会更好。
4.过度学习 即对学习材料在记住的基础上,多记几遍,达到熟记、牢记的程度。
5.及时复习 遗忘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对刚学过的知识,趁热打铁,及时温习巩固,是强化记忆痕迹、防止遗忘的有效手段。
6.经常回忆 学习时,不断进行尝试回忆,可使记忆有错误得到纠正,遗漏得到弥补,使学习内容难点记得更牢。闲暇时经常回忆过去识记的对象,也能避免遗忘。
7.视听结合 可以同时利用语言功能和视、听觉器官的功能,来强化记忆,提高记忆效率。比单一默读效果好得多。
8.多种手段 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分类记忆、图表记忆、缩短记忆及编提纲、作笔记、卡片等记忆方法,均能增强记忆力。
9.最佳时间 一般来说,上午9~11时,下午3~4时,晚上7~10时,为最佳记忆时间。利用上述时间记忆难记的学习材料,效果较好。
10.科学用脑 在保证营养、积极休息、进行体育锻炼等保养大脑的基础上,科学用脑,防止过度疲劳,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能大大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关键。
怎样提高记忆力
记忆力不是生来就有的,主要是在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只要有意识地加以培养,每个人的记忆都可以得到发展和提高。马克思的记忆力是相当惊人的,但他仍然采用背诵拉丁字母组成的无意义音节的方法,锻炼和发展自己的记忆力。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记忆力呢?
(1)使用和掌握良好的记忆方法,将会使你的记忆效果显著。记忆的方法很多,但必须
根据不同的记忆内容采取适当的方法。
①使用记忆法。
这是一种通过使用来增强记忆的方法。使用既是一种学习过程,又是一种重复过程。例如,记英语单词,仅仅用心记还不能加深印象,关键的是要使用,如果你能用它经常与人对话或给国外的朋友写信,你的单词一定记得很牢。
②分类记忆法。
把记忆对象按照其性质、特征、内容联系,归并分类,使它们系统化、条理化,就便于记忆。比如,记忆外语单词,把职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学校(小学、中学、大学),亲属(祖父、祖母、父、母、兄弟、姐妹),方向(东西南北),季节(春夏秋冬)等等分门别类,这样就容易记住。学习功课时,在一个单元结束后,进行系统整理,使内容融会贯通,也可以提高记忆效果。
③列表记忆法。
列表便于把杂乱的记忆对象条理化,这样提取时方便,尤其是对复杂的数字、词语等。
④循环记忆法。
把所要记忆的材料分成若干小组,依次排列,每次一组,不断返回去复习和巩固前面的材料。这样周而复始地记忆,使记忆信号反复再现,能使人的记忆持久。
⑤阅读记忆法。
精读和泛读一些与自己关心的事物有关的文章或报刊以加强记忆。
⑥合成记忆法。
把显得零散的材料组合起来记忆。例如,单独理解记忆“弼”这个字,就不如与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联合起来理解记忆更便捷。
⑦全体学习法、分段学习法和联合学习法。
学习一个材料,从头至尾反复阅读,直到熟练为止,称为全体学习法;把材料分成几个部分,记熟一部分,再去记另一部分,称为分段学习法;把材料通读一至数遍,再分段去熟记,最后再联合起来,称为联合学习法。
学习初期,学习内容的意义是连贯的,宜用全体学习法。学习后期或者材料较长,适宜用分段学习法。在学习材料的长度、难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联合学习法更为有效。
采用哪种方法,要具体分析。
⑧集中学习方法和分散学习方法。
集中一段时间把学习材料记熟,不休息地反复练习,这是集中学习法。分散学习法指的是,在练习期间插进休息,分散成若干次记熟材料。一般来说,对解决问题的学习,对诗歌、散文等有意义的材料的学习,对难度小,分量少的知识内容的学习,适合用集中学习法。反之,对无意义材料、难度大、分量多的材料的学习,适用分散学习法。
⑨过度学习法。
在某种学习内容达到刚刚和勉强能够背诵时,趁热打铁再继续学几遍,称之为过度学习法。
⑩诵读法和背诵法。对记忆的材料,一遍一遍地念,直到熟读,这种方法叫诵读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诗歌、公式、定理等知识的记忆。在念的过程中,试图背诵,遇到不能记住的内容重新阅读,直到念熟,这叫做背诵法。背诵法的记忆效果较好,而且用于试图背诵的时间越多,记忆就越好。
(11)重点记忆法。
对有些内容,不用全部记住,只要抓住重点和实质,集中精力把要点记住就可以。例如听某些报告,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学习者的需要抓住重点进行记忆就可以了。
(12)歌诀记忆法。
把记忆的对象,编成歌诀,读起来抑扬顿挫,唱起来合辙押韵,比较好记,例如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3)规律记忆法。
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以便于记忆。对自然科学的不少定理、公式的记忆,死记硬背效果极差,如果找到它们的规律性,记忆效果就较好。
(14)接近、类比、对立联想记忆法。
由某人或某事想到与其相关的他人或他事,由某概念而想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概念,通过这种方法能加强记忆。原因在于联想能唤起人的大脑的感知,使原来的形象再现,从而促进记忆。教育家威廉•詹姆斯说:“一个事实,在心中越是与其他大量的事发生联想,就越是能很好地记住。”
接近联想,指的是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的事物,容易在人们的经验中形成联想,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例如对某个熟人姓名的回忆,又想到同他相似的另外某人,或者联想到他的住处、事业、家境等等。
类比联想,指的是对一事物的感知和回忆,引起了和他性质相似的事物的回忆,例如,利用类比联想学习外语单词,将同义词、近义词归在一起,进行记忆。
对立联想,指的是由于对某一事物的感知或回忆,引起和它具有相反特点的事物的回忆。
(15)笔记记忆法。
读书记笔记,学习记笔记是提高记忆效果的一种好方法。根据学习的目的和记忆要求,记笔记可以分为抄录、摘记、提纲、札记、批注等形式。
(16)练习记忆方法。
俗话说,眼过百遍不如手过一遍。通过书写练习,如解答数理化习题和实际操作、实验,帮助理解概念、原理、公理等。每次练习的结果都要知道对错,这样有利于记忆力的提高。
(17)自我测验方法。
在学习和记忆过程中,根据学习进度和自己的需要,自己测验自己的记忆情况。
(18)概括记忆法。
如“四大发明”、“五讲四美”等。
(19)形象记忆方法。
据说作家秦牧记忆马克思诞辰,采用编故事的方法。“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他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产阶级呜呜地哭”。于是1818年5月5日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20)分解记忆法。
把复杂的东西分解开,有时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例如,“赢”字,笔划比较复杂,但如果分解为很顺口的“亡口月贝凡”就很好记住了,同时还可连带记住“嬴”和“羸”两个字。
(21)推导记忆法。
有的事物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若记住一个,可以依次类推,帮助记忆。
遵循记忆规律,提高记忆水平。自觉遵循记忆规律,利用记忆规律,对提高智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哪些记忆规律值得掌握呢?
①具有明确目的的记忆,比没有明确目的的记忆其效果要大得多。在学习中,同学们对那些必须记住的材料,一定要给自己提出明确的记忆任务,决不可放任自流。
②要求长期记住材料,比要求短期记住材料具有更大的巩固性。在学习中,我们应当使自己具有长期的甚至永久性的记忆意向。
③要求顺序记忆的效果,较之不要求顺序记忆的效果要大得多。按材料顺序记忆,更有利于提高记忆力。
④要求精确地记忆材料的效果,比要求只记住材料大意的效果好得多。
⑤与需要相符合的材料容易记牢。
⑥凡是能引起人们直接兴趣的材料容易记住,而且记得快、记得久。
⑦能激起人们情感的事物能长久地保留在记忆中。
⑧经过积极的思考,达到深刻理解的事物容易记忆。
⑨材料的多少,在记忆的进程中表现出相反的特点:易记材料开始记忆时进展快,以后复习时进展慢,而难记的材料,开始时记忆进展慢,但复习中进展快。
⑩有意义的材料比无意义的材料容易记住。
(11)直观的形象材料比语词的抽象材料容易记住。
(12)有节奏有音韵的材料(如诗歌)比没有节奏没有音韵的材料容易记忆。在学习中就可以把那些难于记忆的材料编成有节奏,有音韵的东西,如顺口溜、打油诗等等,以帮助我们提高记忆的效果。
(13)多种感知活动比单一感知活动容易记。
(14)集中注意观察比心不在焉观察容易记。
(15)经过系统化的材料容易记,但不持久。
(16)把反复阅读和尝试背诵结合起来,较之单纯背诵,或者单纯地反复阅读,其记忆效果要大得多。这条规律的实质,就是在学习中把再认和再现结合起来,即把材料阅读几遍后,离开材料在头脑中回想一下,看哪些记住了,哪些没有记住,然后再去阅读,如此反复地交叉进行,直到记熟为止。
(17)同时记忆两种类似材料,因易于混淆而影响记忆效果。据此,在学习中,我们把记忆的规律归纳为五个方面:
a.明确记忆目的、任务是保证记忆质量的首要条件。
b.记忆材料的数量适度,是提高记忆效率的关键。记忆数量过多,会使记忆效率大为降低。尽量避免“都想记住,都记不准确”的被动局面。
c.记忆材料的内容和形式,直接影响记忆的速度和持久性。
d.记忆前后保持活动的相对稳定,能提高大脑的记忆功能,避免记忆的干扰。
e.发挥各个心理过程的协同作用是强化记忆的物质基础。积极的思维与提高记忆效果紧密相关,兴趣与爱好也是增强记忆的重要因素之一。
(2)怎样巩固记忆力?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因为自己记忆力差而深感苦恼。如何才能去防止或减少遗忘发生,巩固自己的记忆力呢?
第一,要有一个好习惯。到哪里去或做了什么事,或今天准备学习什么,记忆的效果怎么样,最好事情完结之后,花上少许时间回想一下,有什么遗忘没有,还有哪些内容没有记住。此外,做事或学习时要有计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不必做,要合理安排,慢慢养成一个记忆的好习惯。
第二,对自己记忆中的事情,在合适的场合、时间和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想办法讲述给别人听,这样可以巩固记忆。在学习方面温故而知新,不断地温习,还可以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内容讲给同学、家长听。
第三,通过争论,加深记忆。争论是互相促进,加深理解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样,也可以加深理解记忆。
第四,记忆对象尽量减少,并要求能精确、明白。滥记、乱记、多记,效果不会好。
培养学生科学的记忆方法。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不少,这里只简要介绍适合中小学生的方法。
①重复记忆。重复是学习之母,尤其像字词、术语、外语单词、历史年代、事件等枯燥乏味的东西,更需要循环往复地记忆。
②早晚记忆。根据心理学原理,早晚记忆分别只受“倒摄抑制”和“前摄抑制”的单项干扰,因而记忆效果较好。
③读写记忆法。边说边记,多种分析器的协同合作也是提高记忆成效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记字词、诗词、外文单词等。
④间隔记忆方法。读一本书,学一篇文章,最好分段交替进行记忆,记忆时间不宜过分集中。
⑤概要记忆法,在一般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和细节都记下来的场合,如听报告、故事,看电影、小说,可把其中心、梗概、主题记住;或先记一个初略的框架,然后再设法回忆补充。
⑥选择记忆方法。古人云:“少则得,多则惑。”读书学习都要抓住其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记忆的内容有所选择,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⑦趣味记忆方法。“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一个学生倘若对某一门学科特别感兴趣,其学习成绩也往往较好。
⑧运用记忆法。记忆是建立联系,运用则是巩固联系的最有效手段。我们一定要把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运用中加深理解,巩固记忆。
当然,记忆力的培养,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勤奋学习。学习的知识越多,人的记忆力也就越强。孔子早就说过:“多见而多识之”,“多学而多识之”,识就是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