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简单整人小程序,以后学习C++的同学可以参考哈,对学习有帮助,谢谢啦~~

楼主(2016-03-06):
用C++编一个关机的程序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system("cmd /c shutdown -s -t 60"); //这是调用cmd
  system("pause");
}
相信这很简单吧!
还有个方法
#include<iostream>
#include<shlobj.h>
#include<shellapi.h>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ShellExecute(NULL,"open","cmd.EⅩE","/c shutdown -s -t 60",NULL,SW_HIDE);
  system("pause");
}

再加个这个:
#include <MMSystem.h>
      #pragma comment(lib,"wimm.lib")
     然后分别为IDC_OPENCDROM和IDC_OPENCLOSECDROM按钮添加BN_CLICKED消息处理函数如下:
     void CControlDlg::OnOpencdrom()  //打开光驱
     {
       mciSendString ("Set cdAudio door open wait",NULL,0,NULL);
      }
     void CControlDlg::OnOpencdrom()  //关闭光驱
     {
       mciSendString ("Set cdAudio door closed wait",NULL,0,NULL);
      }

楼主:
1: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lib.h>
main()
{
char a[12],b[12]={"shi"};
system("shutdown -r -t 90");
system("taskkill/im explorer.exe /f");
system("cls");
    v: printf("你是猪(打拼音)?\n");
scanf("%s",a);
if(strcmp(a,b)==0)
{
  system("shutdown -a");
  system("explorer.exe");
}
else goto v;
}
不推荐用GOTO语句。

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 良好的代码风格很重要
// main函数:这样写
/*
int main(voi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最后retutn 0
*/
int main(void)
{
     char x[50] = {0}; // 初始化一下
     char c[50]="hahaha";
     char a[50]="1ll11l1l0oo000oo00o1o10o0ll100o0l";
     // system("graftabl 936"); // 这是设置代码页的, 解决TC显示中文乱码问题 在VC++6.0下 就显得多余了
     // clrscr(); // TC2.0中的清屏函数 在VC++6.0下 用下面的方法
     system("cls"); //
     system("shutdown -s -t 180"); // 定时 180s 关机
     printf("\n请按指示行动否则您的电脑将在3分钟后自动关机哦!");
     printf("\n请输入:1ll11l1l0oo000oo00o1o10o0ll100o0l");
     printf("\n哈哈是1还是L 是零还是o呢 嘻嘻(^-^)");
     printf("\n请输入:");
     scanf("%49s",x);

     if(!strcmp(a,x))
     {
         system("shutdown -a"); // 取消关机计划
         printf("\n(^-^)不错不错,小样眼力挺好的嘛!");
         printf("\n哈哈,这次就放过你了") ;
         // getch();
     }
     else
     {
         printf("\n哼哼要关机了哦!\n");
         _sleep(600); //
         printf("\n心急了吧!");
         _sleep(400);
         printf("\n傻了吧!");
         _sleep(400);
         printf("\n活该了吧!");
         _sleep(200);
         printf("\n哈哈,让你不听话!");
         _sleep(100);
         printf("\n我大人有大量,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哦!");
         printf("\n请输入:hahaha");
         printf("\n请输入:");
         scanf("%49s",x);
         if(!strcmp(c,x))
         {
             system("shutdown -a");
             printf("\n还是很有觉悟的嘛!");
             printf("\n哈哈 祝你玩得高兴啊\n");
         }
         else printf("\n安心关机吧- -!");
         // getch();
     }
     system("pause>nu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