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static妙解

楼主(2016-03-06):
  在C语言中,static的字面意思很容易把我们导入歧途,其实它的作用有三条。
(1)先来介绍它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隐藏。
当我们同时编译多个文件时,所有未加static前缀的全局变量和函数都具有全局可见性。为理解这句话,我举例来说明。我们要同时编译两个源文件,一个是a.c,另一个是main.c。
下面是a.c的内容
char a = 'A'; // global variable
void msg()
{
     printf(
"Hello\n");
}

下面是main.c的内容
int main(void)
{    extern void msg();

extern char a;    // extern variable must be declared before use
     printf("%c ", a);
     (
void)msg();

return 0;
}

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A Hello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在a.c中定义的全局变量a和函数msg能在main.c中使用?前面说过,所有未加static前缀的全局变量和函数都具有全局可见性,其它的源文件也能访问。此例中,a是全局变量,msg是函数,并且都没有加static前缀,因此对于另外的源文件main.c是可见的。
如果加了static,就会对其它源文件隐藏。例如在a和msg的定义前加上static,main.c就看不到它们了。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在不同的文件中定义同名函数和同名变量,而不必担心命名冲突。Static可以用作函数和变量的前缀,对于函数来讲,static的作用仅限于隐藏,而对于变量,static还有下面两个作用。
(2)static的第二个作用是保持变量内容的持久。存储在静态数据区的变量会在程序刚开始运行时就完成初始化,也是唯一的一次初始化。共有两种变量存储在静态存储区:全局变量和static变量,只不过和全局变量比起来,static可以控制变量的可见范围,说到底static还是用来隐藏的。虽然这种用法不常见,但我还是举一个例子。(这里的两个count都有全局变量的效果,只不过子函数的那个只能作用在子函数里,这样就可以都命名为count而不会出错,千万不要被static int count = 10; 所欺骗误以为每次都会赋值,这里可以把static去年观察结果,这也是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犯迷糊的地方
#include <stdio.h>

int fun(void){

static int count = 10;    // 事实上此赋值语句从来没有执行过(应该是赋值过一次)
    return count--;
}

int count = 1;

int main(void)
{
     printf(
"global\t\tlocal static\n");

for(; count <= 10; ++count)
         printf(
"%d\t\t%d\n", count, fun());

return 0;
}

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global          local static
1               10
2               9
3               8
4               7
5               6
6               5
7               4
8                3
9               2
10              1

(3)static的第三个作用是默认初始化为0其实全局变量也具备这一属性,因为全局变量也存储在静态数据区。在静态数据区,内存中所有的字节默认值都是0x00,某些时候这一特点可以减少程序员的工作量。比如初始化一个稀疏矩阵,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所有元素都置0,然后把不是0的几个元素赋值。如果定义成静态的,就省去了一开始置0的操作。再比如要把一个字符数组当字符串来用,但又觉得每次在字符数组末尾加’\0’太麻烦。如果把字符串定义成静态的,就省去了这个麻烦,因为那里本来就是’\0’。不妨做个小实验验证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a;

int main(void)
{
    int b=2;
    static int c;
    static char str[10];

     printf("integer: %d;\ninteger1: %d;\ninteger2: %d;\nstring: (begin)%s(end)\n", a,b,c, str);    //这里我稍微改了一下,区别更明显
    return 0;
}

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下
integer: 0;
integer1: 2;
integer2: 0;
string: (begin)(end)
最后对static的三条作用做一句话总结。首先static的最主要功能是隐藏,其次因为static变量存放在静态存储区,所以它具备持久性和默认值0。

网友A(2017-06-05):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