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io口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6-03-06):
DDR寄存器为1时,输出状态下,为什么也可以通过PIN寄存器检测到引脚电平的值??
也就是说无论DDR为何值时,都可通过PIN读取引脚电平的值。
这样的话,DDR还有什么用吗?

网友A(2020-07-30):
我理解,如果不设置DDR输入,你读取的电平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完全受外部影响。而且由系统时钟控制,必须有延时。

网友B:
没有看懂。。

网友C:
DDRX设置为输出可以提供灌入或输出电流提供给外部设备。输入不提供电流仅表示端口逻辑状态。
当读取端口外部按键信号时只方向设置输入,否则嘿嘿~~~

网友D(2020-12-02):
PINX是专门的寄存器可以用来读取数值